ibm主機板故障

楼主(2010-03-31):
今天手上有一片ibm主機板卡在除錯卡42和49
症狀是有時開機大概幾十秒自動關機
有時候要等三四十秒才會正常開機
個人感覺是不是從晶振或北橋下手嗎?
另外除錯卡-12v和ida燈號微亮

网友A:
不好意思,請問有先確認過power是否正常嗎?
因power出問題也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p.s:因為你沒有說明有檢測過那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裸測 主機板應該只上一之記憶體 並用足瓦 電源供應器 與正常可用CPU 上機測試 你的敘述有的不完整
42 49 應該為記憶體部分 迴路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請問有先確認過power是否正常嗎?
因power出問題也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p.s:因為你沒有說明有檢測過那些

我換過記憶體和電遠供應器都這樣
除錯卡-12v和ida燈微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煥過power和記憶體,用七盟power一樣~
會是記憶體mos被擊穿嗎?ddr我一印象中是吃1.25v電

网友:
有時候要等三四十秒才會正常開機..........
是可以觸發 上電 ~還是怎樣 ~?
不能觸發 看一下 ~PW 的電壓為多少
南橋的 晶振 有沒有震盪頻率出來.
開機大概幾十秒自動關機.............CPU 風扇 有沒有扣緊
CPU 座虛焊 會有此現象 ~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管能否開機都可以觸發和上電通電
有時候等三四十秒才開能一值開下去
不能開機時就自動關機

网友:
顯示42,49應是採用Phoenix-Award的BIOS(使用AWDflash來更新BIOS的那種),此症狀建議先clear CMOS & flash BIOS,如狀況不能解的話確認memory 電壓(2.5VDual & 1.25Vtt),CLK...判斷應該是過CPU了...

网友:
維修第一步驟 : 檢查外觀
第2步驟 : clear CMOS & flash BIOS
這2個步驟先做有時候你會發現你修到軟的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