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A8M 主機板短路,開機電源閃一下就滅 4/22 不短路了~~

楼主(2010-03-31):
原標題:華碩A8M 筆電零件代用料找尋 [1PS70SB46] 4/8 燒燒燒~~又燒了
更改為較符合板規的標題

前天表弟寄來一台他同學的ASUS A8M筆電來修,說給電腦公司檢測為主機板故障,維修至少要四千起所以就先寄來給我看看。
拿到手後先測試一下,開機電源燈閃一下就滅了,感覺因該是有短路保護。就開使把筆電脫光光n_128|

在拆時發現鍵盤怎那麼難拆....慢慢觀看後才發現...原來鍵盤被不知名的東西給黏住了(應該是醬油類的東西XD)

之後拆光後先開始使用目視的地毯式搜索,看能不能像shunxing 大一樣找到什麼鐵針之類的,可惜沒有n_135|

這是主板!

再來找找找...就被我找到問題點啦!!!
一顆只看得出 6t  什麼的燒掉。

 這樣實在看不出來是什麼零件,想說再找看看板子上是否有相同零件。

找找找.....終於被我找到了。:on_111|

看樣子應該是6t6沒錯。馬上找尋零件編號和datasheet
這果顆稱為1PS70SB46  如下圖:

知道零件後馬上在廢零件裡找啊找看看有沒有可換的...
但實在找不到,所以想請各位大大幫忙看有沒有同零件或換用料的。

感謝
:on_149|

P.S發文完後果然要再讀一次才會發現有錯字

227.24 KB, 下載次數: 168

网友:
阿水大,一般的主機板應該能夠拆到相同型態的料件。
或是兩顆二極體就差不多能夠代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我還在找廢料中...
一邊找零件一邊還要查datasheet真的好累@@"
真還要再感謝常在這發維修文的大大~您辛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油!真期待能夠看到阿水大您這台的維修實例。

楼主:
手頭上找到的都是一堆NPN或PNP的貼片

网友:
阿水兄這有在賣http://parts.digikey.tw/1/1/8068 ... -1ps70sb46-t-r.html只是量少會不會不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對岸也有一家在賣,但還在問少量是否要賣我

台灣的問了好多家都沒有n_10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對岸也有一家在賣,但還在問少量是否要賣我

台灣的問了好多家都沒有n_108|

看起來就像是基納...
找不到的話....拿2顆基納改裝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基納沒錯,我還在找..@@"
頭好大~~~~真的找不到的話就要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應該是共陽極蕭特基二極體, 等同兩顆! 你找看看廢料上的蕭特基二極體兩顆先焊上去試看看, 不過再說!
(PS: 你標題把華碩打錯打成華硯!)

楼主:
回复 网友F:

難怪我一直覺得怪怪的!馬上改!!

感謝H大的提醒。

网友:
1PS70SB46這東西可用SCHOTTKY RB717F替代,也許RB717F比較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謝polo大大,這樣又多了一個方向了

楼主:
快暈了~~找好久終於找到一顆類似的....但.............二極體方向居然相反@@"

這顆JA

查了一下應該是BAV74
看了一下DATASHEET .....暈!!

快...快吐血了n_010|

网友:
回复 网友H:

還是找兩顆二極體來替換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其實  s10274chen 大在 2# 很早就給你建議了, 是我的話! 我會聽他的建議方式先做, 一般二極體只不過是反應時間沒蕭特基快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I:

 人家...人家比較龜毛~~~~
好吧~~~找二極體去~~~~~~~~~~~~

沒想到一下子就找到了,SMD貼片W9 這顆應該是吧!

但真的好小.....又要考驗眼力和技術了n_046|

楼主:
果然代志沒有憨人想的那麼簡單,拆下 6t6測試後才發現下面這兩個接點短路了

還是乖乖的把問題找出來...以免災情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J:

水大:先把醬油清洗干净先吧!

网友:
阿水大大我也有一台跟你發生同樣問題的筆電
一樣是A8M剛剛看了一下你再找的那顆零件
我這台上面完全看不出標示
我燒掉的那一顆也是完全看不清楚標示
不知道要怎樣找
真的頭大

楼主:
後續...............................
下班後趕快再把板子拿出來修,在公司一直想問題點,當然也一直偷偷上來痞酷網偷看n_061|

廢話不多說,話說早上才說量到短路....回家後不信邪的上電%$##@@!!~~~~~~剛換好的二極體又燒了n_028|

好吧這次不偷懶...先對短路點打對地阻值和跑線路,拆掉電容...0歐母電阻(0歐母量起來是通的對吧,記得好像哪一篇有看過0歐母的問題)..

再來就是6227CAZ管裡IC芯片............天啊~~~~~~~~~~第23腳對地短路n_010|

再來查了一下6227CAZ管裡IC芯片第23腳...是BOOT2

這顆IC應該掛了吧:on_015|
手頭沒零件...剛好在露天有在賣~~~接下來只好等IC來了再修吧!
另附上227CAZ的DATASHEET

各位高人們如果小弟檢修有錯誤的地方歡迎指點一下!

893.24 KB, 下載次數: 107

楼主:
回复 网友K:

趁板子還在我手上時你要不要把你燒到看不出來的零件拍起來,我可以幫你找看看

网友:
第23腳短路???那第6隻腳呢?
我記得電源管理蕊片...
沒用的那一之腳~~~~
本來就要對地短路才會正常運作....

8632E比較有問題吧.....

网友: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jade524&b=1&f=1526277680&p=0 = = 不會貼圖只好用連結的

水大大對不起我臨時沒拍照的工具所以先借你的圖改一下
就是箭頭那科零件燒到面目全非

楼主:
回复 网友L:

第6隻腳的對地阻值是 492
第23隻腳的對地阻值是74

感謝SHUNXING大...我會再查下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M:

幫你拍了,這顆是 4914

网友:
感謝水大大的幫忙:)

楼主:
回复 网友N:

等你PO維修實例

网友:
我是新手還在學習中 等真的成功我一定po感謝幫忙

网友O:
正在嘗試修手上的a8m..狀況是開機後.綠燈亮幾秒..
之後熄滅..心想可能有短路.拆機檢查.目視無零件燒毀.
直覺先拆下4914測試開機..綠燈不再熄滅..想換這顆試試..
在網路上找很久才發現這顆4914零件.網路上都買不到..就連替代品
也找不到...不知是否有人也有相同困擾..還有哪位大大知道哪裡買的到..
找到快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P:

這顆ic有可能是以下這個 !!

你參考看看 !!

195.42 KB, 下載次數: 77

网友:
我直覺si4914應該沒壞~先用電表測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P:

原來這台那麼多人有問題....該不會是地雷機吧

网友:
我也找不到 4914這顆
問了很多零件廠商都沒有
頭大了

网友:
阿水大,您先將6227CAZ的23腳先挑起來,不要接觸PCB板,然後量測23腳的對地阻值(不是焊點喔,而是IC本身)。如果有,準備殺掉。

网友:
引用 网友O:
正在嘗試修手上的a8m..狀況是開機後.綠燈亮幾秒..
之後熄滅..心想可能有短路.拆機檢查.目視無零件燒毀.
直覺先拆下4914測試開機..綠燈不再熄滅..想換這顆試試..
在網路上找很久才發現這顆4914零件.網路上都買不到.. ...

真的是這顆壞了嗎???找不到???
那我期待你用改電路的方式維修讓大家聞香一下~~~~~

网友:
剛剛把電腦組起來還人家了..不玩了.. 至於改電路..哈!..我還不行啦..也不想擴大損傷...

楼主:
回复 网友Q:

剛下班,晚點試看看再回報!!

网友R:
超級無言 4914買不到 阿水大大你知道他的代用品是哪一顆咪

楼主:
回复 网友S:

楼主:
燒了~~~~又燒了~~~~~~~~~~~~
剛想說...再上電一次量量電壓看看....沒想到在電源剛輸入的地方一上電就冒煙了
TPC8107.....掛了

剛找了一下ASUS A8M/T維修圖~~看了一下...原來要找的零件裡面都有正確的編號。
有這資料就方便許多了。
須要的大大請自便吧,找資料也很辛苦的,有下著請回一下吧!!

ASUS A8M T圖紙.part1.rar

1.39 MB, 下載次數: 189

ASUS A8M T圖紙.part2.rar

870.37 KB, 下載次數: 165

楼主:
想了整夜失眠了~~~睡不著啦

手頭上沒有TPC8107,但...這名子好熟,突然想到之前才買了幾顆TPC8401,馬上比較兩個DATASHEET看看。

以下兩張圖為TPC8401和TPC8107

我燒掉的為8107,比對過8401的圖後發現只要把8401的1、2、7、8腳不接後應該就能代用了吧。
如有錯誤請告訴小弟一聲,感謝!

283.36 KB, 下載次數: 28

751.13 KB, 下載次數: 27

网友:
回复 网友T:

當然可以囉!但是TPC8401的PMOS並不能夠代用TPC8107。

楼主:
回复 网友U:

感謝,看到了Drain current..有差對吧

楼主:
又燒了......TPC8107....一下子40元就飛了~~~~~~

今天拿到零件後等著晚上下班來來更換TPC8107看看,續上篇8107燒了後放了也有段時間了。
沒想到....剛換完8107後上電...又燒掉了n_010|

真想哭n_071|
在還沒拆下6t6這個零件時在電輸剛輸入端沒有這個問題,但拆到6t6和旁邊的電阻和電容後..上電8107就燒了@@"

拆掉的零件

比對一下

電源輸入端

右下角那電壓是TPC8107未拆時量的。

看了電路圖看破頭也看不出什麼頭緒,真的快暈了n_033|

麻煩大大們指點一下!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V:

阿水大!您看電路圖第45頁!左上方打一個大圈起來的就是燒壞的TPC8107線路,兩顆TPC8107是串在一起的。難保跟燒壞的那顆也壞了。
燒壞那顆TPC8107的S極對地阻值應該有偏低的情形,才會上電之後又燒掉。

网友:
回复 网友W:

引用 网友R:
超級無言 4914買不到 阿水大大你知道他的代用品是哪一顆咪

其實在網拍找一下 Dual N-Channe 就有了,只是要看一下 datasheet!
照 31# J大的資料來看, 幫你看了一顆, 這顆可用, 不過要自己加一顆蕭特基二極體在 1-8 腳上!

STM6926 Dual N-Channel mosfet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20784351

回复 网友V:
我看到你 A8M 電路圖上右邊大圈上有 short pin, 你可以先把它移除, 在上保險絲替用, 觀察是否有短路現象, 造成你的 MOS 一直燒掉!

楼主:
回复 网友X:

那個...short pin..是R010那顆嗎?如果是...量起來是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Y:

你在 21# 提到 6227CAZ 的 23 pin 對地短路! 這是不正常的! 你可以參考你自己上傳的 6227 資料的第 23 頁看一下電路! 這種電路在 w 大的之前分享的教學文就有出現過! s10274 大也很瞭解!

你可以 BOOT1 與 BOOT2 把這兩隻腳與電路板脫焊, 然後用電表測量  6 和 23 pin 的對地阻值, 來以 BOOT1 對地阻值來判斷 BOOT2 是否已經從內部擊穿或損壞!
(另外電路思考你可以參考你丟上來的 A8M 電路圖資料的第 46 頁方塊圖, 來確認每個方塊的工作正常!)

网友:
剛剛看了一下~~~23腳真的不能對地短路阿.....
檢查以下的零件吧~~~~~
先把ISL6227CAZ拆下
然後在測量PR6306的阻抗~~~~另外這兩顆MOSFET也要檢查~~因該掛了
PQ6304  PQ6302
PC6302 PC6306這2顆電容也要檢查....

楼主:
先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剛費了好大一翻功夫終於把6227拆下,再量23腳~~~ 果然沒對地短路。
阻值為無限大~~~~~

手邊還有兩顆6227(同8107一起買的),晚點再換上。

另輸入端8107在電路圖中編號PQ7102和PQ7105中...以確定PQ7105己擊穿。
另PQ7102拆下量感覺應該是好的。

拆下後先放電....之後紅棒接S黑棒接D

再來紅接D 黑接D..不導通

接下來G觸發一下...

再測量紅棒接S黑棒接D ,導通....

反向...也導通...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我怕8107換上後又燒了n_018| ...手頭只剩最後兩顆....
所以想問一下會造成電路圖45頁的位置PQ7105 零件 PCT8107燒毀的原因...昨晚看了一整晚電路圖..
也跑了一下線路...電容電阻量都正常啊~~

==================P.S=====================
先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先跟各位說一下..
小的是吃人頭路~~所以12點後就要去上班...要到晚上九點才會回家。
如大大們提出好意見小的無法即時回復請別見諒...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Z:

第22腳 PR6306量起來為2.08K
PC6302 量起來0.1uF
PC6306 量起來4.83uF

以上都是拆下測量.....

另...MOSFET要等到下班才可量了

网友AA:
HappyMaChi大過獎了啦!  小弟我對PWM電路也只摸ㄧ點點皮毛啦!沒有很清楚。

PCT8107會一直燒掉,那是因為它直接連接變壓器輸入進來的電源(看的結果好像是這樣沒錯),負責後續整個總電源的(將電池進來的19V,再做處理。),如果後短電路有短路,那麼絕對會一直過電流燒掉。
ISL6227也正好是負責部分待機電源產生的PWM晶片,阿水大您原本先發現那兩顆二極體燒掉,那是保護用的(電路圖49頁PD6302),有沒有發現那個二極體的陽極接到+5VO,這個+5VO就是5V待機用的電源(電路圖46頁,整個電源電路方塊圖),小弟我理解的大致上應該是這樣,接著後來又發現了ISL6227的23腳對地短路,等於+5VO對地短路了,會先燒保護二極體,接著層層燒上去(可能其他的部份比較命大,沒燒掉,結果先燒PCT8107  )。
小弟我是這樣猜想的,不知道有沒有錯。

网友AB:
在還沒拆下6t6這個零件時在電輸剛輸入端沒有這個問題,但拆到6t6和旁邊的電阻和電容後..上電8107就燒了

.............
一些東西不可以拆下 上電 ~...不然 嚴重的話 可能 傷到 北橋 或南僑 ~
尤其電源管理IC 你不裝上電試試~會死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在還沒拆下6t6這個零件時在電輸剛輸入端沒有這個問題,但拆到6t6和旁邊的電阻和電容後..上電8107就燒了

.............
一些東西不可以拆下 上電 ~...不然 嚴重的話 可能 傷到 北橋 或南僑 ~
尤其電源管理IC  ...

會連CPU都燒了吧~~~~~
因為保護消失了......

网友:
8107 不要再上了, 問題點沒找出來再上再燒, 大家先幫你想想先!
6227 我原本希望要你在板子上翹起 6, 23 pin 測量對地阻抗, 簡易測試PWM 是否有壞? 你有買新品拆下也剛好!
其實可以從燒壞的零件 6t6 那邊思考, 請問那邊是電路圖的那一個位置? 假設大電流從那條路徑流過來推測問題點.
(其實 w 大可以跳出來分析一下! 召喚~)
---------------------------------------------------------------
sorry ~ 我看到了!  s10 大說到: 那是保護用的(電路圖49頁PD6302)

---------------------------------------------------------------
奇怪? 看電路上 6t6 要燒的話, 我看你提供的資料:
IF forward current 120 mA(max)
VF forward voltage 380 mV(@IF=1mA,max)
VR reverse voltage 40 V(max)
要燒也是 BOOT2 或旁邊那顆大SMD電容短路, 導致 IF 過大燒掉! 你拆焊或直接板子上測量那顆電容是否短路?(你第一張圖 6t6 右手邊那顆, 板子好像熱到黃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C:

那邊是靴帶式電路, 6t6 跟電容不可以拆掉!

楼主:
 看到大大們的回答我心都涼了一半了!
因為....昨晚有上電燒了PCT8107...不知道還有沒有其它的災情!

還好我CPU有先拆了....晚點下班再測......感恩.!

HappMaChi大大~您說的是這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A:
HappyMaChi大過獎了啦!  小弟我對PWM電路也只摸ㄧ點點皮毛啦!沒有很清楚。

PCT8107會一直燒掉,那是因為它直接連接變壓器輸入進來的電源(看的結果好像是這樣沒錯),負責後續整個總電源的(將電池進來的19V,再做處理。), ...

說明一下 (6t6二極體的作用與相關電路的解說)(請直接參考ISL 6227 datasheet Page 12與Page 13)
1.電源供應器開始供電ISL 6227(19V供電至VIN與Q1 High side MOS D極, 5V供電輸入至VCC,且通過D1,Rbt1輸入至BOOT1),此時BOOT1與PHASE1電壓差為5V(Cbt1間的電壓差)

2.由於ISL 6227控制器獲得供電5V(VCC),使得UGATE1開始動作,輸出供電給Q1 High Side MOS G 極),此時 Q1 High Side MOS S 極與 D極導通,PHASE1的電壓逐漸提高

3.由於先前Cbt1間的電壓差為5V,所以當PHASE1的電壓逐漸提高時,BOOT1的電壓也會跟著提高(BOOT1的電壓=PHASE1的電壓+5V)

為何BOOT1的電壓要隨著PHASE1的電壓逐漸提高,因為為了保證MOS G與S極的電壓差會保持5V左右,讓MOS可以完全導通

(因為UGATE1的控制器電源是BOOT1,所以BOOT1輸入電壓提高時,UGATE1輸出電壓也會提高)

至於D1的作用是為了當BOOT1電壓提高時,不要去影響5V(VCC)

网友:
回复 网友AD:

被你一問~ 看來我說錯了! 沒關係~ 那顆你也量看看!

應該是 6t6 的 1' 2 pin 接的電容, BOOT1 的是 6627 的 6' 7 pin, BOOT2 的是接在 22' 23 pin, 請參考 6227 資料第 49 頁!(正確的說, 應該是 6t6 的接腳出去的線路都要查一遍!)

忘了跟你說, 你拆下來的 6227 可以跟你買到的新品做比對, 用電錶測量 IC 的 BOOT1, BOOT2 對 pin1 GND 與 pin28 VCC 本身阻抗, 雖然你買到的廠牌不一定是相同的! 但還是可以當參考! 記得二極體檔與歐姆檔順向逆向都測一遍!

网友:
幫你們找出來, 露天拍賣 韋廷電子 有賣!
[韋廷電子廣場] 05-S1204_SMD【HBAT54A、BAT54A】Schottky Diode蕭特基二極體、0.2A,30V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18492973

网友:
回复 网友AE:

謝謝c大您的解說,搞錯那顆二極體的功用了,原來是防止電流逆衝,BOOT1的電壓竟然會拉那麼高,渾然沒去仔細分析。

楼主:
感謝Cakey大的講解,很詳細..所以boot2和boot1一樣囉。
HappyMaChi大,今晚有空會把你講的測一次,昨晚遇到了鳥事...所以沒時間用,今天又睡太晚了

网友:
我把顯示晶片燒掉了
只好組裝起來送去給人修了
感謝水大大的幫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F:

 as1123大也燒了啊~~~
筆電真是一門很深的維修技術~~~~我也很譫心我的會燒掉..所以一直在看電源輸入的部份~~
很怕擴大災情~~~~~~~~~

网友:
我現在為了一台筆電在懊惱耶~~~~~因為~~~~沒有電路圖阿~~~~~
跟本無法抓那有問題的線路往哪邊去....我已經把整塊板子的零件檢查過了~~~
就是不知道那有問題的線路往哪邊去的....所以也就無法判斷故障的東西~~~~~
真想送個高電流進去燒燒看耶......不知道客戶會有什麼反應..
不然那筆電就連對岸都沒有圖紙~~~~問了~~大家都說沒有...哀...
2條路...一條~~送電下去燒燒看碰運氣...另一條路..直接棄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G:

型號給我~~我幫您找找找~~

楼主:
即然HappyMaChi大大問我修到什麼程度了~所以在這PO一下進度~~~~

在H大點出電容後~~把電容焊下發現.....有燒到的痕跡~但量確是有容值的~~但不管~~先換下吧~~

接下來把新的6227換上~~量第6腳和第23腳~~很好..沒短路~~~阻值有5XX多~~~~~~
再來因H大介紹的偉亭電子料件還沒來~~先用兩顆二極體代用~~~~

再來把8107都換上新的~~~~~~~~~之後~~~~我又很賤的想說之前應該是6227故障8107才會燒掉~~~~~~
結果.......上電後~~~老位置~~~8107又燒了~~~~~~

之後我就一直看著這張電源輸出輸入圖在發呆€~~

一定是後面有東西短入~造成電流流入過大而燒毀8107~~~~
就像BENQ的LCD 零件9024和5707之類的零件故障照成12V輸入的保險絲燒毀(抱欠~我比較懂一點LCD的皮毛~只會這樣比例)。。

所以現在在努力找NB的電源部份教學~~~~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號給我~~我幫您找找找~~

HP CQ60-104AU AMD的板子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H:

找到一個..但要錢....
http://www.laptopschematic.com/h ... 70-hp-g50-g60-g60t/

但可以以他的名字來做個搜尋方向~~~

努力找尋中~~~

另附上服務手冊

1.39 MB, 下載次數: 27

1.1 MB, 下載次數: 29

网友:
阿水 哥 你有沒有用可調 電源供應器 判斷你的 短路電流 ~..
我看對岸 ~修 NB 都是這樣做的 ~
我有試過還漫好用的 ~ 可以去觀察 電流的變化 ~去判斷
之前搞過 IBM 的 NB 也是  要先查出 ~ 電源 ~各項開機電源 ~
還有 NB 最好 用電源供應器 ~(因為有短路保護 )
以前直接 拿 ~變壓器上電 檢視 個腳位的 電壓 `竟然 會阿絲(不可能去碰觸到短路)
之後實驗 發覺 ~ 有些測量點 ~.電表直接量 會造成 IC損壞.(自己也想不清楚為何會這樣)
之後 用電源供應器 量一些地方 ~真的 電表+極  碰測試點  電表- 接地
電源供應器竟然會造成 短路(有顯示短路保護)

[轉帖]電流判斷法 電流, 南橋, 記憶體, 晶片, 電源
待機(0.01-0.10)
1.按開機後首先是給個供電管理晶片出發信號,各路電壓開始供電<電流跳變2-3次>
2.南橋得到觸發信號開始供電,南橋自我診斷完整性<電流跳變>
3.南橋重定各外接設備初始化,南橋重定北橋<電流跳變>
4.北橋開始供電,北橋自我診斷完整性<電流跳變>
5..北橋復位CPU<電流跳變>
6.CPU供電<電流跳變>
7.CPU檢測完整性,CPU給北橋工作完好信號<電流跳變>
8.北橋重定記憶體<電流跳變>
9.北橋復位顯卡<電流跳變>
10.記憶體供電<電壓跳變>
11.顯卡供電<電流跳變>
12.記憶體檢測360K完整性<電流跳變>
13.顯卡檢測完整性<電流跳變>
14.18.19.調取BIOS的LOGO介面,CPU簡單運算,PWGOOD信號等
15.螢幕加電<電流跳變>
16.顯卡發出信號

開機後每一次次的加電,都會把電流慢慢的增大,而我們要通過他的加電跳變來判斷出哪個部分出了問題....
上面寫到很多的上電過程,其實大家沒有必要一一的記下來,只要記幾個大部件的上電時跳變就可..

以IBMT4X為例子

待機0.03 -  開機0.10-0.25  -  南橋0.26-0.54  -  北橋0.55-0.58  -  CPU0.59-0.75   -  記憶體0.60-0.70  -  顯卡0.65-0.85   顯示幕幕0.86-1.20  (電流只作為參考)
在這裏一開機的同時南橋北橋CPU記憶體顯卡等電路已經加上了電,所以主要關注他們的檢測部分就可以..
這裏比較難判斷的就是顯卡和記憶體之間,因為他們的檢測基本上是同時在運作,所以檢測到他們的時候會看見同步電流0.65跳變0.68的再跳變到0.65,在跳變0.68\0.65\0.68等3次迴圈跳變,很有意思~~!....
但是在這個期間電流不變或顯示不正常難以判斷故障的時後,我們可以拔掉記憶體接上外接喇叭看看記憶體是否報警,或用按壓法來判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個..但要錢....
http://www.laptopschematic.com/h ... 70-hp-g50-g60-g60t/

但可以以他的名字來做個搜尋方向~~~

努力找尋中~~~

另附上服務手冊 ...

這個電路圖我有了....ich9 是intel的
不是amd的......

网友:
阿水大您那天買的電源供應器可以派上用場囉!
真的沒頭緒,著手針對方塊圖中,每個大黑點的電源位置,打阻值,確定看有沒有阻值偏低的狀況。
筆電的電源沒像主機板很明確的分門別類,完全從一套電源,個別自PWM調整出需要的電壓(類似主機板CPU供電設計概念),不好抓。
使用電源供應器時,電流拉到1A就足夠了。
carzy1kimo大說的那種情形,我有遇過,但不是筆電,而是主機板CPU供電的PWM,電表一碰,吱吱叫,超奇怪的,也想不出一個所以然。

网友AA:
回复 网友AG:

shunxing大,那一路有問題的線路在哪啊?
電路不會亂跑吧?會集中在一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shunxing大,那一路有問題的線路在哪啊?
電路不會亂跑吧?會集中在一塊。

大致檢查~~是跑到IO裡面去了......由於電流卡在0.78A怎摸看都正常阿
不過~~那是1V的電壓....我目前還再懷疑的就是~~~~
為何那一組電壓的輸出1V..因此我用電源供應器直接送電去檢查....
只能查出~~電壓是進到IO的...但1V.....真有這麼低嗎???那一區塊一共有2組電壓都是1V而已.....

實在不敢送超過那一個電壓下去...怕送過頭..本來沒壞的~~都燒壞了......

网友AA:
回复 网友AI:

IO用到那麼低的電壓?倒是蠻怪異的,但也不無可能。(不太可能是偵測迴路,電流也太高了。)
如果有IO的datasheet,可以又多一些頭緒了。
這台筆電很新勒.....應該還保固內......客人直接拿來修了?不送原廠(還是原廠報價太高?)?
新的IO,datasheet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A:
IO用到那麼低的電壓?倒是蠻怪異的,但也不無可能。(不太可能是偵測迴路,電流也太高了。)
如果有IO的datasheet,可以又多一些頭緒了。
這台筆電很新勒.....應該還保固內......客人直接拿來修了?不送原廠(還是原廠報價太高?)?
新的I ...

已經過保了~~~
就算IO有資料~~~我也找不到相對應的腳位.....
最主要還是要有機版的電路圖才能找到正確的線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J:

這就是爬文的好處, 看文也有資料可以下載! 又不用花錢! 謝了水大!
有幫 s 大找google找了一下, 可惜沒找到!

回复 网友AK:
我原本是要你查一下那顆電容 PC6302 0.1uF/50V, 你也已經拆下來測量過正常, 至於 5V 的 PC6303 4.7uF/6.3V 那顆主要比較無關, 測一測也好!

(我們參考你的資料 A8M 電路圖 P.49 頁來說明, 提到編號可以用Adobe Reader本身的搜尋)
你有望著那張區塊圖發呆非常好! 設法把區塊與電路圖上的 JUMP 接點找出來, 看能不能把部份電源輸出關掉, 來找出問題點.
之前 w 大有分享過電源供應器抓出兇手的技法,  樓上 kimo 大也提出來了!  這招可用!  你設定好電壓與定電流後, 加在 PL6301 3.8uH  之後, 圖上寫是1.0V, 我比較想不通為什麼 PR6308 與 PR6310 是 0 歐姆? 怪怪的!

s10274 大在上面提到的分析 6t6 被燒的原因, 我也望著圖在發呆, 為什麼會燒掉? 如果 PC6302 0.1uF 沒短路, 那麼電流就是從 BOOT2 23 腳灌入讓 6t6 一邊燒壞! 我看了 6227 資料中的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BOOT, ISEN 的工作電壓範圍是 GND+-0.3V to 33.0V, 也就是說要反向偏壓超過 0.3 或正向供給電壓超過 33V, 才會把 BOOT 腳燒毀.  另一項是 BOOT with respect to PHA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5V, BOOT2 腳到 PHASE2 這隻腳不可超過 6.5V, 除非你的 +5VO 不是 5V, 比 6.5V 還要高, 從這裡燒穿到 PHASE 腳流過! 所以 +5V  你要確認一下! BOOT2 電壓也要確認一下!

有在幫你想問題點, 大家集思廣益, 說不定就找出來了!

楼主:
先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小的在此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只能說~~有這個家真好~~。

我一定會努力找出問題點的~~~~~~

网友:
PR6308 與 PR6310 是 0 歐姆?

在ISL6227 datasheet page 10
VOUT1,VOUT2(Pin 9,20)
最後一段
When connected to ground, these pins command
forced 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PWM) at all load levels
另外有@  應該是沒有實際上件的記號

6t6 是否在更換ISL6227後 有再度燒毀嗎???
如果沒有再燒毀 就先暫定是由於先前ISL6227的問題
電流由+5VO到6t6,使得6t6燒毀

最後PQ7105被重覆燒毀 AC_BAT_SYS可以假設有短路到地
所以大電流流經PQ7105 使得PQ7105被燒毀
但PR7102為何未燒毀
我目前的假設是
PR7102的電阻值雖然大於PQ7105
但PR7102實體面積會比PQ7105(Die的面積)大
則PR7102散熱較好
所以當PQ7105燒毀後斷路 PR7102卻沒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L:

更換6227後~6t6就沒燒毀的問題了~
感謝cakey大大所提供的維修思路~
AC_BAT_SYS部份我會再去量看看相關原件是否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L:

原來 PR6308  沒上件, 謝謝您的分析回覆!

回复 网友AM:
水大! 燒毀的那顆 MOSFET 是編號幾呀? 我一直以為是 PQ6304 ㄟ! 害我想半天它怎麼燒的?
還有我上面一直說 JUMP 說錯了, 我是要說 SHORT_PIN!   腦袋昏昏!

大家晚安!

楼主:
感謝超級卡娃依的carzy1kimo大提供的方向~老實說...我買的電台電源供電器還不太會使用
等摸熟了一點再來照您提供的思路來測試~

昨晚把這篇維修文各大大們提供的意維都列印下來~慢慢看慢慢消化~~丹田慢慢有種熱熱的感覺(慧根...是慧根要開了嗎~~)
因為不了解AC_BAT_SYS,又在網路上找資料~~~在對岸的基地找到一篇寫得滿好的ASUS筆電維修文~~~~~再把他收藏起來..順便繁中化~~
看完才發現  三點多了~~~~趕快睡~~~~

早上~~再打一次對地阻值發現~~~~如下圖~~紅點部份都短路了~~~

主板的對應位置

可能要試試可愛的C大說的方法~~用燒的~~~~但要等我摸熟電源供應器的用法。
因為上次試了一塊版子...明明我電壓調19V...但接上後馬上掉到14V..而且調電壓或電流都沒有用....
直覺應該是自己不會用...所以還在努力爬文和看說明書中~~~~~

=======================補充============================
各位有幫小弟的大大很感謝您,先說一下小的有點電子基礎...
但不是很強~所以這篇維修文進度不快~~在此先說抱歉一下。

网友:
沒有要你燒拉 ~~~~只是叫你是看看 ~插上 電源供應器 ~.看NB的待機電流為多少(來辦斷待機中沒有問體)
還有 ~PS/ON 時的電流為多少 ~.
看你標示的 地方 `有問體 ~銅箔 很大 ~挖 ~不好的晁頭 ...
你應該有一組電源 短路.
水大 提供一下 正面 照..
因為跟 IBM的維修思路又不一樣 ~沒有修過ASUS的 ~..
板上有個 在微星 修 NB的  該是它出來 的時候囉 ~

网友:
有一些是電感 不是電容喔,,看起來 有一些電感顏色跟電容一樣

所以量起來都短路

我覺得你認為那個地方 應該是U3 電源 但是只有背面 沒有正面 比較沒辦法真正確認

多補一些照片

1.2v

1.2v

网友:
回复 网友AN:

阿水大
請問我圖片打星號的地方  是北橋(U4)第1 PIN 的地方嗎???
如果是
那電路圖有+1.2VS(+1.2V_EPA,+1.2V_PLL)的地方都要查一下了(藍色框框內可能是電感)

网友:
有電感 會很好修理,,使用2分法 先將電感拆掉,,電感前 電感後 這樣很快就會找到短路地方

网友:
阿水~~~~加油~~~~趕快把它修好吧~~~~~
至少你這台有電路圖.......
我這幾天有點忙~~~不然就可以幫你看看大約哪個位置有問題

我在修的那台~~沒電路圖~~~昨天~~狠下心把BIOS拆下來更新...
才發現.....居然又是新的規格....SON.......這種規格...跟SOP不一樣...
我的轉接座完全無法對應....只好讓它當蜘蛛...更新之後...
一直找不到問題...只好裝回去...準備棄修....沒想到....它...開機了....
但也只有10秒的開機...之後就沒辦法開了....不過...它會一直重新開機....
之前不會....目前我又有新的方向了....明天把冷氣處理好之後~~~
我會把它分解~~~放上烤肉台...給它烤一烤~~因為~那問題~~很像CPU座空焊....
明天~~~先死馬當活馬醫醫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O:

感謝信信大~我補一下圖~~

回复 网友AP:
cakey大大好觀察力~那個部位背面就是北橋

1.2VS部份我再來量看看.... ..電容好多哦~~~
但還好有信信大的好方法n_082| 不然我真的會一個一個拆下來量。

shunxing大~加油~~~~雖然昨天偷懶被你抓到n_081| 。

另HappyMaChi 大問燒掉的mosfet我早上再看了一下電路圖~~是PQ7105

圖片紅框位置

另把昨天那個位置照大大講的把電感拆掉量...還是有地方會短路~

先上班去~~~~~~~~~~~~~~~~~~~~~

楼主:
4/15更新~

下班回家後把早上對地短路的電容拆下來量...電容沒問題,再量接點...短路沒錯。
接下來...把電源應應器接上,調好電壓19.4V。

但...接上NB後,電壓馬上降到7.9V...調電壓沒反應,再調電流電壓會上升,請問這樣是正常的嗎?

調高一點點電流8107又出現發燙現像,趕緊再調低回來。
這時發現...怎麼會有高頻音n_119|
拿出秘密武器....找找找~~找高頻音零件。

找到一顆在南橋附近的零件發出來的 SI4914DY。
如下圖紅框處

對照一下電路圖,之前故障的6227第二、三腳對4914的三、四腳。而6227第五腳對4914的第8腳。

這時再查了一下SI4914DY的datasheet。

明天再拆下來量量,但看起來我要去找零件了n_073|

另附上si4914dy的datasheet。

============================================================================
有人能告訴我電源供電器電壓下降是正常還是有問題的嗎?感謝。

135.04 KB, 下載次數: 23

网友:
.......過載保護拉........降壓是因為設定的電流不夠~~~~~
怎麼都跟6227有關聯阿...我看你要把那附近的東西都檢查一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Q:

會壓降是正常的,重負载(或是短路),便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記得讀高一時,考視聽電子丙級,同學在做後級放大那塊板子,常常把電晶體裝錯,導致燒燬,老師有教我們怎樣用電源供應器檢查,定電壓電流由小調大,一旦發現電流上升幅度太快,就表示有問題了。
那顆si4914dy應該是提供南橋電源的MOS,經由6227做PWM控制。可以打一下D、S的阻值,如果異常,就準備換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R:

請問怎麼查到6t6是1PS70SB40的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S:

舊文內就有說的啊~~~
板上有貼片三級體與真實名稱對照表,查一下就有囉!!!這資料真的很方便。

那顆6t6實際上也不是1PS70SB46。
對照電路圖49頁,實際名稱為RB717F。

回复 网友AT:
剛量了一下D、S
果然有問題,阻值約在0.015那.....短路了。
記得我讀高一時...都在玩n_081|
難怪我不會用。

回复 网友AU:
感謝shunxing大~原來是這樣啊。看來6227的部份還要再查查...還好這次有這台..要不然可能又要燒更多東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Q:

但...接上NB後,電壓馬上降到7.9V...調電壓沒反應,再調電流電壓會上升,請問這樣是正常的嗎?
--------------------------------------------------------------------------------------
不要亂調電壓, 耐壓不夠的元件或迴路到時被你燒壞, 定電壓之後, 將電流轉到 0 慢慢調大, 也可以先定電流設定 1A 來查! 電流不夠電壓才會下降!

你應該知道 A/D_DOCK_IN 變成 AC_BAT_SYS(+19V)吧!  就是你燒壞的 PQ7105 的電路!(請參考電路圖 P.45 頁與P.46 頁)

看 46 頁區塊圖, AC_BAT_SYS 供電給 6227,  產生 +1.2VO, +1.2VO(5.4A), 之後產生 +1.2VS(3.3A). 然後找到你的 PQ6303 Si4914DY, 產生 +1.2VO. (到這邊應該還看的懂吧!)

請你聽從兩個 s 大的建議, 先拆下 4914 測量好壞以及檢查 6227 週遭電路是否有短路現象!

先這樣!

164.39 KB, 下載次數: 19

Schottky barrier di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V:

會的,也感謝HappyMaChi 大的好資料,我以經列印下來目前一直在看A/D_DOCK_IN → AC_BAT_SYS部份。
一邊看一邊對照A8M的電路圖,腦中的思絮頓時好了許多。
真是一份很有用的資料,而且剛好手上都有東西時學習的更快。

H大真好心,連BR717的datasheet都附上啦!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W:

忘了跟你說, P.49 頁 中的 +1.2VO, 旁邊有個隔離點 PJP631, 可以隔離開來觀察短路迴路! 你可以利用 Adobe Reader 查找關鍵字.
另外你拆下來的濾波電感有感值, 要記得位置焊回去!(我是不知道有沒有影響啦!提醒一下!)

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X:

我有load這個檔,但是查不到6t6, 6開頭的就沒這東西,還是這檔要怎樣查看呢?
6S        MMBFJ176        Nat        F        -        J176 n-ch jfet
6S        MMSD71        Mot        C        -        gp Si diode
p6S        PMBFJ176        Phi        F        -        J176 n-ch jfet
6T        BCW68GR        Sie         R        -        pnp 45V 0.8A 350mW
6T        MMBFJ310        Mot        F        SOT23        uhf n-ch jfet J310
6U        MMBFJ309        Nat        F        SOT23        uhf n-ch jfet J309
6V        BCW65CR        Zet        R        SOT23R        npn 32V 0.8A
6V        MMBFJ174        Nat        F        -        J174 p-ch jfet sw/chopper

网友:
有電路圖的都修到這樣還沒修好......
我那台沒電路圖的....目前終於把故障範圍縮小了.....
要是在檢測幾次~~~確定是那範圍的電路再作怪的話~~~
那我就有機會把那台筆電修好了~~~~~只不過~~~
要是真的確定是那顆MOSFET再作怪.....還真不知道要去哪找那一顆了....

挖勒~~~真的掛了.....剛剛直接下在DATA用UT61E下去測量阻抗~~~~真的掛了~~~~~
跟資料所顯示的阻抗完全不對~~~~也難怪會出問題了~~~

拍賣找不到這顆MOSFET阿......誰知道哪裡有再賣.....

网友:
阿水大加油喔!離完修不遠矣!會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實例。

回复 网友AY:
很期待疊疊樂.......之前那台沒看到,這台要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Y:

非常難找~ 剛幫你露天對了一堆都不能用! 有一顆相近的, 可惜他的反向Diode Is 差太多!
STM6926 Dual N-Channel mosfet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20784351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267314/SAMHOP/STM6926.html

我看你可能要向大陸那邊找才買的到, 也可以直接問露天賣 ic 的賣家開規格詢問比較快, 或者問看看這個網站賣不賣少量?
http://www.angcore.com/AITG/DETAIL_AO4924.html

回复 网友AZ:
UNO 疊疊樂+1
或用 DPAK 封裝的兩顆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Y:

要到對岸買的話我要跟si4914dy....

网友:
阿........不會吧~~~一堆人要看疊疊樂????
不過~~~阿水大耶....IC這種小東西~~~跟我的團會划的來嗎????

另外~剛剛又去基地看了一下....那邊的版主~~~居然幫我找到該筆電的電路圖了....
還作連接讓我下載了......看完電路圖之後....很肯定的確定AO4924掛了......

  剛剛才發現~~阿水大要的零件編號~~~怎麼跟我只差10號.....

楼主:
剛在拍賣上找料件,順便幫shunxing大找.....
找到一顆..AO4800很像S大要找的4924...但....位置剛好都相反XD
但..感覺應該能用吧!請S大過目一下。
S1 D1 G1和S2 D2 G2位置上下相反。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059584142

更新,剛又找到一顆和shunxing大要找的相同mos。
APM7313 SOP-8維修材料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202554969

324.7 KB, 下載次數: 17

114.14 KB, 下載次數: 15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在拍賣上找料件,順便幫shunxing大找.....
找到一顆..AO4800很像S大要找的4924...但....位置剛好都相反XD
但..感覺應該能用吧!請S大過目一下。
S1 D1 G1和S2 D2 G2位置上下相反。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 ...

4800隨便拆也一堆阿....
不過~~~壞掉的那一組~~不是二極體....是基納........
要是壞二極體納一組~~~我就可以IC疊疊樂了.....

楼主:
報告一下今晚的進度吧。
先PO一下故障的4914圖。
以下那些點是打對地阻值量的。
看來~SI4849DY也掛了。接下來...先把故障零件拆下再慢慢的量吧。

shunxing大~別催我啦!我和你這pro級的達人沒得比,第一次修筆電沒思路,所以會比較慢。
而且這片我修到和女朋友吵架也沒去理他了n_018|
你看我多用心........
有CQ40電路圖就更有一些方向了~我找好久也都找不到~真有點不好意思n_067|

======================================================================
另回一下shinewang大~要先跟您說聲不好意思,關於你問的問題我想到我是如何找到的了。
那個貼片mos資料沒6t6沒錯。

如何知道6t6的真實名稱,這就和查尋的關鍵字有很大的關係了。
當你知道零件編號為6t6時,你要如何去找零件資料datasheet。
一般我們會去cn.alldatasheet.com查,但...6t6並不是他的真實名稱。所以你怎麼找都會找不到。
而去google大神上找,會出現一堆不相關的6t6資料。
這時...關鍵字就很重要。
你想想,我已經知道了零件上的名稱是6t6,再來另一個方向是什麼?有人知道嗎?

是形狀!沒錯...就是形狀!!!!
這時你就可以去查SMD的封裝圖型表
http://www.ic365.com.cn/asp/image.asp

由圖內我們發現6t6封裝為SOT23和SOT323....
所以這時在google大神的搜尋關鍵字為 『6t6 sot 23』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 ... mp;oq=&gs_rfai=

你看..在第一頁下方就有

由此可大約知道,6t6實際名稱應該為『1PS70SB46』
如果不確定可以多找幾個網頁資料比對很快就出來了。

如此可知下次要找資料請多多利用關鍵字哦~~~~:on_006|
===================================================================
好累~沒想到一個問題居然又變成教學文........
睡覺去!!各位雞友晚安囉!!

网友:
回复 网友BA:

哦...原來是這樣子....我還不敢問這問題
6t6的謎題終於解開了...謝謝阿水

网友:
回复 网友BB:
看了一下datasheet......不是稽納(也不太可能是稽納)..........竟然是蕭特基.....上哪找那麼快的MOS啊!
回复 网友BA:
阿水大,SI4849DY可能沒掛,.....因為旁邊有一顆濾波電容,打電容的對地阻值看看,是不是接地呢?看起來大片銅箔,可能是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A:

阿水,感恩.
維修時最頭大的就是查不到這是啥東西.
另一個頭大的是好不容易查到了卻又買不到.

网友:
說到接地~~~說真的~~要小心查~~~~
我修的那台~~~接地問題的迷團解除了....
完全沒有想到~~~居然有電路....內阻到接地只有6歐姆.....
也難怪我送電之後~~~~沒有異常狀況....
看了電路圖...又說不出所以然...只能猜測....
說不定是通了電之後~~電路運作~~~然後就會提升內阻了吧...
所以~~怎摸查~~~都查不到問題....
也因此~~~我只好開始~~~拆拆樂~~~~~一個一個零件拆下來測量它的內阻~~~~
以判斷零件的好壞....會這麼做..是因為~~他給我開機畫面出現5秒左右...就當機了...
我才會這樣去查供電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C:

回S大~那邊是接地沒錯~
上班去~

网友:
si4914可以找si4814代~

网友:
慘了~~~真的找不到AO4924.....
對岸有~~但是最少訂量...100顆.......
很貴耶~~~~~~~~看樣子~~~只好找廢版~~~看有沒有類似的
把那4隻腳剪掉~~~玩疊疊樂.........

网友:
水大大 加油你一定可以修好的
3台A8M剩妳還在努力
(我的送修還沒回來因為測試不穩定會不定時自動關機)
期待看到你修好的消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D:

感謝支持,目前經hung224大指教後有在露天上有找到料,待料件中~~~
拍謝~~所以目前沒什麼進度,而且剛從阿里山上看日出玩回來,好累~~~睡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E:

這也是很頭病的問題,你看shunxing大就知道~~~跟本買不到料..不然一次要買大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F:

我有幫您找拍賣上的...很多間..datasheet一個一個查...但就是沒剛好的n_074|

楼主:
4/22 新增~~不短路了!

先感謝s10274chen 大的關心!

最近下班後比較忙所以感覺沒什麼進度,再來是料件今天終於全都來了。
TPC8107、6t6、si4914代用料SI4814DI這三顆。

先來張圖~~

換換換~~~把有問題的都換上去(一直在這幾個零件打轉)
先是6T6

再來4814

最後...換了好多次的8107

換好後~~這次學乖了~~~先用電源供應器來測試(有保護~不會再亂燒東西)
先調好到19V~上電~~~無短路~~~當下超興奮的n_034|

之後就開始裝上CPU~RAM~~再開機。
幾秒就自動關機....
而電流~~~一直上不去。

電流最高也只在0.75~~怎麼調都沒用n_015|
就算我調定流在4.7A...開機後也沒用~~~~
因該還是有地方有問題~~但比照之前的樣子好很多了。

接下來還要再努力查各部位電壓。:on_067|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謝s10274chen 大的關心!

最近下班後比較忙所以感覺沒什麼進度,再來是料件今天終於全都來了。
TPC8107、6t6、si4914代用料SI4814DI這三顆。

先來張圖~~

換換換~~~把有問題的都換上去(一直在這幾個零件打轉 ...

加油~~~現在只差關鍵的一個零件了~~~~說不定真的會被你找出來......
我也要來睡了~~~~工作一堆~~累死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G:

 不會啦!不過也還真的要謝謝阿水大您這篇,大家互相討論,真的學到不少東西。
會自動關機,不知道機板上有沒有偵測限路之類的(像CPU溫度偵測...等等)。
或是還有地方工作條件沒有滿足?.............我也不知道。頂多只能大海撈針了。

网友:
哀~~~~~~我本來以為AO4924掛了~~~要來玩IC疊疊樂了...
沒想到...我拆下其他類似的IC~~~居然~~測量出來的素質差不多....
它~~~沒壞....
今天又找了空閒時間繼續查~~~~~~~
找到有可能損壞的IC了...因為~~電路異常之後....該顆IC~~~~居然給我發熱.....
還會燙人~~而且~~連供電的MOSFET後端的電感...也異常發熱......神奇阿~~~
我會在實驗看看是不是那顆掛了... 上頭IC編號居然跟電路圖不同....
不過功能一樣~~目前懷疑電路圖標示的APL5913這顆掛了~~~~

网友AA:
回复 网友BH:

那顆是三端穩壓IC,應該是提供VTT信號給CPU與北橋的。
固定式輸出,為1.2V。

网友:
回复 网友BG:

請量測電壓! 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I:

會的!目前在看carzy1kimo大的方法..再對照電路圖來處理,有結果再po上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那顆是三端穩壓IC,應該是提供VTT信號給CPU與北橋的。
固定式輸出,為1.2V。

還是猜錯了~~~~
我拆了一堆零件~~~還是找不到那短路的地方.....
看樣子引起異常的還是短路的問題佔大部分....
整個電路圖找到眼睛快發暈了...還是無法找出對+1.0VS有短路的地方...
該拆的貼片電容都被我拆下來測量沒有一個掛點的...
短路依然存在...雖然只有5歐姆...但也太低了...我看過電路...對地至少都有100K~~~
真不知道要從哪邊找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J:

 shunxing大加油~~
有時放個兩三天在那不管他,再拿起來檢測時說不定有意外的發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shunxing大加油~~
有時放個兩三天在那不管他,再拿起來檢測時說不定有意外的發現。

我現在越來越懷疑......內層的電路~~~短路了...要是真的~~~就不用玩了~~~~~
目前還有一條線1.0VS跟1.2VS是相連的~~~但是神奇的~~1.2VS居然沒短路...
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找下去了...有可能這條線斷了...然後卻與接地短路了...這樣就真的不用玩了...

网友:
之前維修時發現,華碩的NB主機板若是沒偵測/沒裝CPU的話,會開一下就關掉。

网友:
這一篇一來一往的真是太精彩了
我的MSI 沒裝CPU 開機也會自動關機喔

楼主:
有點想哭了~剛在量電壓時不小心短路到其它零件....現在開機馬上滅掉

网友:
好精采的帖.
阿水大加油,國父革命11次還說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下資質膚淺,無法提供有益想法
就在下本業經驗給您參考,
電工查察電機電路線路,我們會先了解該電機各部零件及其應對的控制以及各個零件之間相關聯點(包含軟硬體).
再來就是問題點的研判:該問題點直屬關聯的部件以及相關聯的部件(也就是此部件軟硬體向上或向下相關聯者).
分別檢測,將各區塊相關聯之處斷開,作個別檢測
確認問題區塊後,該區塊作更精確的細部檢測(可以的話也是以斷開各細部相關聯點作檢測)
細部檢測找出問題部件(包含軟硬體),
排除該問題點之後,該部先作測試
測試無誤,連結細部關聯作測試,有問題的話,查該細部其他部件直到排除問題
測試無誤,聯結區塊關聯作測試,查該區塊其他細部可能影響的範圍....
.......................
不知是否對您有幫助!

另外,之前您使用電源供應器遇到的電壓被拉下的疑問,有先進已經回答.電工將這種情形稱為(電壓降或壓降),因為您有限電壓限電流,才不至於災情擴大(電工稱之為秀逗,也就是簡稱的短路),(在下在此做個修正)電壓拉不上應該是沒有進一步的負載產生(也就是沒有進一步的動作),所以即使將限電壓開大也沒反應,但是將限電流調高,電壓也會跟著上升.

在下淺見,這種情況,如果能夠查出哪個元件引起這種現象(從最基本需要19.4V以上高電位的原件電路著手),是不是表示該元件就是對地短路而需要無限大電流呢?

僅供參考,有誤之處請各位先進立即提出,以免遺禍他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K:

 這下又回到起點了!
再打阻值找看看,是哪邊短路了。
狼大說的,要不要裝上CPU試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L:

應該是不會相連的,電路圖看起來,好像是大圈圈內,有1.2VS和1.0VS,同樣是進到南橋裡面。
1.0VS如果有輸出,應該可以暫時不管它,1.2VS不見了?
....................不知道您的要不要另開一帖討論。

网友BM:
回复 网友AT:

[~~用電源供應器檢查,定電壓電流由小調大,一旦發現電流上升幅度太快,就表示有問題了。]
哪請教"s10274chen大",是不是可以如法泡製用在修主機板上呢?
那不就要用多台power supply 嗎?這樣會"相打電"嗎?

另外:
阿水大,創造高收視率喔!高手切磋過招,精采可期!
收穫多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N:

同樣是可以的,這點用來檢測是否有短路現象,是非常方便的。
電源供應器可以準備ㄧ台即可,分部份電源分別測試。
若要同時多台檢測,便須注意連接方式,避免相打電。

楼主:
昨晚太累不小心把SI4814DY的2.3腳短路到...不知道有沒有掛了,真怕又傷到6227。
晚上再把他換掉再試試看。

如果又回復到正常情況的話再來從P、C、R來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太累不小心把SI4814DY的2.3腳短路到...不知道有沒有掛了,真怕又傷到6227。
晚上再把他換掉再試試看。

如果又回復到正常情況的話再來從P、C、R來下手。 ...

阿水大加油嘿
由繁入簡,由簡入繁
上天保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M:
[~~用電源供應器檢查,定電壓電流由小調大,一旦發現電流上升幅度太快,就表示有問題了。]
哪請教"s10274chen大",是不是可以如法泡製用在修主機板上呢?
那不就要用多台power supply 嗎?這樣會"相打電"嗎?

另外:
阿水大,創 ...

可以阿~~~~沒看到我一值在跟L大討論的土泡電源嗎?
他說要先用12BIT的玩看看~~~~所以~我電路板在考慮要怎麼畫才能通用個版本
然後讓有需要的人自己去做~~~~
當然~~我們已經說好~最終版本因該會拿來販賣~~~前幾板的也會依照需求
看量大不大~~~夠大的話電路板可能會要求廠製會比較漂亮..價格就會貴上許多了

网友:
這篇看到這裡
我覺得報價報4000元算客氣了
工時都不只囉
零件雜七雜八...
比殺肉板拿來換的效益
我只能說真的維修是一條不歸路
所以我還是喜歡當業務
接單回來給老師傅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O:

感謝粗工大提供的思路~~~小的會努力學習各位大大的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BP:

店長大大所言甚是,站在商業角度來看,維修所付出的代價與利益&效益大多不成正比.
維修過程幾乎都是曲折離奇,阻礙重重,但是每每過關斬將,突破形形色色關卡,一路殺到完修的歷程,在維修者將完修品交付托付者手上的剎那間,那種感覺n_057| ...........
這不是有形物質可以取代(這也是為何有很多技術人員在現實中一直無法獲得相等待遇的原因之一吧).
看了legion大的帖,電子功力了得,設計開發產品已經沒問題了,現實中還是得去工地賺錢養家(這也是在下一直深感疑惑之處了,是懷才不遇嗎?)!
維修真是一條不歸路........
阿水大加油,期待你繼續發表此帖維修過程.在下相信,無論完修與否,這篇絕對精采可期!

网友:
回复 网友BK:

IO 掛了 換上IO就可以了一一這樣零件短路基本上 IO先死給你看 還有3腳迷你封裝方式的 那種特別容易 因為這樣短路一一
俺剛搞好一片4520 主版一一 先前開機無畫面 換了IO 正常不小心阿四到  把他搞成不開機了一一
先拿電表 看外接電源後  我是都這樣拿版對版比對測試一一 一一紀錄各IC與腳位電壓後在 思考何種因素 會引起這樣反應
部分 主機板會因為 晶片問題掛點產生開機無畫面 或是開機一開及滅的狀況
一一排除後 有板子比對會比較好處理ㄖㄖ

网友:
回复 网友BQ:

搞維修喔
是餓不死啦
但也不會發財
設計.研發.業務才是王道

网友(2010-04-30):
華山論劍!  真是華山論劍! 太精采了!

雖然我還看不懂門道,但是對於大家用心的貢獻心力,提供資料的,提供維修案例的,詢問反饋思路的,加油打氣的,每一個都讓我佩服的五體投地!

參與維修只是我的興趣,我不求技術獨占鰲頭,只願數年後,我依然為各位的熱心感動,依然保有如此執著的態度,繼續努力!

各位先進大大!  我向你們敬禮了!

楼主:
 ...這篇又被推上來了啊~~一直沒空用真不好意思!
剛好今天有點時間晚點我在更新進度一下!

A8M的電壓部份圖已經看了好多次~今晚看能不能都找出來!感謝各位大大的加油聲!!

网友:
回复 网友BR:

小弟我解毒的那台套裝機,確定板子是壞的了!去電子街找了....還是找不到板子,老爸去逢甲,買了K8架構的板子,吃DDR的,說要換,還是明天再問看看客人要怎麼決定。
板子明天慢慢摸看看好了。

楼主:
我覺得我又回到原點了!

今晚先從之前不小心短路到SI4814DY的2.3腳開始查,從電路圖來看1,2腳是AC_BAT_SYS輸入~
用電錶量有19v進來...但量5,6,7確沒有+1.2VO的電壓...
再看電路圖..+1.2VO是從6227的第9腳VOUT1輸出...
先測量6227第28腳有5V的輸入..但第9腳沒電壓輸出。
應該是不小心短路到4814的第2,3腳時...瞬間19V的電壓輸入到6227的第2腳LGATE1(These are the outputs of the lower MOSFET drivers.)
把6227的驅動器給打掛了
所以...6227應該又掛了n_143|

明天八點上班...今晚先到這。
下回預告..手頭上還剩最後一顆6227..下次先換掉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S:

我在80#有提過
在ISL6227 datasheet page 10
VOUT1,VOUT2(Pin 9,20)
最後一段
When connected to ground, these pins command
forced 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PWM) at all load levels
另外有@  應該是沒有實際上件的記號
再看在電路圖上 PU6301 pin9連接PR6309(0 ohm)接地
所以pin9 是0V是正常的

VCC(pin28)跟EN1(pin8)應該是你要檢查的地方

网友(2010-05-30):
看樣子應該是6t6沒錯。馬上找尋零件編號和datasheet
這果顆稱為1PS70SB46  如下圖:

請教一下,如何由6t6編號得知是1PS70SB46 ????
謝謝,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T:

啊~~又被挖出來了啊~~~最近在K筆電的書中~~想把思路搞好再來下手~~~
這個問題我有在文中解答哦~~~~找一下吧!

网友:
我也有下載了那個貼片三極體真實名稱對照表,但沒看到'6T6"呀,才會發問,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U:

答案在106樓哦~~~去看看吧!

回复 网友BV:
感謝~~備料之前都買好了~~
有了網拍後要找料件變容易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G:

請教一下圖片上得電源供應器是這台嗎?好用嗎?
http://www.ic995.com/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780

如接筆記型需要買下面的萬用接頭嗎?
http://www.ic995.com/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596

可以用在桌機的主機板測試嗎

网友(2010-09-07):
精心之作!!!!!水哥~~~~~~真的佩服佩服  自己動工果然不一樣ㄏㄏ

网友(2010-10-20):
這篇文章後續是.......

网友(2011-08-23):
換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