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NET ADT-9563 維修

楼主(2010-03-31):
前幾天看見有人問很類似這顆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19698-1-1.html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685
我們公司這顆用在研華工業電腦上
而上面的那兩顆用在 D-link Hub 上
但大同小異
壞的地方也一樣

其實一年前隔壁部門就問我們能不能修了
但是當時找不到 這棵 PWM datasheet
在市面上又買不到它
也就擺在那沒動

不料今年過個年又壞了七顆
我只好要求拿個好的來比對
才比出 C 9 掛掛
由於事隔一月
以後有壞的拿出來
再把精確電壓告訴給大家

這裡是背後的線路

在濾波電容後好的壞的 power supply 都有 166 V
但在電源進入點後經過 39K 電阻, 壞的 power 電壓降的太多
影響到了 8060 VCC
因此可能是 39K 本身變質
不然就是 VCC 端後面有地方短路
但比對各端對地電阻 兩者差異不大
所以剩下 8060 本身或其周邊電路
由於買不到 8060 來試
只好從它的周邊著手
就這樣抓到了這顆 1uF/50V 掛掛

一口氣和同事修了近二十顆
從此再也不必買了

對了
剛裝上去有高頻聲
於是把同樣規格在 431 旁邊的這顆 1uF 也換了
大功告成 又很安靜

网友:
謝謝分享 ~有時候 小電容 就找到頭痛囉 ~一般 找不到問體 ~我也是先從 小電容下手 ~
...大大 ~如何發覺 ~高頻聲的電容~.

楼主:
我覺得以下這篇是探討高頻聲經典之作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72-1-1.html

我這篇產生高頻聲的 1uF 位置在他電路圖的光耦晶體的二極體那一測
我們兩這部分的電路幾乎一樣
不同的是我的 1uF 正極接在 光耦晶體二極體的正極位置
而我們產生高頻聲問題的元件都是回授電路上
他在左邊 我在右邊

另外我的經驗是
如果電源電容不管是AC濾波後的大電容或是
PWM 電源電容 失效也會產生高頻聲
提供參考

楼主:
這兩個禮拜現場又下來三個

還有四二輪註名高頻聲的

這下方的小黑豆就是 431  他左邊的小電容就是高頻聲元兇

上線比較正常power 電壓和不正常 power 電壓

主要是電源進入點和通過 39K 電阻部份

先量正常這顆

再看不正常這顆

可以發現電源進入點差異不大
但過了 39K 電阻後
兩者電壓差了近一倍
造成 PWM 不能工作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顆小電容為什麼那麼容易壞? 是個可以探討的重點!
謝謝分享!

网友:
都是同一批板子???修久了~~~~以後都知道故障原因拉~~~
用猜的也可以修好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顆小電容為什麼那麼容易壞? 是個可以探討的重點!
謝謝分享!

這問題因該是處於高頻整盪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顆小電容為什麼那麼容易壞? 是個可以探討的重點!
謝謝分享!

用料不佳或是開的規格不好(例如本來要用積層,但改用電解)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