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SONY Cyber-shot閃光燈不亮維修

楼主(2010-03-31):
我這部相機有天忽然不會閃光了,拆開來取下閃光模組.

DC型號

DC型號

DC and閃光模組

DC and閃光模組

量測後發現閃光模組利用外部電源能夠使電容充電(但不知如何觸發讓他閃光),但接上相機後就不會充電.

閃光模組1

閃光模組1

查線後發現原來主版上有1個開關將通往閃光模組的電源切掉了,所以這是正常的.

主版開關

主版開關

後來發現螢幕上的閃電符號與E:91:01一直閃爍(沒印象是否應該如此)
目前推測
1.主板認為閃光模組已經充滿所以才切斷充電電源(但我試過接著外部電源讓電容充滿再按下快門卻也沒閃光)
2.E:91:01可能是個error code,閃光的控制部分已損壞(量測其他接腳在按下快門時都沒有任何觸發信號)
還在維修中,有誰可給點建議.

网友:
E:91:01是閃光燈模組NG的代碼,更換閃光燈模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你,哪裡可找到這東西呢?
所以閃光模組應該有個信號通知主板,有誰知道這10個接腳的定義呢?我目前知道中間6根是VCC 3根,GND 3根.

网友:
我想你應該換一個版才對吧
這裡並不是發問的版

网友B:
害我前面看得津津有味,看到後面才發現發錯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害我前面看得津津有味,看到後面才發現發錯地方了。

哈哈~~~~我早就發現了~~~~我以為完修了~~~~因為整各流程~~太順了....
不過也算實例拉~~~當他是已經失敗的實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喔!了解,我以為有實例就發這個版,就如6樓所說當作失敗例.我到其他版再開新帖發問.
改到以下發問.
http://bbs.pigoo.com/thread-19922-1-1.html

网友:
老共那邊的經驗,8隻腳IC掛點機會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