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太克 2465B 示波器

楼主(2010-03-31):
這台示波器是朋友給的,當時因為用不到就隨便置放在牆角
某天心血來潮的上電暖暖機,結果就出現異常聲響與煙霧
因為短時間內不會用到示波器,所以就繼續丟回牆角放
後來無聊,有拆開來查看過一次,只發現有一零件燒的亂七八糟的
也不確定到底是什麼零件,無力維修,打包起來繼續丟回牆角放著
近日有某版大發帖,分享討論相關議題,小弟也就把這故障狀況提出分享
恰巧遇到箇中高手kenneth大,無私的維修經驗分享
一語說中了小弟的無力點(太克示波器的通病,IC旁的電源濾波電容)
傍晚再次拆修,順便把內部機板電路拍照,與各位版友分享
該設備已完修,測試時間約30分鐘,一切正常
再次感謝kenneth大的賜教.提醒
故障零件是旁邊OP AMP的電源濾波電容 (中型).JPG

网友:
連示波器也來ㄚ
真是太強了~~
示波器一台不是都很貴~~

网友:
光看那整塊電路板......下巴都掉下來了!
燒壞的那顆實在很難想像是鉭質電容。

可變電容可值不少錢。

网友:
看到第二張照片時, 心中就會生無力跟畏懼感! 感覺上早期的濾波鉭質濾波電容都很容易爆.(不會是我自我感覺吧?)

哇賽~ 上面寫 400MHz! 希望以後雄爸發帖多多讓它表演!

謝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站內高手雲集(偶有隱藏版高手出現)
這台示波器當初自認能力不足以維修,而未戰先敗
巧遇站內高手賜教,
從 拆機.拍照.維修.測試.完修結案 三小時內完成

這型號的示波器已停產
網拍二手一台2~2.5萬起跳

网友:
挖~~~~我光是看到電路板~~~~~
我整個人先暈了.....
難怪一台要天價........
超高級的阿~~~~~~~~
400MZ~~~~可說~~~幾10年內都不用換機器了.....
這台就夠用了......

网友:
挖 ~這種東西 ~.............挖~嚇死人那樣多的電路板 還可以修好~~~
站內的確 很多 高手 .....

网友:
沒想到kenneth大還真是隱蔵的高手

网友:
上個月看到樓下垃舍堆一臺跟這個差不多的東東不知好壞,不識貨早知把它搬回來研究研究\(≧▽≦)/。

网友:
不錯 這個真正的好東西

网友:
TEK2465B求救!!!

小弟一台刚刚购买不久的二手TEK2465B示波器,有如下几个毛病:该机的CH-1/CH-2两输入端口,测量本机的CAL信号,以1M阻抗测得仅为280MV,远低于标称的400MV;用这两端口测量标称1.5V干电池的直流电压,以-接地,测量结果为0.58V,改为+接地,测量结果为0.75V;200MV/100MV两档位都是同样结果;而用CH-3/CH-4测量CAL/及干电池,其结果与标称值非常接近!再有一个就是以一在水平中线调准幅度为两格的波形(在水平线上下各占一格),用垂直移位向上至顶格,该波形幅度基本保持两格不变;而同一波形,由中线向下移位一格则缩为一格半;再向下移动一格变为两格,再向下移至屏幕底部又变成一格半;以上几个故障,使得这台仪器根本失去了精准度,本人也无从下手,故特在此请求各位能人高手给予协助,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示波器也能修, 真是高手如雲,厲害 ,厲害!!!!

网友(2010-05-09):
雄爸 歐像

雄爸 太厲害了ㄋn_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