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ATEN KVM (CS84A)故障 [已送原廠維修]

楼主(2010-03-31):
最近感覺一直在壞東西n_096|
上星期在幫客人測一台不開機的主機時,
想說怎麼這麼奇怪,電一上,還沒按power鍵,cpu風扇就慢慢的在轉了
想說這板子設計還有點奇怪,說時遲那時快,就聞到燒焦味
天啊,我的kvm燒了..... 快斷電....
燒掉的地方,不知什麼IC,被磨掉了
不知這個還有辦法修嗎?

****************************************************
4/20
感謝大家的幫忙,原來那顆有密喔~
已送回原廠維修回來了

网友:
.......哪裡不燒偏偏給你燒IC....別玩了......可以買台新的了......
拆料當備料~~~~

网友A:
應該是 51 的 MPU 自己修沒料沒轍,拿去給原公司修吧,還是比買台新的便宜,又環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51 的 MPU 自己修沒料沒轍,拿去給原公司修吧,還是比買台新的便宜,又環保。

但是~~~
公司修.
應該要叫你買新的....
報價應該比新的貴....

网友B:
如果是8051的話.買台一樣的二手品拆開後讀資料燒一顆在換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8051的話.買台一樣的二手品拆開後讀資料燒一顆在換上

有加密....你COPY不出資料來.....

网友:
要找這一棵MCU應該不難找,因為X'tal 的腳位很特別,但應該很難買得到。先猜到MCU型號再說,再拆下來看看能不能讀得到程式,不然真的白做工…

网友:
找到可疑的MCU了!可能是ATMEGA644-20PU
再比對電路,大概就可以確定了。
但後續還是會比較麻煩.....沒有程式。
如果燒壞的部份頂多只有IO,那還可能有救。
IO沒有用電晶體或是光耦來做開關動作,直接控制外部,ㄧ不小心,就變這樣了。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原來那顆有密喔~
已送回原廠維修回來了(第一次沒修好,又送了一次)
不過覺得服務態度不錯啦!
現已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