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雜牌14吋開機無燈號(已解決)

楼主(2010-04-01):
不良症狀:
1.開機無燈號但是把高壓板拔除,重插電源即可啟動(綠燈)高壓插回後,點亮即可正常運作
2.power key 完全失效(已對調)
3.冷機再開又無燈號
請各位前輩指導該往哪個方向查?

网友:
又是一個沒頭沒尾的發問.....
請神仙幫你把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片型號很重要,看一下發文有制式格式的
小弟正努力找地方回覆十帖,就能發照了

楼主:
不好意思:因為找不到什麼牌子(面板是NEC的)
外標貼只有型號:HD14A 台製
板號:GZ151D
照片白天再補上

网友:
其實我一直覺得很奇怪,難道大家多不使用free 空間上傳 照片嗎?

底下是我常用的網址 , 免註冊,免申請,沒有色情廣告,完全免費,

你點進網址~~就可以很清楚該怎麼上傳~~~據說連幼稚園小孩多知道如何上傳圖片,上傳完,他會提供你很多的顯示"格式 "

http://xs.to/

國外網址~遇到人多,會有點慢

网友:
2.power key 完全失效(已對調)
================================
套句食神的台詞~~~~這是失敗中的失敗~~~~~嚴重的錯誤觀念
================================
開關有問題,就要換掉,不是天真的"對調",就會好
你把那一整排的開關全部(買新的)換掉,我想問題因該就可以解決了

楼主:
謝謝uiltraman我會去換看看再來報告
keyswitch我是有測過,動作正常

楼主:
今天換KEY跟我預期的結果一樣"無效"
後來再確認POWER KEY這個迴路
SM5964J這個MCU的24腳內部
呈開路狀態,所以這片板子只有換公板的

网友:
大大您好,這樣的故障,可能有空焊的問題,或是有零件老化,呈現這種需要「熱機」的狀態。

楼主:
關於空焊這部分是有處理過,謝謝9樓提醒我會再看看有沒有沒處理到的地方
目前已用試波器之零件測試功能確定SM5964J這個MCU的24腳內部
呈開路狀態以至於KEY怎麼按都無效

楼主:
補上 SM5964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