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基筆電 TravelMate 250 CPU空焊迼成開機不跑碼

楼主(2010-04-01):
這篇是軟的,沒有什麼換CPU座或加焊的維修實例。
因為...能開就好..換座我怕搞雜了n_136|

先來看看故障情況,今天下午客戶拿一台筆電來 ACER TM250
試了一下,開機有電源無畫面,公司老鳥問了一下原廠是否有機板可換,ACER表示三位數字系列的停產很久囉!
所以這台原本要直接告知客戶無料件棄修,剛好晚上手邊沒案子修,那就自己來修看看吧。

首先先上除錯卡!此筆電比較舊型有LPT埠。

不跑碼,表示CPU可能沒工作。
再來一樣把他脫光光。

既然不跑碼...那就先看看CPU部份好了。
是桌上型的CPU耶....雖然CPU不太會壞,但剛好手邊有很多顆,那就換看看吧!
換了之後

開始有跑碼了耶,真的是CPU壞了嗎!
沒那麼好康,因為把散熱風扇的螺絲鎖上後....又不跑碼了@@"
所以表示第一顆CPU沒問題,把CPU換回來後散熱風扇先不要鎖上測...又可開機跑碼了。
那....應該是CPU座有空焊...因為螺絲全鎖後那壓力感覺還滿大的,造成空焊。

最後散熱座就輕輕上鎖..別鎖太緊!開機看看。有畫面了。
能開機..那就能把筆電組回去了...先別太急...把風扇清一清

有夠髒的..用風槍噴一噴後魔王出現了,好大塊灰塵@@"

最後組回去,開機OK!

進入BIOS測試OK!

因硬碟被客戶拿走!明天再來測試進入系統。

完修!

网友:
請問~是加焊還是換CPU做阿????沒看到你換座的照片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後散熱座就輕輕上鎖..別鎖太緊!開機看看。有畫面了

並沒有加焊 鎖鬆一點.

阿水大真勇,我還沒拆過半台NB= =嘗試過但每次都放棄ˊˋ
最後都是外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S大~~沒加焊或換座,雖然手上有植好球的座...
但試到後來可開機...也怕把NB搞壞就沒換了!
所以一開始就說是軟的。

tony6605大大,您可以拆看看,有些問題其實都是軟的,何必再讓人賺一下。
但....沒把握或保內機別亂搞,因筆電螺絲有的大小不同,在拆時要做記號會比較保險一點。

我們店裡的工程師有遇到故障點不是叫客戶換新品就是送回原廠處理,有時明明有能力修得好,他們會說一聲..搞壞了你要負責嗎?如果一下子又來二修你要負責嗎?
沒辦法,誰叫人家是老鳥了@@"

所以我很少拆公司客戶的維修品,今天這台真的是沒事做才拆的。

网友:
灰塵卡住....溫度過高......空焊!
風扇還是不要鎖太緊的好。上次拆了一台老師給我們的Acer P3時代的小筆電......雖然是好的,光那一拆,就倒退三步,好多螺絲!

网友:
筆電我也沒有修過~~真是佩服阿~~
因為我也沒有機會摸到筆電
窮小子拉哈哈

网友:
筆電 很真的是很難拆 ~螺絲又多~常常都會忘了裝很多顆回去 ~..

謝謝分享 ~維修 ~

网友:
應該是應力造成腳座錫裂,這種機器其實不好搞。返修機率很高
建議換座在點一下膠,散熱座可能要加的墊圈讓她不要壓太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感謝大大的指點

网友:
補充一下:應力之定義:單位面積上所受的力量,稱為應力。
以NB舉例來說:ENDUSER敲擊鍵盤所造成的力量,或拿NB的方法以及放在包包裡都會受到一些外在的壓力
這些都算是應力

网友:
謝謝這位大哥,雖然文章簡單形容樸實。。但卻有很大的收穫

网友:
所以NB真的要輕輕對待阿~真是

网友:
這個問題把cpu座加銲一下應該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只是加銲會有風險,不成功就會很麻煩了

网友:
如果只是暫時用鎖緊螺絲的方式,回來的機率會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