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土砲電源供應器治具(稍做修改更好用)

楼主(2010-04-01):
本來想放到新手區的~~~
不過這個放在電源供應器區塊會比較適合~~~~

我自己自製的簡易型加負載的電源供應器檢測工具
我只有拉出3.3V 5V 12V的檢測 與電源啟動之後會送入主機板的
PG訊號與5VBS的待機電源....
之前大家都有在討論~~~~
電源供應器空載的時候正常....接負載卻會出問題..
這種狀況~~我今天拿了一台有這問題的供應器測試...
再空載的時候PG燈不會亮....就已經代表有問題了...
我把負載通電...馬上給你保護.......代表這修過的電源供應器還有問題存在....
至於~~~這問題~~留到下次發維修實例在討論..先來討論~我這台自製維修工具吧...

先來看我完成的治具外觀
我先用正常的電源供應器測試待機電壓....
可以正常點亮LED燈~~~~~~
將黑色開關打開之後(綠線短接)...啟動電源....
會先看到3.3V 5V 12V的LED燈同時點亮~~~然後要等1~2秒PG燈才會亮(不會亮就代表有問題了)
確定都會亮了之後...開啟負載開關....
這負載是使用機車燈...最便宜的....35W....由於有2段都是35W..
所以1顆車燈全點亮等於有70W我用了2顆就有140W了....也就是說~~~
我2段全開的話...電源供應器要是12V不足140W...馬上就會自動保護了...或是電壓不足了...
我用了兩個開關...開一個是70W點燈...開2個是140W
下面這張~~~是開一個...所以是70W負載.....
下面這張是開2個~~~所以是140W負載.....
說真的~~這燈泡還真燙阿......開超過1分鐘~~~最好不要去碰...很燙的...尤其是不要去動到燈泡...
那種熱度~~~要是動到燈泡...鎢絲會斷的......

另外不要說我不給你們線路圖~~~~我給你們看前後板~~~自己想辦法去做一個來玩吧.....
我已經拍的很清楚了~~~~~~~

网友:
加上假負載測試更實用

网友A:
這個治具太好用了,找個時間把它做起來,
那是不是每加一個燈泡就可以增加70w的負載,
現在的電源供應器標示的瓦數都好大,是不是要多用幾個燈泡來測試是否足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治具太好用了,找個時間把它做起來,
那是不是每加一個燈泡就可以增加70w的負載,
現在的電源供應器標示的瓦數都好大,是不是要多用幾個燈泡來測試是否足瓦 ...

那是2一個燈泡裡面有2個鎢絲...1個鎢絲35W所以才一個燈泡70W
如果要測試有無足瓦~~就多買幾顆回來裝就可以知道足不足W了~~~
而且~~就算可以提供足夠的瓦數...若能操個1小時那才能算正常...
只是...用這燈泡操一個小時.....最好人在旁邊...或是放在空曠處用電風扇吹..
以免過熱影發火災....
若是要一次就買高瓦數的..有車大燈是100W+120W的同時點亮就是220W了.....
只是...很刺眼喔.....那種的太爆亮了....怕你眼睛會瞎了.....

网友:
小弟之前是用12V 50W 軌道燈泡當負載
有人賣3顆50元
還滿好用地

网友B:
酷哦!
好羨慕懂電路的人,總是可以做出自己想要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酷哦!
好羨慕懂電路的人,總是可以做出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是最基本的耶......連這個都不會~~~怎摸修東西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最基本的耶......連這個都不會~~~怎摸修東西阿.....

我是學財稅的,完全没學過電子電路,目前會的99%都是在這裡學的!

网友:
不錯耶!!!看得我都想自己做一個來用。。。。

网友:
請問,第一張圖,電阻右邊那是啥咚咚?是方便三用電錶探棒插入用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當然!但插不進去!那個是用來拉出接點,給電表量測電壓用的。

楼主:
恩~~~有人幫我回覆拉~~~~~
就是用來方便測量的接點~~~~
要插電表的探棒也很簡單~~~~~
報廢的電源供應器~~~~把那4PIN焊在板子上面就可以了
變通一下~~~~就可以用~~~~~

我剛剛被一台沒有保護的電源供應器給整死了~~~~~
難怪他沒PG訊號....他把12V的檢測迴路給壓低了...
沒有電壓進入IC...結果PG不亮...我把電路送進去之後~~~~PG亮了~~~
但是~~~一接負載~~~馬上保護~~~~之後不會啟動...
而~~~PG不亮的時候...神奇阿~~~約10秒鐘~~~再次啟動電源...保護失效....天阿~~~
這要是把主機板燒了還得了~~~難怪這顆電源供應器被丟了...
主要是因為~~~開機還要等10秒.......
測到最後~~~~~~~那顆是好的....不過也被我分解了~~~因為~~~那種電源供應器太危險了....

网友D:
小弟之前也是想做類似的東西,無奈廢版上的ATX插座拔不下來n_019|

所以暫時打消這個念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之前也是想做類似的東西,無奈廢版上的ATX插座拔不下來n_019|

所以暫時打消這個念頭了!!

用力拆阿~~~~~我用60W的~~~~也很難拆.......
最後~~~~~放到我的烤肉爐...烤約10分鐘~~~輕鬆拿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先把烙鐵把錫清一清
再用熱風槍吹一吹
就可以輕鬆的取下.

网友:
水啦! 看完就很想自己做一個,s大真是造福大家啊n_092|

网友:
我也來PO一下我做的,真的要自己動手做才有樂趣!

自製POWER測試器........5VSB還寫錯@@"  懶得改了,大家笑笑就好!!

安裝到POWER上...待機電源和5VSB亮

開關ON後.....除了POWER燈暗..全它全亮...-5V沒接(那個母座上沒有)

再來看看我的負載....杯燈(12V50W)..手上有三個..二個接12V..一個接5V
原本是想買水泥電阻的..............

近看一下......

馬力全開~~~~~~~~~~~~~~~~~~~

這完全是參照之前大大PO的...依照那樣做的,所以電阻都用一樣..但後來發現3.3的LED不太亮..所以就直接跳過電阻....
會用卡片蓋著不是不給看電路圖...而是怕線路在使用時斷了...才黏成那樣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看我需要開個土炮版,你來當版主最適合了。
我預期有很多人會學你做這個測試治具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我需要開個土炮版,你來當版主最適合了。
我預期有很多人會學你做這個測試治具喔!

一定要的,這是個很好的治具,重點是又省錢與無價的DIY..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主炮板+1

S大真的太威了!  不過我覺得指示燈還是不夠準...

因為有時候5V 有可能 5.1v 5.2v 5.3v 5.4v
當5v高於5.4v時 就會出現進BIOS當機 還是用一用就當機的情況!
用LED是判斷不出來的!

网友:
燈號僅能讓我們知道電壓是否出現,所以上面還要預留測試腳位,方便電表量測其電壓是否正確。

回复 网友J:
阿水大,3.3V還是要加限流電阻啦! 要不然LED會燒毀。如果不加限流電阻,串個兩顆二極體做壓降也是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炮板+1

S大真的太威了!  不過我覺得指示燈還是不夠準...

因為有時候5V 有可能 5.1v 5.2v 5.3v 5.4v
當5v高於5.4v時 就會出現進BIOS當機 還是用一用就當機的情況!
用LED是判斷不出來的! ...

燈號只是做快速判斷的.....要是都會全亮還有問題~~那就要深入檢查了阿

而且你們都沒注意到~~~我為何只用這幾個燈號....
-12跟-5與ps-on我為何沒用?讓大家來解答吧~~~~
有維修過電源供應器的~~~因該都知道原因

网友K:
回复 网友L:

負電壓!其實檢測線路拉法跟其他的只是正負對掉,沒啥差別!
ps-on的話,雖有電壓,但不能夠當電源來使用(僅是邏輯準位而已,其實邏輯準位還是會提供一定的電流,加燈號也還是可以接受,限流電阻加大。)

网友:
感謝大大的快速回覆n_086| ,感恩啊﹗ 小第我不客氣夾來配了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M:

 下次改版時再修改,這片黏起來懶得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負電壓!其實檢測線路拉法跟其他的只是正負對掉,沒啥差別!
ps-on的話,雖有電壓,但不能夠當電源來使用(僅是邏輯準位而已,其實邏輯準位還是會提供一定的電流,加燈號也還是可以接受,限流電阻加大。) ...

負電壓是沒有必要去做檢測燈~~~~~但理由不是這原因....
PS-ON也不是因為沒有必要檢測才不用檢測燈的...
線路圖跑一下你就知道原因所在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N:

負電壓沒有接......................... (要跑哪一個線路呢?主機板?power?)
現在很多板子,把負電源給拿掉了。
PS-on......跑了一下線路,一旦PS-on有問題,有9成的問題+5VSB已經出不來了;觀察後,我的觀點是因為它為邏輯輸出,如上面我說的,接了也沒什麼差別,在ps-on後,邏輯準位拉低,0V,指示燈就不亮了。若要嫌這指示燈是多餘的那不裝檢測燈也沒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負電壓沒有接......................... (要跑哪一個線路呢?主機板?power?)
現在很多板子,把負電源給拿掉了。
PS-on......跑了一下線路,一旦PS-on有問題,有9成的問題+5VSB已經出不來了;觀察後,我的觀點是因為它為邏輯 ...

這次就說對了.......

网友:
太幸福了,這裡真是寶庫,正想作一個假負載電源測試器,非常謝謝就收下了。

楼主:
每次看燈泡..眼睛都快瞎了......

為了解決太亮的問題~~~~..與瞬間功率過高引起瞬間保護...
我已經改良了開關~~~~經過測試~~~~之前的一次2燈70W瞬間功率過高
進而引起瞬間保護.....改成35W之後~~就解決該問題了....
也就是~~~~一但負載有動作之後~~~開另外一段開關70W...
就不會因為瞬間功率過高而保護了.......
當然~~~電源供應器瓦數要是不足的話~~~~~還是會保護的.....

另外~~燈泡太亮真的很刺眼~~~~~為了解決該問題....
我把奈高溫的膠帶包了很後一層......不然實在太亮了~~~眼睛真的會瞎掉.

网友O:
我也做了一片

网友P:
改裝建議

如果改裝在空power盒中再加風扇通風是否可測試久一些,
(原本有計劃拉線至室外,但是似乎是小題大作了)

燈泡上膠質材料最後可能會軟化,長期會碳化.很難再清潔.
而且車輛大燈有要求表面要清潔才不會溫度太高,影響燈泡夀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改裝在空power盒中再加風扇通風是否可測試久一些,
(原本有計劃拉線至室外,但是似乎是小題大作了)

燈泡上膠質材料最後可能會軟化,長期會碳化.很難再清潔.
而且車輛大燈有要求表面要清潔才不會溫度不均裂開. ...

這就要發揮你自己的創意囉~~~~~~~
我上面那個是耐高溫膠帶~~可以耐到300度以上的....
不過~~~負載燈~~~我通常都只有測試在1分鐘以內.....
不敢測試太久~~~~除非要了解該電源供應器的壽命....
不然開太久...電源供應器的壽命會縮短的.....

网友Q:
:lol
不好意思 打擾一下
關於那幾個電阻是幾毆姆的呀
我看上面那個顏色都分不出
有爬文過但好像只有我不知道呀
想弄一塊來玩玩
因為不懂所以只能跟著大大的方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Q:
:lol
不好意思 打擾一下
關於那幾個電阻是幾毆姆的呀
我看上面那個顏色都分不出
有爬文過但好像只有我不知道呀
想弄一塊來玩玩
因為不懂所以只能跟著大大的方法做
:lovel ...

基礎中的基礎.....把下面這一篇文章重頭到尾看完吧
把逃兵大出的題目做一遍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1862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也做了一片

不打算在改良一下嗎?
想看看你有何種創意耶^^

网友:
謝謝 烏骨雞大大
我看到了
有仔細的看:) :) :) :)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打算在改良一下嗎?
想看看你有何種創意耶^^

legion大都玩這麼深奧了...小弟很難有什麼創意...
那就加個max197 跟 CY7C68013a 把資料丟到電腦上吧n_067|
我可做不來...xd

楼主:
引用 网友O:

legion大都玩這麼深奧了...小弟很難有什麼創意...
那就加個max197 跟 CY7C68013a 把資料丟到電腦上吧n_067|
我可做不來...xd

哈哈~~~要我做出那種東西....我也作不出來...畢竟牽涉到程式....
那個程式能再短時間內完成...說真的~~~~那可是付出不知道多少年的心血在寫負程式..
然後以拼湊的方式寫出來的~~~他若是要重無到有~~~這種數度也太快了.....

現在可能會有地3版或是地4版出現吧...等他的12BIT(這IC還不是普通的貴耶...)....
目前我已經訂了一批霍爾模組~~~也超級貴~~~不便宜阿~~~~~到時候就來實驗電流~~~

我電路板目前有空就趕工~~~~可能會把線路修正成第一版跟最新修改版可以混合使用~~~~

网友:
感謝大大費心分享

网友:
非常實用的設計
找時間做一個來用

网友(2010-05-13):
太強了

我給你拜

我只會拿網路上買的測試器來測試

可是往往測試器燈號都OK,上機就是沒有辦法開機

原來就是少了負載

网友:
我也做了一個,利用銅柱當做電壓測試點和假負載的連接,真的很實用,感謝!
http://tw.myblog.yahoo.com/vul5j ... ev=-1&next=1361

网友:
大大,您做的是12V輸出的假負載,請問5V及3.3V需不需要也要有假負載,來判斷電源供應器功率足不足?

网友(2010-06-25):
請問 假如不想用燈泡這麼亮的負載 .還有什麼經濟又實惠的物件代替??

有老花眼了 ...實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酷哦!
好羨慕懂電路的人,總是可以做出自己想要的東西!

沒錯,我常來這裡看東看西的但就是沒學到什麼.....只能投以羨慕的眼光

网友(2010-08-10):
強哦   好用的道具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力拆阿~~~~~我用60W的~~~~也很難拆.......
最後~~~~~放到我的烤肉爐...烤約10分鐘~~~輕鬆拿下~~~~~

拿去烤難道不會溶掉嗎? 10分鐘還滿久的耶...

网友:
治具真好用耶

這個治具太好用了,找個時間把它做起來,
太幸福了,這裡真是寶庫,
非常謝謝就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本來是看到狼大測試三款簡易電源測試器的文章
發現TOPOWER的比較簡易,以其為藍圖來自製
不過GOOGLE上查資料時最後都來到這邊
所以也在此分享自己的作品,若是手拙還請見諒

http://i525.photobucket.com/albums/cc339 ...

.....這~~~迷你電暖爐~~~冬天很好用~~~~

网友:
COMPUTEX廠商這樣搞電阻箱:

网友(2010-09-12):
非常詳細的教學.改天小弟也模仿一個試試看.收下學習中

网友:
個位大大請問一下...
我目前做了一個..用燈泡當負載..
可是有個怪問題..
我一樣用35w*2的*2=4燈140w
當我用單燈時沒問題..
如果同時開 雙燈 power就會跳保護 不管是如何開..比如..

(ab) (12)
a+b或1+2 跳
a+1或a+2 跳
b+1或b+2 跳

可是如果我不同時開而是..a開.2~3秒在開b或12就沒問題
而不同時開..可4個全開沒問題...
請問這是怎樣的問題呢...測了3個power都是如此 0.0

楼主:
個位大大請問一下...
我目前做了一個..用燈泡當負載..
可是有個怪問題..
我一樣用35w*2的*2=4燈140w
當我用 ...
引用 网友S:

這我之前說過了吧
濫電源供應器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不足瓦)......

請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20148-1-1.html

网友:
治具外觀

治具外觀
治具外觀

上電.亮 +5VBS

上電.亮 +5VBS
上電.亮 +5VBS

開機 亮 上直下 +5VBS PG +3.3 +5 +12

開機 亮 上直下 +5VBS  PG  +3.3  +5  +12
開機 亮 上直下 +5VBS  PG  +3.3  +5  +12

假負載開關 按下去 假負載亮一分鐘自動關閉

假負載開關 按下去 假負載亮一分鐘自動關閉
假負載開關 按下去 假負載亮一分鐘自動關閉

一燈 =35W

一燈 =35W
一燈 =35W

二燈 = 70W

二燈 = 70W
二燈 = 70W

三燈 = 105W

三燈 = 105W
三燈 = 105W

四燈 = 140W

四燈 = 140W
四燈 = 140W

网友:
冒煙了,快跑

楼主:
.....我也看到冒煙了.....那鐵絲網....變成電熱網了........

网友:
那煙是我本來有在燈泡上面噴耐高溫的噴漆(上面是說明耐3~600)
.
跟機車行的同學嘿來噴的..只是.噴好一上..馬上冒煙..臭死了
.
就用去漬油.清光燈泡表面的漆了..現在是留在鐵座上的漆在冒煙.不是鐵絲網
.
那鐵絲網很好用的...0.0

网友:
有關這樣的燈泡型高瓦數負載,有人知道5v高瓦數有哪些材料可以應用? 若找不到燈泡高瓦附載,我倒想試試高瓦數的電阻。

网友:
電阻是較常用的,請選擇可承受大功率的水泥電阻或繞線電阻。

网友(2010-10-12):
以前買的到金屬殼低電組高瓦數電阻,50W以上的規格,好像都是拆船貨,現在還有這些買得到嗎?

网友:
一般要找,通常是大功率變頻器/伺服驅動器會使用的回生制動電阻。

网友:
上次就是為了測試power正不正常…直接用迴紋針將綠黑相接…
不知道是沒睡好還是眼花花…就聽到一聲…爆…
看來也是要找時間來做個這個比較好一點…

网友:
加上負載測試,比較能夠找出真正的問題,大大的用心,科技不斷更新。
有我們堅持把東西修到最好,就會有更多新的方法和治具。

网友:
蠻實用的,有空做一個來試試,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果然利害,佩服

网友(2010-11-12):
廢物利用
找一隻故障報廢的吹風機(通常都是電線or開關or馬達故障),裡面的電熱絲就很好用了
吹風機最大消耗功率如果是1200w的,那麼剪下來的電熱絲,加上風散扇熱的話,單條約可耐10A
以+5V / 30A 來說,使用三條電熱線加三個開關,即可分成三段加載or減載測試
其他組別比照辦理即可
較麻煩的有兩點
一.電熱線的長度必須依經驗值裁剪
二.電熱線與電線的連接處,必須用壓接端子連接,連接的電線最好使用耐熱線

网友:
個位大大請問一下...
我目前做了一個..用燈泡當負載..
可是有個怪問題..
我一樣用35w*2的*2=4燈140w
當我用 ...
引用 网友S:

鎢絲燈泡內的燈絲,在低溫時組抗較低(未點亮),當溫度升高時組抗會跟著增加(點亮後)
所以,當你同一時間全部上電時,電源供應器的輸出會出現過載現象
因此,當你分段投入做加載測試,就算滿載也不會保護了

网友T:
哈哈~~~要我做出那種東西....我也作不出來...畢竟牽涉到程式....
那個程式能再短時間內完成...說真的~~~~ ...
引用 楼主:

順大
你說的12-BIT 是哪一顆
這星期去回收場博感情,竟然發現到一顆ADC80AG-12
網拍的價錢,真是讓人傻眼

補發一張實體照

129.71 KB, 下載次數: 49

网友:
這顆兩年前我有出給客戶~不過被退貨了...因為是翻新的~所以腳氧化很嚴重~
雄爸R拍這顆應該為全新的...因為價格差不多~呵...
http://search.digikey.com/script ... &keywords=adc80
我記得當時賣翻新貨好像是NT.1300還1800元

网友:
我也要來做一個~~ 哈~~ 大大真強~~

网友(2011-02-11):
阿水失真是土砲專家啊!!佩服之至!!!

网友:
那煙是我本來有在燈泡上面噴耐高溫的噴漆(上面是說明耐3~600)
.
跟機車行的同學嘿來噴的..只是.噴好一上.. ...
引用 网友S:

不注意看還以為是真空管耶 ^^"

网友:
看起來因該不錯用~照片也超清楚

网友(2011-04-06):
這個方便 但不希望用到它  但也是要下載 收藏  謝謝!

网友:
很方便的工具
尤其負載~如果沒加
有時上了電腦還是有問題
感謝分享嚕

网友:
要找可以消耗大功率,又不能太大或太重的負載還真是不好找
本來想建議大大裝風扇可以涼快點  太大了

网友:
好棒的測試方式喔!!
有緣的話!!我也來土跑一個

网友:
狼大.......可以看一下圖三,就是很多開關的鐵盒子,那台機器的內部構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T:
順大
你說的12-BIT 是哪一顆
這星期去回收場博感情,竟然發現到一顆ADC80AG-12

......今天收到的包裹...
裡面就這一顆....
天阿~~~把這麼貴的東西給我....
真的這麼好用嗎??貴死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U:

推測應該是一堆大功率電阻

网友:
是用開關來設定負載量大小嗎n_080|?只能先用猜的....呵呵n_029|

网友:
以開關決定並聯電阻數目,並聯越多耗電量越大

网友:
今天拿個泡水主機板拆ATX插座,用了順興大說半小時的好幾倍時間才拆下來...

先用電烙鐵吸部份錫後,再用網購買的內地熱風槍,設定320度吹焊點,好幾分鐘後焊點還是紋風不動...
最後只好電烙鐵慢慢吸錫後,用一字起子把插座請出來...

挫敗感很重...

网友:
回65#..
水泥電阻高W數的用法,電阻串並公式n_115|....例如:8歐母.....你可以用16顆水泥電阻作
,8//8//8//8=(2) +  8//8//8//8=(2)  +  8//8//8//8=(2)  +  8//8//8//8=(2).....(8)...1顆電阻10W,,16顆電阻=160W,  1顆電組20W ,, 16顆電阻=320w...只是這方法要用很多顆水泥電組,排成一排....放在鐵板上,滿載時......可以考烤BBQn_111|

网友(2011-05-22):
回复 网友U:

好用的土炮治具,公司有一個電源檢測器,沒有負載的那種,來作一個試試。

网友:
d可以教我怎麼做嗎??????????????????
拜託
拜託.

网友(2011-06-30):
電壓源的檢測部份5,3.3,12,-5,-12,用led+電組限流(過載led就不亮了or燒掉),
電阻部份的架構,就用瑣的還可以任意變換電阻量(串並聯),ps..電組部份加裝鐵板or散熱器,外掛1~2顆強而有力一點的12v風扇散熱,(不加風扇散熱也可以...ㄟ...拿來做大同電鍋煮東西...以500W POWER滿載Bun in散發的熱量來說n_047|,(然後開始燒機測試....12th)...這顆POWER..再測電壓準位....就可以出貨了n_022|.......以前待的那間公司多,在做筆電的電源壽命測試只有電阻接一接,多還沒有搞到那麼復雜........

网友:
看到大大的治具實在佩服
突然有一股想diy一個電子負載的念頭
構想是裝在報廢的 psu case 裡
用 psu 原來的風扇吹 mos與負載電阻散熱
不過對psu假負載應以幾v輸出
(12v、5v、3v3)為主不是很了解
請大大指點
應以幾v比較正確
若以某一個電壓為對像
其他兩電壓輸出會有什麼變化

网友(2011-08-15):
回复 楼主:

請問 S大,

市售之 Power Tester 是否 無法量測 負載 情況?

可能 空載  量時 表示 正常,

負載 後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