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喇叭~~~~~~~~

楼主(2010-04-01):
大家在買高級音響的時候~~~~
自己小心不要被騙拉.......
請看下面的照片吧....
這是我老爸從他朋友那邊般回來不要的(以買新的)
會不要是因為~~~有破音......
外觀看起來沒有什麼....
拆了之後.....假喇叭.....這就算了....
有看到下面還有喇叭對吧...破音就是那小喇叭破了拉....
而且這一顆喇叭...是接在中間那一顆大顆的線路...也就是說~~~中間那一顆沒用......
但是另一個音箱就有接......
我很好奇的~~~~照理說~~~因該是分下面低音..中間中音...上面2顆為高音.....
但他卻是...下面假的...中間是重低音...左上為中音右上為高音.......
這聽起來不是會很奇怪......

网友A:
呵呵!那不叫假喇叭的! 那是有特別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不叫假喇叭的! 那是有特別作用的!

是嗎??那下面那一顆小喇叭又作何解釋???
我爸的朋友說~~~這喇叭又沒修過...怎摸可能重低音沒用~~裝一個小重低音在裡面???
更神奇的~~~沒有人聽出來...有問題.......等到破了...才知道...

网友:
光看木箱材質是"甘蔗板"就知道是一般喇叭.非高級音響喇叭......
這喇叭可能沒有低音擴散孔.所以那個是"補助低音共振用的"非假喇叭n_028|
還有圖三那只是低音喇叭非重低音喇叭n_040|

网友:
shunxing大大  你也在耍呆阿, @@  背輻式音箱喇叭…:) :)
那個是背輻式低音單體 主要是作低頻延伸用,和低音的共振補償,Hi-Fi 音響喇叭常見到,只是不太適合家庭劇院用。

楼主:
補助用的阿....但我說的假喇叭....是裡面那一顆阿.........他另外一個音箱是正常的阿....
只是~~~看起來就像高級喇吧....卻只是一般的......這.....
不知道的人買貴了...也不曉得吧....

网友:
這種音箱喇叭我也有檢修過
好像是一組正常三路分音接法
另一組三路分音接法很奇怪如shunxing大所描述
也是中音會破音拆下來量是好的
可是把三路分音重新接就正常了
最下面那顆沒有接線共振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呵呵 我誤認為那棵中音喇叭是左上角拆下來的。

原歸正傳,真假喇叭的衝程差很多,短衝程的當然容易掛(破音),不會是…看得到的假喇叭掛了,用小棵的魚目混珠吧…但是在沒掛掉之前,左右聲道的低音也差很多,應該聽得出來才對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誤認為那棵中音喇叭是左上角拆下來的。

原歸正傳,真假喇叭的衝程差很多,短衝程的當然容易掛(破音),不會是…看得到的假喇叭掛了,用小棵的魚目混珠吧…但是在沒掛掉之前,左右聲道的低音也差很多,應該聽得出來才對阿~ ...

就是沒人聽出來才神奇阿...等到裡面那顆小顆的重低音喇叭破了....才說有破音...才不要的...
看到那小顆的....我是整個人都傻眼了.....才會說這是假喇叭...
會這樣講..也是因為...這組音箱.要價一萬多.......不含其他設備....

网友:
檢查一下沒接的低音有沒有問題,沒問題你就賺到了。

我老家還放了一組背輻式音箱喇叭在倉庫(天龍八號還是11號 忘了),主機早就掛了,喇叭捨不得丟。

楼主:
測試過是好的~~~所以我把喇叭都拆下來了~~~
分音器(一顆要價塊400元耶)也拆下來了
會全拆~~~是因為家里沒地方放這些東西了~~~
音箱(合成木削看了就不喜歡....會養白蟻的)~~~~請回收的載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