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附近會發燙

楼主(2010-04-01):
諸位大德

我有一片華碩主機板,P4S800,目前狀況是可以開機,但CPU座附近會發燙,而且電容也有漏液現象,如圖所附紅色圈圈部份,開機不到三分鐘,用手接觸時,感覺溫度很高,擔心一直開機,會燒掉,請問版上先進,要從何處著手檢測

背面用手觸摸會很燙

网友:
電容全換了吧~都已經踫龜了,再不換繼續使用的話,電晶體擊穿,不但轉CPU電壓的零件也會壞,最後搞不好CPU也燒了

网友:
lujou大您好,電容先換掉,再看看會不會發燙,由那看起來,算是電路本體設計不良所造成的。
咦?小弟我有沒有看錯?MOS怎麼每相供電只有一顆?如果只有一顆,那會高溫不是沒有原因的。
如果有找到其他板子的CPU供電power MOS,判斷是上、下MOS,可以補上去(但也有可能需要改線路。)

网友:
爆電容先換吧!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教,我是預計要更換電容,但我,是不了解電容故障跟高溫有無關係,那換完電容再測試看看

网友A:
ASUS 好像還有過保 免費更換電容吧 ~你打去  皇家問問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 好像還有過保 免費更換電容吧 ~你打去  皇家問問吧 ~

收到 謝謝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US 好像還有過保 免費更換電容吧 ~你打去  皇家問問吧 ~

我怎麼不知道它有這麼好康的事......
去年12月份送修....過保......換bios IC 跟 電容.........就被它收了8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麼不知道它有這麼好康的事......
去年12月份送修....過保......換bios IC 跟 電容.........就被它收了850....

850........雖然我都跟客戶收900......差沒多少.....

网友:
換bios IC   過保 當然要收錢阿 ~
技嘉 ~電容 不用錢 ~ASUS 以前不用 現在我不知道 你要打去問

网友:
自己換一百元還有剩,順便練焊功囉

网友:
新手最好用廢板練習,主板電容要新手去換最怕就是把焊點弄壞和破壞到板子上的線路。

网友:
大廠的維修部門是專門在賠錢的!
你機器過保還不大力敲你一筆,賺點現金難到還要跟你交朋友嗎?
換電容這種小事就交給自己沒把握的話這裡很多高手可以求救阿

网友:
-------------------------------------------------
大廠的維修部門是專門在賠錢的!
你機器過保還不大力敲你一筆,賺點現金難到還要跟你交朋友嗎?
-------------------------------------------------

只句話很貼切!!!

网友:
華碩現在過保換電容要收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