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漿ㄚ電漿...沉澱的漿(已解決)

楼主(2010-04-01):
拆加無信心...連續數台
雖然都一定會好的...但是人客都不修..
高成本呢
ㄚ是咧...做研究ㄜ...拆機拍照供研討用...
看麥=>修理會好...人客ㄚ 你是麥修無?
客戶若要修理再拆機供大家參考修過程

网友:
看不太懂你想表達什麼ㄝ

是要修面板嗎?

网友:
只是發表問題而已吧!

网友A:
他在說客人要修~~~就繼續討論下去~~~~~
或是~~~客人要賣~~也繼續討論下去~~~~
若是客人不修也不賣~~~~那我們就沒機會知道該故障是哪邊壞了~~~~~

网友:
文星大用台語描述..........
這問題會不會很大啊?液晶跟電漿有差別,蠻少見電漿維修的。
電漿感覺起來算是個過度產品,壞了,維修成本相當高。

頭家!人客共麥修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在說客人要修~~~就繼續討論下去~~~~~
或是~~~客人要賣~~也繼續討論下去~~~~
若是客人不修也不賣~~~~那我們就沒機會知道該故障是哪邊壞了~~~~~

對啦..就是這意思
大家如果有興趣我就開始拆機了
讓大家--菸酒..菸酒..看看也好

這種黑板縱線/黑帶.. 如果大約5cm左右,
數年前原廠服務站一般都判斷是面板不良,(因為當初只有他會修,當然說了算).
因為有些故障的晶片焊再塑膠排線上,排線又直接高壓在電漿玻璃上,
所以判面板不良也無可厚非.

楼主:
這問題故障的部份

目前這問題可能故障的3部份

网友:
請問電漿與液晶電視,外表看的出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問題真的還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有的同行送來電漿電視,他還以為是液晶電視
簡單回覆:電漿電視=>就是很重要兩人搬,
                 液晶電視=>一個人就能搬的動.
前後結構就不用分析了.

网友:
修卡緊勒人客勒催啦\(^o^)/~其實是愛看

楼主:
IC嘛燒破一個洞,這樣就急不得了

引用 网友C:
修卡緊勒人客勒催啦(^o^)/~其實是愛看

人客啊
啊Y板壞了
選址驅動板IC嘛燒破一個洞,這樣就急不得了
尋料中....下週料到就可修好

网友:
挖~~~~燒破一個洞....還真的有夠明顯的故障耶.....
要展現換IC的功力嗎?????還是換整片板子???
換整片的~~~光是那一片就不少$$$了吧....

网友:
LG42-PDP V6
最容易壞下側驅這塊,SN755866ic.不過80元可換好幾張小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貴臘一一 買片壞板拆零件就好了

楼主:
完修了

已經完修,摳摳入袋了.
就是換以上區點的y板跟選址驅動板.

网友(2010-05-16):
感謝大大提供保貴經驗。

网友:
有效

我也有一台同樣情形的
側驅ic上也有個洞
Y板查了很久,找不出那個零件壞
最後換Y板+故障側驅解決

网友:
QQQ

虎虎虎~

小弟是剛出道的  但只碰過液晶

很想碰碰電漿~

大大您的分享  讓小弟踏出對電漿維修的第一步  ^~^

感謝捏~~~

网友:
LG 電漿型號:【MP-42PX10】 或【RP-42PX10 】
如上面大大提供故障相片畫面 ↑↑ 故障的機板通常只有3塊的其中2塊
1). Y板 → 6871QYH029A
2). 上驅動板 → 6871QDH066B
3). 下驅動板 → 6871QDH067B (通常壞這塊。壞的 IC 通常編號為 IC8:SN755866 )
謝謝~

网友(2010-12-05):
這型我也有一台. 故障情況:
有聲影不良.
畫面整片紅白雪花.
請教各位大大是邏輯板NG?

网友:
我這也有一台一樣的

网友(2011-02-13):
只會一點點液晶修理,今天朋友拿一台電漿來給我玩。只好來這裡惡補一下了。謝謝分享

网友:
能修電漿真是高手中的高手~感謝分享~

网友:
唬!文星大仔!
       你也來這邊湊熱鬧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