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2W 開機後一片白

楼主(2010-04-01):
我的BENQ FP92W 19吋,使用約3年
前一陣子開始是偶而白屏,反覆開/關機後,就恢復正常了。
但現在一開機就白屏,怎麼操作也無效。

我測量過3.3V和5V都是正常,還有哪裡是我可以檢測的

因為本身沒有網路空間,先跟狼大借。
我的是新款的P+I,爬文後發現很多零件都沒有,希望前輩指教~
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php?aid=12001&nothumb=yes

网友:
大大您好,白屏多為AD故障或是面板、Tcon,如果有其他的AD版,先交換測試看看,再決定整個維修方向。

网友:
二樓大大說的對,你的方向錯誤了,排線端子也要清清看。

网友:
可能ad版或t-con有空焊或虛焊的嫌疑,檢查一下焊點,因為偶而會偶而不會,通常是焊點的問題,s大的建議是對的,用公版先點點看,先確認是上述哪塊版有問題

网友:
維修還是需要點基礎的!  至少對基本電路原理也要有所瞭解檢修起來才容易成功!

建議你爬文吸收知識外, 要特別留意高壓與低壓的區分, 以免遭到電擊! 可以看板子上的印刷白粗線是區隔高低壓的標示.

請您先確認至少在 PI 與 AD 板上有測量到 +12V, 5V, 3.3V, 2.?V 等! 再將後續維修情況向大家說明. 謝謝!

网友:
t-con的DC/DC測量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幫忙,量測信號如下:
AD板量測信號:5V、3.3V、1.8V都是正常

拆開後只剩面板後一塊長長的板子,那塊是T-CON嗎?
因為有排線接著面板,所以沒有硬拔

网友:
排線也很容易接觸不良,必要時拔下清除再裝回。
有時還會遇到因為接觸不良,導體端受熱變色使電阻增大。

楼主:
謝謝狼大~
我先將排線刮一刮,看能否有奇蹟出現,不然我也沒轍了

网友(2010-08-19):
接觸不良,通常我都是用WD40來做清潔,效果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