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26U300A 無法開機

楼主(2010-04-01):
約兩天就有1. 2次無法開機.
情況是:開機時.面板電源指式燈不亮,但有聽到繼電器(掉)一聲.之後再按電源鍵就無聲息.
但拔掉電源線約10分鐘後,復電開機---一切又正常.
請高手指點

网友:
沒圖沒真相....繼電器(掉)一聲  不是電容ㄇ  換電容拉

网友:
SONY 液晶電視開機時電源板的確有繼電器(Relay) 會(掉)一聲 沒錯。

有拆開機殼嗎? 拍張相片以及量測一下接頭上的電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晶電視技術資料】.

SONY 液晶電視故障不能開機.自我診斷:

液晶面板電源燈周期性閃爍顯示故障位址:

閃爍 1次→AU電源,閃爍2次→ 5 V. 9V電源,閃爍3次→ PENEL電源.

閃爍4次→背光,閃爍5次→MAIN POWER,閃爍6次→SPEAK電源,

閃爍7次→ TEMP

文星供參考

网友(2011-10-17):
小的今天剛好碰到一台相同機型,同樣的毛病

初步判斷電源版不良,還未查出哪個零件出問題

懇求各位大大的幫忙!

网友:
是這塊嗎?http://www.液晶維修培訓網 ... ;sub=&date_buy=
如果是那確定是POWER的問題--->>>是此塊POWER的通病

你的故障情形.(所有的元件.測量都沒壞.都在誤差範圍內)
只是很多顆.都有誤差.映像中要.換電組

上面的連結非廣告..只是懶得去找圖.這樣比較快

网友:
已經貼上圖
測量各電壓皆正常
請站上大大幫忙
....謝謝....

网友B:
這位大大你說的問題.小弟可以告訴你.在電源板有一顆水籃色的陶瓷電容.要注意納理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位大大你說的問題.小弟可以告訴你.在電源板有一顆水籃色的陶瓷電容.要注意納理出問題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I2ODF8MzAxYzk2ZTR8MTMxOTEyNjY5OHwyODg2N3wxOTkzMA%3D%3D&nothumb=yes

謝謝大大的回復..是這顆嗎?已檢查過..沒問題!

明天小的再確認一次!!!

网友:
你的按鍵是否有檢查過?

网友B:
我已看過你上傳的圖.請你將J9.D1.Q133.IC131.C263.R220.的街腳補焊後.看看還有什麼問題,在上網我再告訴你從何處著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已看過你上傳的圖.請你將J9.D1.Q133.IC131.C263.R220.的街腳補焊後.看看還有什麼問題,在上網我再告訴你從 ...

謝謝大大的指導
已自行換了3樣零件
已測試兩天...目前正常....
...但還不確定中...

网友(2011-11-16):
引用 网友B:
我已看過你上傳的圖.請你將J9.D1.Q133.IC131.C263.R220.的街腳補焊後.看看還有什麼問題,在上網我再告訴你從 ...

請問大大  接腳都已補焊  陶瓷電容也更換了  狀況還是一樣  懇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大大的指導
已自行換了3樣零件
已測試兩天...目前正常....

請問是更換什麼零件  懇請教導

网友B:
你的按鍵是否有檢查過呢?是否有些微島通的狀況?案件請用烙鐵焊下一顆一顆的檢查,因為在線路板上有些為阻抗,所以你在電路板上量不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按鍵是否有檢查過呢?是否有些微島通的狀況?案件請用烙鐵焊下一顆一顆的檢查,因為在線路板上有些為阻抗 ...

更換按鍵後狀況一樣  請問大大還需要檢查哪邊

网友:
將電原版和AD板連接後,開電源,測量AD板端的接線組,出來的電壓是否與AD板上面標的電壓一樣,然後拔掉以後量電原版的電壓是否與你接上去時一樣,如果有連接和沒連接,電壓都不一樣,此時,不要執著電源板,該檢查你的AD板上8隻腳MOS IC,用手觸摸AD板上的晶片,是否有異常過熱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