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L511 開機顯示畫面不久即熄滅畫面全黑維修實例分享!

楼主(2010-04-01):
這是一台我媽從公司帶回來的故障 LCD, 經開機測試後, 確認已經故障! 放了好一陣子, 上網買了一些零件後, 上星期日修好, 經測試數日, 確認修護完成! 以下是維修過程!

1.開機有畫面, 但很快就消失, 一片漆黑.(觀察)

開機有畫面

開機有畫面

沒多久隨即變黑畫面

沒多久隨即變黑畫面

2.拆機維修, 發現 P+I 板上電容爆凸, 大部份電解電容全部更換! 一勞永逸, 杜絕後患!

機殼後方廠牌貼紙

機殼後方廠牌貼紙

拆機方式由下方先開

拆機方式由下方先開

拆開後內部機構設計

拆開後內部機構設計

電路部置

電路部置

Power 板有電容凸頂

Power 板有電容凸頂

電容凸頂

電容凸頂

3.焊解 pMOSFET開關與振盪電路上的電晶體, 使用電表測量! 發現電晶體正常, 但一顆 pMOSFET 反覆測試結果, 在VGD 加上逆向偏壓後, 理論上 S-D 或 D-S 形成通道, 用電表二極體檔測量都會導通, 但逆向偏壓後, 將 pMOS 放置一旁約數十秒後再測量, 一顆會導通, 一顆呈現阻值上升現象, 但情況很不穩定, 時有時無! 假設判定這顆 pMOS 已老化損壞, 功能呈現不穩定狀態, 經上網拍搜尋找到一顆替代料 SI3483DV-T1-E3 P通道VDS=-30V*MOSFET, 不假思索直接更換!(sorry~下圖 571AN S D 腳標示相反, 當初認定它是 nMOS 誤認!)

有問題的 pMOSFET

有問題的 pMOSFET

測量高壓點燈電路上下對照比對

測量高壓點燈電路上下對照比對

4.經更換後問題似乎已經解決, (請看上圖)對兩燈電路上的電壓測量比對, 發現略有不同, 但高壓回授點測量電壓都是 0.61V(報歉圖沒拍到!), 懷疑燈管有老化問題, 拆面板將燈管取出. 發現其中一隻燈管的貼紙原本就貼的歪歪的, 而且已經脆化! 因擔心與燈管過近會有高壓漏電問題, 乾脆將燈管換新! 上網購得兩隻新燈管換上!(過程中,忘了上下燈管的反光罩方向相反,賣家賣的兩隻都是同方向的!只好自己換燈罩,結果在包熱縮套膜的時候,由於熱縮套膜與燈管2mm大一點點而已,在焊接點轉彎轉不過去!用手一直用力推,結果太用力,被手折斷一隻!馬上喊出一個字!後來再買了兩隻新燈,又換上完修! 熱縮套膜不要買太小, 建議 2.5~3mm 尺寸!)

面板

面板

反光貼紙脆化01

反光貼紙脆化01

反光貼紙脆化02

反光貼紙脆化02

5.完修畫面~! 謝謝收看!

維修完成

維修完成

------------------------------------------------------------------
sorry~ 補上技術資料! 使用這顆替代料完全沒有根據! 依照版內其他實例參考斷定 30V 5A 可使用, 實際換上使用來驗證, 結果成功!

47.93 KB, 下載次數: 140

SI3483D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覺較猛的地方.....換燈管還有HappyMaChi大您找到MOS的資料.....之前您貼出來時,小弟我也有去找....找不到。這麼小一顆的MOS,很難想像能夠承受多高的電流(製程技術越來越厲害了。)

网友:
換燈管不含燈罩 , 沒有那麼好搞 !!

那燈管 1.8 ~~ 2.0mm 的很細 !!

焊接時也不好焊 , 沒辦法固定 !!

我都將一端頂住 , 這樣子另一端就比較好焊 !!!

焊好了先測試一下 , 確定正常再裝回 !!

過程都要很小心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分享! 真的很不好焊, 如果有含燈罩的燈管, 我寧願買那種!

网友:
回复 网友C:

1,2,5,6是D為何能替代呢,你的是S呀
維修經驗實做作的很清楚喔,感謝您

楼主:
回复 网友D:

sorry 我1#文中有寫出來! 我當初誤判! 電路上使用是 pMOS!
(sorry~下圖 571AN S D 腳標示相反, 當初認定它是 nMOS 誤認!)

网友:
最精采的圖文解說,上次遇到就直接改公版了…功夫底子不好!!
不過又多學了一招!!!3Q~~

网友:
感謝分享實例
讓我能力可在上ㄧ城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