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大大有無 SAMSUNG 171S高壓板的腳位定義資料

楼主(2010-04-01):
如題,麻煩各位大大指教!

(我已經學會看嚕-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看過一些舊文章嗎?找高壓板的接腳並不困難喔!
自己抓線路看看。

楼主:
抓線路還在學習中,我爬找過相關的文章,沒看到這一個高壓板的資料,電源板確定有電壓輸出,燈管用公板點都正常,目前還在查找可能故障零件。謝謝大大指導!!

网友:
其實沒那麼難啦, 你要有信心一點, 我看圖上的接頭才 12pin, 而且有好幾隻腳都短路在一起!

你可以嘗試先用電表嗶嗶聲檔測試一下, 先試再說! 加油!

网友:
以下是 151S 高壓板的腳位定義資料 , 應該與 171s 差不多
1.NC
2.Bright
3.NC
4.BL_EN
5.NC
6.GND
7.5v
8.GND
9.GND
10.12V
11.12V
12.NC

网友:
可以先從大顆電容下去著手,與負端連接就是GND,VCC會通過保險絲接到電容正端,另外兩隻腳就是ON/OFF(背光啟動/關閉)與ADJ(亮度調節),這兩腳不要接到電源一般是不會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