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簡易測試器-後續移植到洞洞板

楼主(2010-04-01):
之前W大提供的電晶體測試器電路圖,感覺很好玩,就暫時先用麵包板做了一下,確實可行,但因沒有多餘的材料(那時候是拆之前實習課做的電路來用的),便沒有轉到洞洞板上,就比較麻煩,今天到電子街,花了40元買了材料,就做了一個了。

首先準備好材料,按圖施工,就可以囉!
當焊接好了,就可以測試囉!
這是零件面
這是焊接面
找顆好的電晶體做測試。
找了一顆壞了半邊的電晶體做測試。

真棒!以後量BJT電晶體,就更方便了。
有仔細layout,就不會有跳線囉!偷懶.....很多地方我都用「ㄍㄡˊ」的,會看到一坨一坨的錫。

网友:
.......挖~~~跟你的麵包板比起來~~~~大小差真多~~~~~
變的小小一塊的了~~~~~
下次我也要找時間做個震盪晶體檢測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還真對 w 大有夠熱情支持!
現在的數位電表不都有 NPN PNP 測試檔位! W 大該頒個獎品送你才對! 我看送台示波器好了!

网友:
嘿~~我也是用拆板的ic座做插座耶.

楼主:
回复 网友B:

H大,小弟我想說乾脆做一塊小板子起來用好了,方便好用,真謝謝W大提供這個電路。
電表是有沒有錯.....直接量hfe,不喜歡用,還是這個測試器比較直覺些。

shunxing大說的晶振測試器.....原本也想做,後來想了一下,W大說要擴大量程,要改電容。光要用波段開關切換,就要再改電路了(找相對應的電容),還要找個時間研究一下。

网友:
讚!!!!有空也來做一下。
有些東西真的要動手做了後才知道原理。
上次看了有人做自製POWER測試器自己也花了一點時間做一個,才知道原來PG的延遲訊號......

今天下班後馬上跑去電子材料行要買另一篇的電瓶再生器 材料......但..嘉義是個小地方..有幾個零件找不到
哀~~~~~

真的要自己動手DIY才是王道!!!

网友:
其實之前看到wish大那篇...
當時也想做一個來玩...

下次經過光華商場...再來買零件好了....

网友:
有空來試驗看謝謝提供這個電路

网友:
很實用的東西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出題目了

s10274chen:
實做完了。
再來我想問問。

1.它的原理是什麼?
2.如果你做出來的東西是不會動的。你會在那邊下測試點?
如果有示波器。你的測試點量到的,會是怎樣的訊號?(怎樣的波形)

网友:
為什麼不改用兩腳的雙色 LED?會好看的多。

楼主:
經過實驗,發現很重大的問題,然而這問題我竟然忽略了!還多花了幾塊錢,又去買了IC,結果還是買錯,甚至心裡錯怪店家了。
電晶體測試器,那顆7414需要做無穩態震盪,要形成這樣的震盪,一定要使用CMOS族的IC,否則電路會無法正確動作。
建議購買:4069或是7414、7404這兩顆為HC、AC、HCT這些系列的CMOS家族的IC。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逃兵大,我要答題囉!
這個電晶體測試器,是使用CMOS邏輯IC成為無穩態多諧振盪器,不需外加clock,就可以使用,同樣的,IC使用量,部用在外掛其他振盪器,就可以自己震盪,一顆IC就可以解決了。振盪出來的clock,可以自己波形整型,成為漂亮的方波。
應用原理:
因為BJT電晶體為雙極性PN接面,為測量其好壞,必須針對B-C、B-E施以順向偏壓或逆向偏壓,檢查是否能夠正確導通、截止,藉由燈號,來判斷電晶體是否已損壞。
當7414的4、6腳為高電位時(C、E),12、10腳就必須為低電位(B),假設這時候兩顆紅色LED會亮,電晶體型態為PNP,反之,則為綠色燈亮,型態為NPN。
當電路無動作時,排錯動作,我會檢查4、6和12、10兩邊有沒有方波的波形,而且兩邊必須互為反相,如果沒有(也就是這次自己搞烏龍,買了LS的),證明沒有clock,就有可能是IC損壞,或是電容失效,沒有產生振盪。

楼主:
回复 网友D:

kenneth大您好,真的很抱歉,到現在才回您的問題。
的確,買顆雙色的LED會比較漂亮,線路也可以偷懶,少拉了近5公分的線。
但我在材料行找不到那種雙色的LED,沒辦法,只好做那樣的變通。

网友(2010-06-28):
我也重做了一個,修好了舊的,有兩個了,做好後怪怪的原來是背後焊濟沒清乾淨短路了,焊到滿身汗

用電腦的+5V做電源

用電腦的+5V做電源

貼上標籤以後才看的懂

貼上標籤以後才看的懂

网友(2011-05-06):
引用 楼主:
經過實驗,發現很重大的問題,然而這問題我竟然忽略了!還多花了幾塊錢,又去買了IC,結果還是買錯,甚至心 ...

7414的ic真的買成74LS14...燈態出現錯誤1紅1綠
請教一下~
如果使用4069的ic.其電路圖也一樣嗎?
我買到的是GS GD4069UB還是不會動作.連燈態都沒有~
我沒有示波器無法測出是否有方波輸出.可否有簡易方式測量ic是否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E:

電路是一樣的,不用修改。

可以把電阻、電容改一改,電阻改小(不是1M的那顆),電容改大,這樣可以改變頻率,這樣頻率降下來,短路電晶體的B、E或B、C測試點,如果可以看到閃爍,就沒問題了。
如果沒有,再查一下電路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