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惠而浦滾筒洗衣機維修

楼主(2010-04-02):
惠而浦滾筒洗衣機維修
故障原因:H6
經請教服務站人員H6代表何種訊息,得知是水無法加溫,以縮小範圍開始檢視!如圖參考!
該機型故障情形檢修適用於東元,聲寶,大同,富及第,同為韓製大宇出產.

网友A:
滷大您好,小弟我想請教一下,換上去的那個東西叫什麼名字啊?
這個東西壞掉應該都要去服務站拿才有吧?

网友B:
那個叫做電熱管.....只是~~電熱管的外型有很多種..

這支電熱管吃電還真可怕啊......9A耶.......快10A的電流......
真是耗電嚴重的洗衣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滷大您好,小弟我想請教一下,換上去的那個東西叫什麼名字啊?
這個東西壞掉應該都要去服務站拿才有吧?

那個叫做電熱管..........
洗衣時幫水加溫用...
是的,這個東西只有原廠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叫做電熱管.....只是~~電熱管的外型有很多種..

這支電熱管吃電還真可怕啊......9A耶.......快10A的電流......
真是耗電嚴重的洗衣機.....

耗電嚴重.....還好啦!只在選擇溫水洗衣及烘乾行程時才會!

网友A:
謝謝shunxing大及滷大為小弟我解惑。
耗電.....9A真的很兇。如果這台洗衣機又是吃110V的,更可怕,開烘衣時,整個插頭會發燙吧!
家裡有一台烘衣機,那時候父親買110V的,每次使用超過幾分鐘後,整個插頭發燙,還超燙手,很怕電線走火,都要再旁邊顧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shunxing大及滷大為小弟我解惑。
耗電.....9A真的很兇。如果這台洗衣機又是吃110V的,更可怕,開烘衣時,整個插頭會發燙吧!
家裡有一台烘衣機,那時候父親買110V的,每次使用超過幾分鐘後,整個插頭發燙,還超燙手,很怕電線走火, ...

就是110v的阿...我會算出電流...是因為滷大把阻抗量出來了....

网友C:
滾筒洗衣機不只耗電,其時它還很耗水,我這麼講相信有些人一定不認同,沒錯它在洗衣時是比直立式洗衣機省水,但很多人不曉得它在乾衣時也須要用到水,且用水量比洗衣時還要多

一般的乾衣機會將烘衣後的水氣從散熱孔排出,但滾筒洗衣機並沒有散熱孔,那它是如何將烘衣後的水氣排出呢?
它是利用水的三態,空氣遇冷會變成水的原理,我們稱為水凝式乾衣,它是在循環風道內噴灑冷水,當熱空氣碰到冷水時,空氣中的水氣將會被凝結出來,然後從排水管流出,因此空氣再送回洗衣漕內時將是乾燥的熱空氣,其原理就跟除濕機是一樣的,因此你還會說它省水嗎?

网友:
溫帶地區水溫太低才會有溫水洗衣行程,在當地是不得不用的行程.
所以溫帶國家耗能高是很正常的.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

謝謝大大無私的經驗分享!!

感恩嚕~~~~~

网友:
上了寶貴的一課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I=V/R 110/12=9.1A 機器架構應該是韓製 一般歐美不會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滾筒洗衣機不只耗電,其時它還很耗水,我這麼講相信有些人一定不認同,沒錯它在洗衣時是比直立式洗衣機省水,但很多人不曉得它在乾衣時也須要用到水,且用水量比洗衣時還要多

一般的乾衣機會將烘衣後的水氣從散熱孔排出, ...

哈哈哈~~~我哪會不認同.......我很認同你的話.....
因為~~只有維修的人才知道.......

尤其是現在的冷氣~~~~~變頻的很省電???真的嗎???
如果你加的冷煤是R-22我會跟你說~~超級省電~~~但~~~
要是R410的呢???跟R-22比起來很耗電........
如果是以R410來分變頻與沒有變頻的來說...那單然變頻的比較省電........
凡是~~要有實際測量之後才會知道....

网友D:
俺家里也有一台[東元]烘衣機,俺2000年買的。。110V的,[5000元][
後來故障了沒有熱風。。只有冷風。。。. 俺2007年就把它丟了。。
ps:原來is叫  電熱管
ps:我的烘衣機。。。好像電熱管也是此款形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家里也有一台[東元]烘衣機,俺2000年買的。。110V的,[5000元][
後來故障了沒有熱風。。只有冷風。。。. 俺2007年就把它丟了。。
ps:原來is叫  電熱管
ps:我的烘衣機。。。好像電熱管也是此款形狀的 ...

(鬱金香)乾衣機最常故障是風扇皮帶,
PTC電熱器也有可能!
不過以經丟了,
少了DIY 機會,
好可惜!

网友E:
烘衣機的加熱器長的像汽車的冷卻器 不是長的像這台的啦 去年7月才自己換一個新的
東元服役10年但實際用到不到3年 是搬回老家後 發現怎故障不熱 把皮帶換好後發現電熱器會熱但烘衣機就是不夠熱才自己又去買一個 原廠的好像不過500吧 當初買也花5000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烘衣機的加熱器長的像汽車的冷卻器 不是長的像這台的啦 去年7月才自己換一個新的
東元服役10年但實際用到不到3年 是搬回老家後 發現怎故障不熱 把皮帶換好後發現電熱器會熱但烘衣機就是不夠熱才自己又去買一個 原廠 ...

ps:沒有熱風。。只有冷風的烘衣機。。。。俺用了7年就把它丟了〈--〉因為找人修  東元烘衣機。。。 通常要1000元以上。。。。〈--〉光材料就要500元。。看来修理一台烘衣機。。果然是真的要1000元以上》《
ps:其實 俺仍然覺得。。長一樣的〈--〉[扁平形的]。。》《
因為俺只 看過[易碎]電暖爐[石英 加熱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