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串聯電路

楼主(2010-04-02):
當把一個電容器加在交流電源中,由於電容器不斷進行充放電的,所以在電容器上有電流流動,但是這個流動的電流大小是什麼決定?
一是電容器本身的容量大小,二是頻率,而電容器對電流的反抗力就叫做電容抗。

計算電容抗有一個公式︰

Xc=1/2πfC

上式中︰
Xc=電容抗(Ω)
2π=6.28(π=3.14)
f=頻率(單位Hz)
C=電容(單位f(法拉))

我們來看一個簡圖︰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市電是AC 110V/60Hz,假設C是0.1uF,根據電容抗公式︰

Xc=1/2πfC

=1/(6.28*60*0.0000001)
=26500Ω(26.5KΩ)

如果上圖C電容容量不變,而將AC 市電頻率增加(加倍好了),則

Xc=1/2πfC

=1/(6.28*120*0.0000001)
=13250Ω(13.25KΩ)

我們再算一下,如果上圖AC 市電頻率不變而電容增加呢(還是加倍好了)?則

Xc=1/2πfC

=1/(6.28*60*0.0000002)
=13250Ω(13.25KΩ)

上面的算式結果告訴我們一些事︰

一是當電容容量固定,而頻率增加時,電容抗減少。
二是當頻率固定,而電容容量增加時,電容抗減少。

電容抗越小,則電流就越容易流動,所以由上面的算式我們也得知,電容量越大或頻率越高,電流就會越大。相反的,電容量越小或頻率越低,則會因電容抗變大而使電流不易流動而變小。
以前學生在應付考試,都是記成『電感抗與頻率成正比,電容抗與頻率成反比』,這句話學過基本電學的人都知道吧!
那如果頻率很高或是電容容量很大呢?那Xc電容抗就會變的很小,甚至會小到接近0而造成短路,大家拿計算機算一下,如果上面的例子,我們把AC頻率換成10Mhz︰

Xc=1/2πfC

u是1*10[sup]-6[/sup],M是1*10[sup]6[/sup],剛好可以消掉,所以

=1/(6.28*10*0.1)
=0.159Ω

如果電容變很大的情形跟頻率變很高的情形是一樣的,電容抗都會變的接近於0,此時的電流就會變很大,這個就留給大家做練習了。

有沒有常常聽過電容器『通交流隔直流』?是的,通交流部份我已經簡介交待過了,那隔直流呢?
以上面的算式大家想一下,如果AC 頻率為0,那電容抗會變成多少?頻率為0就是直流,所以此時的電容抗會變成無限大,既然電容抗無限大,那電流當然是等於0,既然電流等於0,那就是絕緣物,這就是隔直流的由來(當然我是指理想狀態,實際上電容多多少少都會有漏電流的)。
大家記住喔!如果以後遇到有一個電路要讓交流通過但是阻止直流通過時,串接個電容器就好了。

精神還好嗎?我們繼續探討︰

交流電路中,不太可能只有純電阻性或純電容或純電感性負載,有時會出現其中兩種或三種特性具備的情形,有一種情形是如下圖︰

上圖中出現了電容及電阻串聯後,並聯在AC 交流電上,圖中VC及VR雖然通過的電流是相同,但是它們的電壓是有90度的相位差。學過基本電學的人都知道,純電阻性負載並沒有相位差的問題,但是純電感性負載有落後90度的相位差,而純電容性負載則超前90度的相位差。
在交流R-C串聯電路中,因為有相位角的關係,所以對電流的總阻抗並不是電阻與電容抗的和,而是它們的向量和,我們設這個向量和為Z,它的公式就是︰

此篇討論中,我只是要給大家一個觀念,並不是要探討這些相位的問題。我們再看下圖︰

假設上圖中AC 是110V/60Hz,R是1000Ω(1KΩ),C是0.1uF,那它的Xc電容抗是多少呢?

Xc=1/2πfC
=1/(6.28*60*0.0000001)
=1/0.00003768
=26539Ω(取整數)

接著我們要算出Z,也就是︰

=26557.83Ω

最後我們把歐姆定律代進去︰

I=V/R

=110/26557.83

=0.00414A

電流求出來了,電阻的功率應該可以自己來了吧!舊文自己找好嗎?

楼主:
會不會很奇怪?我怎麼講這個生硬的話題,其實不奇怪,下圖中七盟的電源供應器有一個電阻常常燒焦,也很多人提出來問,但是大家為什麼不會想研究一下為什麼這個電阻那麼容易燒?
七盟那支常燒的電阻就是這篇所講的R-C串聯電路,只要你看的懂我裡面說的,你一定會改數值,讓七盟這支電阻不再燒毀。

當然,不要告訴我你解決的方法是換一個2W的電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 w 大的講解, 對那顆燒壞的電阻都沒去關心過, 經你這麼一點明, 這顆電阻的設計確實有誤!

网友:
那支電阻會燒黑,依照它的大小功率大概已經超過0.25W了,P= I x I x R,0.25= I x I x 1K,電流大概為0.5mA,電阻上的電壓為0.5V。保守計算應該是這樣沒錯,但有可能電流已經超過0.5mA了。
功率是消耗在電阻上(實功),如果要使電阻不再發燒,也僅能增加電阻的阻值,減少電容的阻抗。
實際數值還要再量測過才會知道.....明天有空閒再來算好了。

--------------------------------------------------------------------------------
謝謝cnpan大抓到小弟我的錯誤了.......
學過電學,連這個還搞錯了。
要在同電壓的情形下,把它想成同電流了。

功率是消耗在電阻上(實功),如果要使電阻不再發燒,也僅能減少電阻的阻值,加大電容的阻抗。....錯誤!

网友:
如果電路是交流電壓,要加大電阻或改小電容(增大阻抗)才能減少電流通過,功率才會下降.P=V*V/R

网友:
看完了這篇~~~我很想請W大~~~再放個教學~~~~~
那就是你們所說的相位角度...
雖然看了很多的資料~~~大致上有個底~~~~但我還是看的揮煞煞....
有沒有更簡單的講解阿????用示波器看也只能看到固定的波形...
我完全看不出來所謂的角度~~~是怎摸看的....
不要跟我說~~~就360度分成XY軸阿.......我要更深入能讓我明白其中的道理...

楼主:
大家覺得s10274chen跟cnpan那一個對?我做個小實驗給大家看好了。

我先找了一個5KΩ的可變電阻,又從舊的電源供應器拆了一個104(104是多少uF?是0.1uF,不會算的記得去翻舊文)的陶瓷電容,然後把它們串聯起來,大家看一下,大約是5KΩ沒錯吧(可變電阻此時滑臂在最右邊)!

我這台爛電錶剛好可以測量交流電流︰

設定函數波產生器,使其正弦波輸出,輸出頻率為60Hz。

設定好之後,將數位電錶轉到交流電流檔,並串入函數波產生器中。

結果如下圖,頻率在60Hz,電容是0.1uF,可變電阻在5KΩ時,交流電流是0.17mA。

接著,測試環境不變,僅把可變電阻左轉到底(接近0Ω),數位電錶在0.16mA與0.17mA之間跳動,下面這張照片是剛好在0.17mA被照到的。

那表示沒差多少嘛!
不!ATX電源供應器的切換頻率是多少還記得嗎?TL-494是20幾KHz對吧!那我把函數波產生器設定在20Khz好了。

頻率換成20Khz,可變電阻轉在5KΩ,數位電錶測出是0.03mA。

把可變電阻轉到0Ω時,數位電錶測得是54.3mA。

答案出來了,頻率高時差很多吧!那改變電容呢?就留給大家做實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我找個時間測給你看。
當然,如果有人願意替我做實驗,我也是很歡迎啦!

网友C:
W大 喚醒了我的記憶....
I=V/R

=110/26557.83

=0.00414A
w = i * v =110*0.00414 = 0.4554 或
p= i*i*r=0.00414*0.00414*26557.83 = 0.455190583068
已經超過0.25W了
所以如果要避免電阻燒掉 就必須加大電阻值 或是 改成0.5W的電阻

相位差我記得好像是這樣...

网友:
W大,我算出來了!(我字寫得不好看。)
太恐怖了,依照原本的設計,電流已經遠遠超過電阻能夠承受的大小了,難怪會燒掉。
要減少經過電阻的電流,勢必加大阻值,但是依照電阻大小不同,就會用不同的電容,因為要保持在同樣的交流電壓。
我是假設把電阻換為5k,然後其他條件固定。交流電壓、總阻抗Z、頻率保持不變,頻率是依照一些電壓條件推算出來的。
沒有材料...........沒辦法測了。電容找不到相近的。

回复 网友B:
shunxing大,相位差用示波器看的到啊!波形是一樣的,但是同樣一個正弦波,在一個簡單的R-L串聯、或R-C串聯,電阻上面測到的電壓,會是一個正弦波,電容或電感則為餘弦波,是謂相差,相差了90度。
只是我沒有示波器,沒辦法測給您看。

网友:
s10274chen:
你的想法不錯。
但是,還有另一個問題存在。
你應該學過 RC 的值是什麼?
再想一下 W 大說的這些個東西。再加上一個 RC 的乘積。有什麼考慮因素的出現?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逃兵大,難道是直流暫態的問題,時間常數=RC。
不清楚,想不到有什麼問題,加上RC之後(時間常數?).......會是考慮後端的直流線路嗎?(電路中跑的是交流)

不過也真奇怪,怎麼次級圈這邊會加上這個RC電路(直接並聯在次級圈的一組小線圈),跑的是交流特性沒錯啊!....不知道有什麼「陰謀」?看起來也不像是濾波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W大 喚醒了我的記憶....
I=V/R

=110/26557.83

=0.00414A
w = i * v =110*0.00414 = 0.4554 或
p= i*i*r=0.00414*0.00414*26557.83 = 0.455190583068
已經超過0.25W了
所以如果要避免電阻燒掉 就必須加大電阻值 或 ...

左邊的圖我看不懂....右邊的圖~~跟我原先想的差不多.....
但是~~~這種相位差~~~在電路上是否還得注意時間差??重疊不是會引發電路燒毀???

网友:
回复 网友E:

重疊.......?如果重疊,那就變成純電阻、純電感或是純電容特性了,基本上,如果交流電路存在著電阻、電容或是電感.....特性,這時候若沒有達到諧振(純電阻特性),就會有不同相位的波形出現(在電阻上與在電感或電容上所量到的電壓相位會不一樣,電流部分就會因為串並聯、電源相位等因素,也會有相位差。)

時間差?大家頻率相同,就沒有時間差了。

网友(2010-05-16):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享,希望有幫助

网友(2010-07-06):
左邊的圖我也看不懂耶
不曉得有沒有R-L,R-C-L續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個人認為並連該R-C電路是要吸收"暫態尖波"
作用有一點類似"電壓抑制二極體"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沒錯呀!就用途而言它是在吸收突波用的,但是這篇是在討論為什麼那支電阻會燒黑的緣故。
一個TVS的成本比一個電阻+小電容貴很多,這應該是它不用TVS的原因吧!

网友(2011-05-25):
疑問????

大大

    我用10k電阻 串連0.01μF    輸入正旋波10kHz   峰對峰電壓10v

以   xc= 1/6.28 x 10k X0.01μF
     XC= 15924

以基本電學  V=I X R

示波器去量測10k電阻  應該是3.8v   但是怎麼會是  9.36 V

要如何量測   XC 值ㄋ

           小弟用指針式三用電表與電子式電表量都怪怪的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享
我完全有看沒有懂
唉非本科
希望明年能了解

不過看第二遍有點了解
但不知要如何應用到電路中

网友:
回复 网友H:

以   xc= 1/6.28 x 10k X0.01μF
     XC= 15924

算錯了!CASIO 計算機算出約 = 1591.55

网友H:
謝謝果然是算錯

   但是就算是XC=1591.55

用10k電阻 串連0.01μF    輸入正旋波10kHz   峰對峰電壓10v

量測10k電阻
10K/10K+1591  =8.6V

怎麼量出來是  9.36V 差這麼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謝謝果然是算錯

   但是就算是XC=1591.55

R 與 Xc 要個別平方相加之後再開根號,wish 大有詳細的公式與範例請參考之。

网友:
今天上實習課無聊拍的...

网友:
大大
   R 與 Xc 要個別平方相加之後再開根號 後小弟用v=IR算出  電流乘上電阻 就是該電阻之電壓??

但用三去量電阻電壓  差很多ㄋ... ???

网友:
理論計算值再與實測值去算出誤差百分比為多少?這當中還得考量訊號源的輸出阻抗、電阻與電容的誤差、示波器或三用電錶讀值的準確度等等,或許最後的結果應該是合理的喔!

楼主(2011-06-30):
回复 网友I:

謝謝更正!

网友:
xc= 1/6.28 x 10k X0.01μF

以後這類表示別忘了加( )
xc= 1/(6.28 x 10k X0.01μF)
不然會有人誤認 1/6.28要先計算

楼主:
回复 网友J:

改好了!感謝你的指正。

网友(2011-08-14):
好深奧~~!!無法負荷><!!

网友(2012-02-03):
溫故新知~喚起多年來的記譩!

网友(2015-05-29):
測量RC電路,輸出電壓,會大於輸入電壓,只因為相位不同,實際上電壓不會增加

网友:
Wish 站長的講解,在於RC交流電路中,電抗(Z)怎麼來的。
以單純式子

考慮幾個變數:
R 越大,Z 越大
Xc, 頻率越大,容抗越小; 容值越大, 容抗越小。

當 RC 電路在做吸收突波之用,因為突波屬高頻,所以電容的容抗可以直接視為短路。即使調整容值,對迴路的電抗影響還算是小。所以電抗主要就由 R 的大小來決定了。  R 越大,Z 就越大,流經迴路的電流就越小。R 的功率值就可以選小一點。

最後要補充一點:
在設計 RC 迴路時,要如何選定 R, C 的大小?
先必須要做電路上面的量測,量測出寄生電感L_LK,雜散電容C_LK的大小。(量測方法也很有意思)。當有L_LK, C_LK 之後,去解該 RLC 電路的二階常微分方程式。找到R, C 值,使得該方程式的解是Critically damped 或 Overdamped.  但選定的 R,C 值的解屬於 Overdamped,會使整個電路的電壓峰值無法達到目標值,這地方需要特別注意。

好了,現在回到前面電阻燒毀的問題。加大電阻,可使電流下降。但是一直加大電阻值,會使得 RC 濾波電路變成 Overdamped,而改變了原電路的原始電壓值。以這台 power supplier,我沒電路跟上述公式的那些值,所以實在說不準多少電阻值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