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可以教學或說明Ghost15 Recovery Disk 麼? 謝謝!

楼主(2010-04-02):
最近在試用 Ghost15, 好像回復的方式與 Ghost2003 不太一樣! 有會的人可以教一下或提供教學網址麼? 網路上找好久找不太到合適的教學文!

誰可以說明一下 Ghost15 的用法以及什麼是 Recovery Disk 與 自製 Recovery Disk 麼?

先謝謝!

网友:
Recovery Disk 是norton的回復光碟
可以用光碟開機並載入ghost 15or14的還原畫面
只要你有安裝程式就可以製作Recovery Disk

以下是製作Recovery Disk教學
1.第一步一定要先安裝ghost15並執行他

2.

3.

4.

5.

6.

7.

8.

這邊說明一下
因為Recovery Disk 不只有回復功能還有一些網部功能
所以他再這邊會把驅動程式一起做備份

9.

10.

這裡兩個選項一個是啟動網路功能一個是啟動norton的遠端連線

11.

12.

整個Recovery Disk 光碟就製作完成了
重新開機到bios選擇光碟開機
其他的因該就很容易懂了
完全中文

网友:
在補充說明一下
光碟開機後會看見「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提示時,立即按下任意鍵啟動 Symantec Recovery Dis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 s 大熱心的回答!

我自己也是有研究到自製 Recovery Disk, 但我找不到 Symantec Recovery Disk.iso, 我就把它指向 Ghost15 的光碟, 後來做出來的東西好像還是 Ghost15, 所以搞不清楚我就提問了! 我的光碟號稱是 + Recovery Disk 整合版.

Ghost15 還沒弄很懂!

网友(2010-05-15):
我都是直接用光碟開機
用冷影像備份剛灌好的系統
系統壞了就直接還原
這樣就不用在灌程式了
備份檔就燒成光碟

网友(2010-08-11):
其實ghost15是一個iso檔,
燒成光碟後,可以用光碟開機。
在作業系統下,是安裝檔,可以安裝程式。
平常是在作業系統下進行備份的,通常備份都是備份在另一個磁區,或是燒成光碟
(看個人的使用情形,決定光碟片的數量)
若是需要還原的話,可以在作業系統下,開啟ghost15來進行還原,
還是設定光碟開機,從光碟開機中還原也可以。
若還是不太懂的話,請再提出哪裡不懂,這樣子比較好進行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