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s800-mx cpu無復位修復!

楼主(2010-04-02):
此板怎麼那麼多問題啊,之前開機不跑碼,參考了論壇內的討論,更換agp上下兩個mos就正常,直用到前幾天,小朋友來玩卡丁車後關機再開就開不起來,上除錯卡跑D0,參考之前文章D0就當cpu座空焊、cpu無核心電壓、主機板故障、cpu有問題等....,雖然cpu故障率低,還是先試著換了cpu後無果,接著先上cpu負載,核心電壓1.79v、pg1.8v,嗯~結果問題出來了,cpu的復位電壓只有 0.4v左右,心想會是北橋沒有送rst過來嗎?從cpu往北橋跑線經過一個電阻R354後就進北橋,量測一邊接往NB有1.8v的電壓,但接往cpu只有0.4v,是否被其它地方拉低了電壓(爬文得到的結論)?於是再往南橋方向先查供電正常,試著量測ide、pci的復位皆有高低電壓跳變,嗯~那應該南橋沒問題,再發現此板有as016晶片參與復位,參照pdf量測結果應該正常,哇~已經沒方向囉,嗯!這時想到之前爬文有提到是否cpu的reset會被其它故障點拉低,就先往記憶體電路查,於是量測參考電壓...嗯,只有0.6v,正常應要有1.25v,接著查它的電壓出處RT9173A的vout腳真的只有0.6v,因旁邊的電容會防礙更換,先拆它,因沒有RT9173A,只找到RT9173B,特性一樣就換上去了,上電量測1.25v出來了^^,
上真u跑碼了,但開機後竟然要求bios遺失要放入磁片讓他讀取,奇怪,換rt9173b會影響bios程序遺失嗎?就照著它指示下載了bios再讓它跑,結果畫面有顯示刷新成功,可是開機還是一樣又跳出要放bios的訊息,.......這時烏龍的的事來了,我剛要換rt9173b時不是有拆掉bios旁的電容(1000uf 6.3v),結果忘了裝回,想說會是它的問題嗎?就裝回去看看,嗯~正常跑完碼開機了,再測試安裝xp也正常,終於完修了~
想請教大大們,為何bios旁的電容會影響bios程序遺失呢?是否是因為沒容的濾波穩壓然後造成bios電壓不穩所致?

問題超多的主角....

問題超多的主角....

RT9173A參考電壓偏低竟然會拉低cpu 的復位電囿......

RT9173A參考電壓偏低竟然會拉低cpu 的復位電囿......

更換RT9173B後開機竟然bios遺失.........下載bios 讓它再讀取一次也無果..

更換RT9173B後開機竟然bios遺失.........下載bios 讓它再讀取一次也無果..

bios出錯時的跳碼....

bios出錯時的跳碼....

最後是之前拆下的電容忘了裝回才造成bios會提示遺失......好奇怪,請高手們幫忙解釋... ... ...

最後是之前拆下的電容忘了裝回才造成bios會提示遺失......好奇怪,請高手們幫忙解釋... ... ...

終於完修囉....^^

終於完修囉....^^

网友:
bios程序遺失
是記憶體壞了拉~~~~~~
要不然就是記憶體插槽....用密技處理一下吧~~~~~

楼主:
沒拉,小新大,我從頭到尾都用同一支ram在測拉....

网友:
沒有加上濾波電容,電壓會飄動、不穩,漣波會很多(如果power很爛的話更明顯),這時候便容易造成flashrom送出的資料被影響,容易出現錯誤,以致於跑出錯誤訊息。
jackchen681大,您還會跑北橋與CPU之間的reset喔!...... 真厲害喔!

跑看看flashrom的電源,是否有經過那顆電容濾波。

楼主:
= =,s大你不要酸我了拉,我有空時就拿著板子多多練習跑線,也是有的有跑出結果,有的跑著跑著就不見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拉,小新大,我從頭到尾都用同一支ram在測拉....

所以才要你做那些動作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有啦!是說真的!跑CPU的reset我真的沒頭緒去跑.........鑽來鑽去的,而且CPU座又是BGA的,更難。

网友:
回复 网友B:

jackchen681(大) 您好 !
那一顆未銲上去的 1000uF/6.3V 電容就是 RT9173B 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  的 Cout (MIN) 端點的 under the worst case testing condition , 少了這顆電容 , RT9173B 的輸出電壓當然就會不穩了, 還記得 LM317 三端子電壓調整器在輸出端上一定會有一顆 1uF/50V 電容對地並聯, 使其輸出不會產生鏈波吧 (改善過度響應), 所以 同理可證 ! 當 RT9173B 的輸出工作電壓給 BIOS ( 93SF040 ) 已經有問題了 , 所以 BIOS 當然資料也就亂掉了.
( 您可以參考  RT9173 的 DATA SHEET , 裡面有說明到 )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HTEK/RT9173AGS.html
{ HELLSING 電腦持續搶修中 , 現在只能用網咖的電腦發文中 }

网友:
請問 鑫帝PT090C 那張卡好用嗎?

楼主:
嗯~謝謝大大們的解說,大致了解了~

网友:
jackchen681大大您好:
維修功力愈來愈好了喔!
請問您uniflash 燒錄程式後來有試成功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pen大,我測到最後發現某些rom可以正常燒,某些uniflash還是會讀不出rom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pen大,我測到最後發現某些rom可以正常燒,某些uniflash還是會讀不出rom耶~

可能是支援的BIOS型號不够多吧!
目前支援下列FLASH ROM:
UNIFLASH好像也有新版的有支援WINDWS介面,改天再抓下來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D:

3q~本來好想買一台燒錄器來玩玩,但是支援度較高的機種又都很貴,實在買不下手,如果這個工具支援度高一點的話,就可省下一筆費用囉^^,可是一直有個疑問,這樣熱插拔到底會不會容易造成rom故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q~本來好想買一台燒錄器來玩玩,但是支援度較高的機種又都很貴,實在買不下手,如果這個工具支援度高一點的話,就可省下一筆費用囉^^,可是一直有個疑問,這樣熱插拔到底會不會容易造成rom故障啊? ...

單然會阿........一不小心就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