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熱水器維修

楼主(2010-04-02):
前幾天朋友拿一台熱水器,是象印熱水器CWPF-D30型,請我幫他修理
故障原因: 熱水已經開了超過30min多,不會跳切到保溫,而且水都快燒乾了

心想一定不”軟的”,溫度保險絲斷了比較好修,這應該牽扯到控制電路
於是開始動手-----拆

該型的控制電路板在熱水器的底部,拆開旋轉底盤就可以看見空制電路板,
心想應該是繼電器控制部份問題,用電表量繼電器線圈無open(24V繼電器),
控制的電晶體Q3,測量也無短路或開路

完了!該不會是控制IC或溫簧開關有問題
小眼不小心瞄一下電路板,不對啊!有一顆電容(C2 100UF/16V)有一點小異樣
拆下來用電容表量,只剩下6.3,所以理所當然換掉,
C3 100UF/35V也順便拆來量,也有問題,一樣換掉
把電路板安裝上去,開始測看看
熱水器水開除氯約3min就可以跳到保溫------表示維修OK了

PS:因為小弟一時手邊無照像機照下來PO出,很抱歉,只能用文字敘述,
提供大家參考

网友:
文字也描述的很詳細維修過程, 謝謝分享!

网友:
是象硬電子式共同滴毛病....空焊與繼電器接觸點融化也常發生

网友:
解說的真詳細......當然嚕!有圖更好!!

謝謝分享!

网友:
還來水滾了還不跳開是這樣子修

謝謝大大

网友A:
不錯的經驗,只是為啥都是電容惹的禍,是近幾年電容製造技術退步了或是大量低價的結果?

网友:
又學到了公司 不可能學到的東西了

謝謝大大

网友:
恭喜大大撿到軟的
謝謝大大提供方法喔

网友(2010-09-03):
非常有用的資訊,為以後象印熱水器檢修有了方向…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錯的經驗,只是為啥都是電容惹的禍,是近幾年電容製造技術退步了或是大量低價的結果?

1.該區溫度高導致電容快速掛點
2.為求降低成本用耐用性低的零件
3.控制產品生命週期(要你換新的)

网友:
現在的商品一點都不環保....

保固內一定不太會壞,保固外一定壞給你看....

一修就是"心痛.."(維修費都控制在臨界範圍...)

大部份的原件都比較好看出狀況...短路,擊穿,燒毀...

尤其是半永久元件的損壞大部份都是過載....

過載原因都是電容失效,因為電容是比較受溫度影響的!!

因此各種插電的商品,如果有能力的話,最好一過保固將商品的電容升級吧!!

這樣才能讓商品發揮它最大的效能!!!

网友:
謝謝明大與苦大提供非常有用的資訊,謝謝

网友:
各種插電的商品,如果有能力的話,最好一過保固將商品的電容升級

好看法

网友:
它的電容很容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