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200N 無法開機

楼主(2010-04-02):
Hi 大大
之前有一台 ASUS M5200N 筆電, 因開機時電源灯閃一下就關掉, 看過 "阿水大大的   華碩A8M 筆電零件代用料找尋"內容, 想說可能會不會也是短路保護, 因此也想把它拆開, 看一下電路板, 是否也是"容易問題"產生的, 但慘了!, 拆了老半天, 只把鍵盤拆下, 上蓋一直不知如何拆解
以下是照片

背面已經把所有看得到螺絲都拆光了,

背面已經把所有看得到螺絲都拆光了,

背面已經把所有看得到螺絲都拆光了,

感覺好像是紅圈的地方,還有東西卡住!

感覺好像是紅圈的地方,還有東西卡住!

感覺好像是紅圈的地方,還有東西卡住!

不知各位大大, 能否幫忙看看我要'如何下手!

另外, 我原本想用版主所提供的縮圖程式, 但Download 下來, 安裝後, 卻不知要如何使用(不知程式在哪?, 在\Program Files\Image Resizer 中文版 下只有一個 DLL檔及一個 用來 UNINSTALL 的目錄?

网友:
回复 网友A:

david173大您好,小弟我是用FastStone Image Viewer它同樣也有縮圖功能喔!蠻好用的看圖程式。

筆電拆卸時,要非常小心,有時候是需要一點巧勁(只拆過一次,就嚇到了n_040| ),很多地方都用卡榫,用一字的小螺絲起子來慢慢扳開(越小越好),使勁不要太猛。

网友:
HI 大大
紅圈處確實有卡榫,小心拆
光碟機也可以先退下來,之後會比較好拆
還有要注意的是每個螺絲的長度都不一樣 最好是拿張紙記起來

楼主:
回复 网友B:

Hi 大大,

謝謝,
你說光碟機可先退下, 但我不知光碟機要如何退出?好像有螺絲鎖住!, 不是可直接退出!

网友:
有時候NB廠會故意把螺絲孔,用貼紙貼起來,關鍵常常就是那個所以你要在檢查一下
我看妳好像把鎖OSD那個螺絲已經拆了應該可以把他推出來了吧

网友:
鎖光碟機的螺絲看起來像已經拆了,小心的推出來看看..但要小心..要不然會你會看到光碟機面板先出來@@"

再檢查看看是否有螺絲未拆的,如都拆光後就可拿出秘密武器.....刷卡XD
拿會員卡或你辦門號SIM卡外面那片大片的塑膠或電話卡一樣的卡都行..從邊緣慢慢刷..慢慢刷...
你會感覺到卡榫鬆開的感覺.....用小一字也行..但比較容易破壞到外殼。

小心拆哦,拆壞了不要說我是幫兇

网友:
上youtube搜尋asus notebook disassembly
或是把notebook改成laptop
沒有您的型號
您找找看有沒有接近的

偶要來去看拆平板電腦iPad囉!
搜尋ipad disassembly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看看往MINI PCI 的那個孔 大大你會看到有光碟機
在使用工具從那個孔 推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方便~感謝rex560810大大提供一個好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E:

賣客氣啦!
現在已經不只是有圖有真相了
要有影片才有真相

關於修理好像iFixit系列都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將DIMM 記憶體取出,從旁邊即可看到光碟的底部了,拿個小工具從底部推出即可取出了.

楼主:
Youtube 我上去看了一下, 感覺没有我要的機型或類似的, 不知rex560810大大是否有看到?
等一下, 我會試試各位大大的方式, 看是否可把光碟機拆下!, 再來報告結果.

网友:
要從背蓋拆起
光碟機要不要先拆應該不是很重要

网友:
對啊!很多地方都是用卡榫卡住,有時要稍微往內推一下,或是往上一個角度才能掀起
所以,一定要注意小心,不然就毀恨了.

楼主:
總算拆下來了!, 真的卡榫好多.

這是正面

這是背面

仔細查看, 没有明顯的破綻
看來要從頭查起了
不知各位大大, 有何意見!

网友:
拿電錶用二極體檔打對地阻值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Hi 阿水兄,

是對哪幾個地方, 量對地阻值?
我原本想量量一些電容的狀況.

网友:
回复 网友A:

w大提供的縮圖程式是安裝後在您的圖片上按右鍵.選"使用image resizer改變尺寸"後就可以選擇您要的尺寸. 相當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嗎?, 我試一下! (所謂的在你的圖片上?, 是指已經用看圖軟體開啟後的圖片, 如小畫家, 還是檔案總管下的圖片?
原來是在"檔案總管下"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用開小畫家喔.只要看您圖片放那就去點那個圖右鍵選使用image resizer改變..就可會跑出一個對話框.還有s10274chen大大那套應該也不錯.s10274chen大大的維修資料都相當美喔!

网友:
我是用光影在縮圖...免錢又 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I:

在沒有頭緒的情形下,就僅能從power進來的地方開始查起(如果是小弟我的話會這樣做,不太了解整個上電流程,加上看不出問題點,就會這樣做了。 )。
筆電的設計跟一般的主機板有很大差別,上電流程也有很大差異。
可以算是門檻又比主機板高的挑戰了。

楼主:
Hi 各位大大,
我用電源供應器上電後, 電源灯會亮, 但大約1-2秒後, 就會滅了!,
這時我發現風扇不轉,
將風扇拆下, 測試了一下, 風扇是好的, 但量了板子上的風扇5V電壓輸入端, 卻没有電壓.

請問各位大大, 此款筆電的風扇是否會參與開機的偵測?

也就是說,它會偵測風扇是否有轉, 若不轉則不會開機!
還是原本風扇就不會轉, 要等到溫度到一定時, 才會啟動風扇電壓而使風扇轉動?

在待機時(電源接上, 但尚未按下電源按鈕)由電源供應器看到所消耗電流約 0.01~0.02A
若電灯亮時則電流則約 0.16A

网友:
回复 网友J:

風扇有的設計,會偵測CPU溫度是否過高,達到標準,就會啟動風扇(省電狀態),但印象中,好像開機,風扇就要轉了耶?
會沒有電壓,有可能是因為上電程序沒有完成,所以沒有電壓。
開機電源燈亮幾秒就滅了,說明可能有短路的地方,故造成這樣的故障現象。

网友:
一定是有地方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也是想知道是因為風扇不轉, 才使得開機程序無法完成, 還是如你所說的因開機程序因其他原因無法完成, 才使得風扇不轉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但電流值為 160mA ??, 應該不會是短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M:

全部保險 都查~.
代機電流 應該正常 ~
你是 PW後1-2秒 後 應該是 ~PW 後 偵測有問體 ~啟動保護.

NB 的電池管理IC 很容易壞

NB 好像都要看 線路圖 ~不然也些板子都沒有印 編號~會跑線跑到暈倒.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就是没有線路圖, 不知如何跑線
另我並没有接電池, 應當不是跟電池管理IC 有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O:

沒拉 每家的線路不同拉~像IBM
有些有做 保護設計拉 ~它會偵測 板上有哪些電壓 有異常 會 啟動保護~

579.36 KB, 下載次數: 161

參考用~點位圖 對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Hi Carzy1kimo
謝謝你的點位圖, 雖然不是同一機種.

网友:
正面圖,電池接口右下方的IC用試試熱風槍補一下.

网友(2010-05-23):
水銀電池不接開機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Q:

謝謝大大,

我試過, 但還是一樣.
現還在找問題中

网友:
如果你有可調式電源供應器的話你就可以先判斷是否有地方短路了(跳壓降保護)
如果沒有..你須先下載他的電路圖~~去查各部位的電壓~~
先給大大您一個方向~~

网友:
如阿水大所示
先測量3.3v 和5v 待機電壓
還有開機鍵要有3.3v的觸發電壓
最簡單的維修就是電源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R:

HI 阿水大大,

我有用可調式電源, 加19V在輸入端, 量測過電流值, 待機時電流為0.02A
按下電源開關, 電流昇為0.16A後, 再回到0.02A
感覺上, 像是開機保護, 但應該不是短路保護吧!, 因電流不大!!
因風扇不轉, 感覺像是風扇無電源!

再來, 因該機的電路圖找了許久, 還是没有消息,
因此不知3.3V 和5V 的電源在哪!!

网友:
電池端的pin就可量到3.3v 5v

网友:
回复 网友S:

最近有看到一些資料~~有空再PO上來。

网友T:
想太多了吧!!北橋壞!!回焊!!或換一顆就ok!!經驗談!!
之前有做過幾台!!都是北橋的問題!!

网友U:
阿彰大的經驗談~~我們後生可免走一些冤枉路~
不知道我的A8M是否也是這問題~~
只是要重做BGA或換一顆~~~光是解焊..再重新植球對沒工具者和新手就是個大問題了n_150|

我看對岸在維修也是一堆說橋的問題~換了或重焊就會好~~講了好簡單~~~
看看哪天能不能升級到玩BGA的等級~~
到時可就要請阿彰大多多幫忙囉!

网友:
回复 网友V:

對岸玩BGA跟喝水一樣簡單!他們常常這樣說,不過也難怪,晶片玩壞了,要找也比台灣容易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W:

若真的是北橋壞了!, 那我也就沒轍了!, 我又不會BGA!!
但找找再查查吧!, 希望不是如阿彰大所說的北橋壞了!!

网友:
對了~~從電池的接點去量是否有3.3V和5V出現~~
昨天測了一台TC4200不開機...只有3.3V而以~~~

网友T:
引用 网友U:
阿彰大的經驗談~~我們後生可免走一些冤枉路~
不知道我的A8M是否也是這問題~~
只是要重做BGA或換一顆~~~光是解焊..再重新植球對沒工具者和新手就是個大問題了n_150|

我看對岸在維修也是一堆說橋的問題~換了或重 ...

水哥!!我之前有看了不敢回!你那一台是潑到水的!!零件也燒毀了!!
這個要下功夫吧!!須把壞的零件找出來!!又有一些半破壞的不一定找的到!!
這~~有困難度!!需有空才有辦法抓!!我只知道要下功夫!!
可能我幫不太上!!但你可以練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T:

水哥!!我之前有看了不敢回!你那一台是潑到水的!!零件也燒毀了!!
這個要下功夫吧!!須把壞的零件找出來!!又有一些半破壞的不一定找的到!!
這~~有困難度!!需有空才有辦法抓!!我只知道要下功夫!!
可能我幫不太上!!但 ...

嗯~聽完阿彰大說的..看來真的只有練功夫的份了~~
如果真的能修好...那我就出師啦~~~~~~

网友:
引用 网友T:
想太多了吧!!北橋壞!!回焊!!或換一顆就ok!!經驗談!!
之前有做過幾台!!都是北橋的問題!!

北橋有問題機率只有一半喔~而且這顆北橋回焊陣亡機率很高~建議先加溫VGA RAM比較保險!!

网友:
回复 网友X:

又有高手出現啦~~

楼主:
回复 网友Y:

Hi 大大

我量了電池端的電壓,
當19V加在電源輸入端時, 只有5V(量測值是4.8V), 無3.3V, 此時尚未按下開機BUTTON
當按下開機BUTTON時, 在開機LED亮時, 可量測 5V及3.3V, 分別量測的數值為 (4.8V/3.4V)
等LED熄了, 則3.3V就掉到0V

不知4.8V值, 是否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Z:

看看有哪些會用到3.3V?
打一下3.3V的阻值,看有沒有短路,或是其他地方,找看看有沒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我按下開機BUTTON, 有3.3V!, 這樣3.3V有短路??
還是在待機模式下, 一定要有5V及3.3V?

网友(2010-07-08):
回复 网友AB:

你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在北橋上方有四個電晶體~~是不是下面那兩顆電晶體掛的~~因為我剛處理好一台跟你一樣的情況~~

楼主:
回复 网友AC:

Hi 大大
是這四顆嗎?

网友:
像說這四顆~~~~~~~~~~~~

楼主:
回复 网友AD:

Sorry,
看錯了
這樣又有方向了

网友:
大大..搞定沒~~我有一台M系列的..之前開機也會自動關機..關機後在開需要等CPU冷卻後才可以開啟..但一樣會再關掉..後來一樣朝風扇風向查修..目前正常使用中.....((所以我想知道
1.開機多久會關掉~~
2.開機風扇有轉嗎??
3.須要等CPU冷卻後再開嗎?(我的意思是冷機可以開但CPU溫度上升後就會關機)
如果您覺得..狀況跟我描素相似..我在另外提供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E:

會自動關...一大部份是CPU過熱~~
風扇出風口是否被灰塵或毛髮塞住~~
一般我接到筆電維修都會清一下風扇...不管是不是不開機或只是中毒重灌~~
幫客戶清理~一個小動作筆電就能用長久~~~

楼主:
回复 网友AE:

HI 大大
1. 開機, 大約4-5秒後會關機
2. 開機時, 風扇一動也不動
3. 没有冷機問題, 因為一直無法開機.
風扇是好的, 因我把風扇拆下直接加電 風扇是會轉動的
我也一直認為可能是風扇不轉, 才產生不開機的情況.
所以我才會問:開機瞬間, 風扇是否會轉一下?

還有, 加電時, 尚未按下開機鍵的情形下, 風扇端的電源是可量測到5V ?
因我量過, 無電壓輸出, 所以一直想是因風扇無電源的關係,才無法開機

楼主:
回复 网友AC:

HI 大大

我量了四顆晶體中的下面兩顆 IRF7832
發現 S跟D是導通的(在板子上量測, 没有解焊下來.)
這樣是正常的嗎? MOSFET IRF7832.pdf (220.18 KB, 下載次數: 22)

网友:
回复 网友AF:

拆下來量比較準啦~~~
那還滿好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G:

CPU記得拆掉,在量一次,會減少誤判(偷懶不拆下來,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173..請收短消..息....詳述

网友(2010-12-25):
是否先測試3.3V3及5V正常否?

网友:
用pci post card看有無跑碼

网友:
我認為s大說的沒錯,從電源入口查起

网友:
我這個超新手也建議從電源下手

變壓器是本身華碩筆電的嗎?因該不會變壓器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