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大可否提供三極管的Datasheet

楼主(2010-04-02):
求助各位大大可否提供三極管(如圖)的Datasheet,三極管是馬蘭士後級功放的Power管(前置是胆後級是三極管)

网友:
想請問這顆是好的還是壞的~或是可以拆好的下來測量~
因為這顆很有可能是達靈頓電晶體+二極體
類似BDX69C或BDX68C的功率電晶體~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380/ISC/BDX69C.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奇大先謝謝你的回復。
這顆是好的,但是我想知道它的詳细資料,在網上找不到這種型號的DATASHEET

网友(2011-04-20):
真是傷腦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議您到音響發燒專業網,把機器型號,廠牌一並圖文並茂詢問,可能比較快得到答案...喔!

网友:
只有料號沒有編號很難查吧
除非有原廠線路圖

大大您能說明機器用途或來張
PCB正負兩面的照片好來玩猜謎
遊戲

會不會是2N3055或MJ15003等之類的功率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