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1E的疑問

楼主(2010-04-02):
如圖.我在量測電阻值時.會有M或者K.請問那代表什麼

网友:
注意一下,你現在使用的是 AUTO 模式,所以電錶會自動判定,M 代表 M歐,K表示K歐..

另外你可以使用 RANGE 來切換..

网友:
M 代表 10 的 6 次方
K 代表 10 的 3 次方

當你在測量電阻值時, 單位從 歐姆 變成 K 歐姆或 M 歐姆時, 你要留意代表不同的單位.

如你圖 1 所顯示 0.6124 K 歐姆, 就代表是 612.4 歐姆, 這樣你應該瞭解了吧!

网友:
K和M是單位,

講明白一點1K就是1000歐姆,

1M就是1000000歐姆,換算成K的話就是1000K

网友(2010-05-16):
多謝分享. 多學點知識^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