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N32-SLI 開機出現USB故障

楼主(2010-04-02):
開機出現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BIOS無法進入,裸測排除USB短路,請問該從哪裡下手呢
感謝

网友:
clear BIOS試試看
以下是YAHOO知識找的

你外接的所有USB設備都拆除,並檢查一下是否有將機殼內的USB模組連接到主機板的訊號接頭也一併拆除?也就是你所說的"電源鈕 下方的插座",如有拆除但還是無法正常開機,建議下列動作:
開機後按DEL鍵,進入主機板BIOS設定,找一下USB相關選項,因各家主機板位置不同,我無法詳細說明,通常是在Advance選單內,找一下USB Configuration的USB Function,將設定改為"Disabled",這樣是將你主機板的usb功能關閉,再來逐一檢查是那裡出問題,以上希望有幫到你.

网友:
會不會是前置面板的USB線安裝錯誤

楼主:
bios清過了,也重新更新過bios,裸測也會出現錯誤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找了一下,找到一個相關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highlight=USB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8&highlight=USB

提示這種訊息,多為USB供電有異常,這時候偵測線路得到alarm就會回傳而報警。

楼主:
量了USB附近排阻沒問題,但量I/O晶片(IT8712F-A)附近有幾顆排阻阻值有點問題,不知有沒有關係

网友:
這個跟I/O 應該是沒關西的,如果沒接任何USB裝置,卻有過電流訊息,通常都是CHIP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下,找到一個相關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highlight=USB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8&highlight=USB

提示這種訊息,多為USB供電有異常,這時候偵測 ...

看了連結相關資訊,終於找到問題點了(USB週邊一個一個量,量了好久),更換了USB排阻後修復,感謝提供方向

网友(2011-09-17):
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P:P:P

网友C:
12345678903wertg'yuu8uii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345678903wertg'yuu8uii

你怎了????

网友:
可能是小孩亂開 ??

网友:
啊..sorry...小朋友亂按拉....麻煩版大刪了...我不是灌水啊...

网友:
小朋友按電腦真的都差不多按那些字....

看起來還真的有熟悉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