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S661FXMP-RZ 除錯卡00,RESET燈閃一下即熄滅.

楼主(2010-04-02):
技嘉8S661FXM-RZ 除錯卡00,RESET燈閃一下即熄滅.
此板一開機除錯卡就顯示00完全無跑碼,RESET燈閃一下即熄滅.
目前檢測情形:
1.BIOS是SST39SF020A檢測第22腳無電壓,第24腳電壓在5.17V,手動按RESET電壓不會跳動.(BIOS有重燒過了)
2.PCI PIN A34 FRAME# 5.15V 按RESET有電壓跳動.
3.IDE PIN 1 5.15V 按RESET有電壓跳動.
4.記憶體PIN1電壓有1.25V,PIN7有2.5V.
5.Q55 & Q147 G極4.52V, D極3.37V, S極1.895V.
6.Q64 G極3.8V, D極3.37V, S極1.645V.
7.南橋右上方APL1117 IN 3.39V, OUT 1.876V ADJ/GND 0.626V.
8.5090MTC IC: PIN18 VCC 11.6V, PIN 12&PIN 13(BOOTA,BOOTB) 20V, PIN22 ENABLE/SS 4.37V, PIN19 PWRGD 4.39V
              VID0 3.24V, VID1 120mv, VID2 3.29V, VID3 120mv, VID4 3.04V
              查DATASHEET 推算出VCORE 應為1.325V.
9.跑線路測量到: CPU VCORE 1.32V,PG 1.32V,RESET 1.32V,CLOCK1 0.4V, CLOCK2 0.4V.

感覺電壓都還OK可是開機還是顯示"00",會是I/O出問題嗎?
目前維修方向不知是否正確,還請板上大大指正!!

网友A:
大大您好,CPU的clock應該不正常,有需要抓線路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CPU的clock應該不正常,有需要抓線路囉!

CPU CLOCK 我是跑線路最後查到第三張圖APL1117上方那兩個68X晶片電阻上量到的,請問這CLOCK 正確應為多少呢?

謝謝S10274CHEN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氣!小弟我有一塊板子也跟大大您有類似症頭,互相研究囉!
那是貼片電阻,限流用的,電阻的另一端電壓是多少呢?應該要為1.xxV的電壓,電阻不知道有沒有阻值變大的問題,如果沒有,就需要抓這線路到時脈產生晶片間是否異常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s10274chen大:
電阻的另端無電壓,那附近的68X電阻量到都是50歐姆左右.
剛剛有拿前兩天修好的那片板子量那兩個CLOCK也是0.4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是0.4V(小弟我誤判了,剛剛也拿一塊板子跑了一下線路,順便也量了一下電壓,確實如此。),那麼已經代表CPU已經得到相應的clock了。
遇到這種狀況......BIOS確認後,不排除的就是I/O了。

网友E:
有使用CPU假負載嗎?有的話可以看一下 CPURST & CPUPWOK 這兩個訊號 ,正常應該要為HI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使用CPU假負載嗎?有的話可以看一下 CPURST & CPUPWOK 這兩個訊號 ,正常應該要為HI

smartmedia大您好:
我目前没有假負載,CURRST & CPUPWOK 是指 AB25:CPU RESET & AB23:CPU POWER GOOD嗎?
若是的話我有跑線路找到這兩個的試測點測得分別是1.32V.
測試點在第五張圖框起了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沒有錯!
可以在上電後,做reset,檢查CPU rst有沒跳動。PG信號有沒有變為高電位,如果是大大您量到的1.32V,那麼說明CPU已經有發出PG信號了。
有PG信號後,CPU便會要求時脈產生晶片送出CPU所需的外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