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轉24PIN多出來的那4PIN的疑問

楼主(2010-04-03):
大家好!!我有一個20PIN的350W-power
我想從舊24-PIN舊的POWER拆下那4PIN裝在20PIN的350W-power
可以這樣接嗎?如果可以該怎麼接
是直接對應POWER的電線顏色嗎
請指教一下

网友:
可以的!
你可以拆開 Power 鐵殼, 然後去研究一下接線, 你會發現顏色相同的都接在一起. 比較有問題的是, 你板子上是否找的到孔位給你想要移的接線焊接使用?
比比看吧!

网友:
少接那四條線主機板也是開的起來,那差別在哪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网友:
補助電源使用,可不接。

网友:
主要是分擔電流,因為每組PIN安全電流極限在7A左右,PIN數越多在用電量大可以避免插座與插頭因為過電流發熱燒損。
主要有幫助是12V多一條線,因為目前主流的PCIE插槽最大要能供應75W的電力給顯示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