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發一台雜牌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03):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其實我發現一些電源供應器 !!

有一些會在你啟動後加載發生保護動作 !!

也就是瞬間電流增加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就把負載接上 !!

然後再起動 POWER 則不會有發生保護的情形 !!

你可以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發現一些電源供應器 !!

有一些會在你啟動後加載發生保護動作 !!

也就是瞬間電流增加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就把負載接上 !!

然後再起動 POWER 則不會有發生保護的情形 !!

你可以試試 !! ...

真的耶~~~被你猜中了....
可惜的是....70w可以點亮....140w...一樣保護阿~~~~~
而且~~~是一送電就保護了......
可見~~~~它根本不足140w阿....好濫的電源供應器阿......
這也驗證了...為何後面接上去的負載會保護了...原因就出在啟動電流....
瞬間拉低電壓..保護啟動....保護電路通常有幾秒鐘的延遲...也就是在那一瞬間
沒有被保護電路偵測到~~~就可以亮燈泡.....

晚上再補照片~~~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其實就它整體的電路佈局,那個單薄的散熱片,實在很難想像能夠提供多大的瓦數。
輸出瓦數,也不能夠僅以12V來判斷,多數號稱300W的電源供應器,從外面標示可以看到,12V部分,能夠達到100多瓦可能是瞬間功率,有沒有足瓦,算一下就知道囉。
燈泡是幾歐姆呢?假設144/70W = 2.xx歐姆,這時候的電流就會是5.xxA。當然這只是估算值,還是要量測為準。
換到140W,這時候整個阻抗又砍了一半,電流加了一倍,如果電源供應器本身無法提供那麼高的電流,就保護了。

网友A:
我大概想了一下 , 為什麼會有我說的那個狀況 !!

1. 如果你的 POWER 未加載先起動 , 這時後 12v 5v .......等電壓會先輸出 然後等待延遲 XXXms 接著 PG (POWER Good)
    輸出 , 所以當你在這時後加載 ,  造成瞬間壓降則原先以建立的 P.G 會立刻關閉 , 這時候就會發生保護情形 !!

2. 當你先掛上負載後 , 再起動 POWER  , 這時候因為電會先輸出供給負載 , 等電壓穩定後 才會建立起 P.G 如此就不
    會有保護情形發生 !!

當然了 !! 如果你的電壓一直沒辨法回復 , 超過一段時間 , 正常的話還是會起保護作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就它整體的電路佈局,那個單薄的散熱片,實在很難想像能夠提供多大的瓦數。
輸出瓦數,也不能夠僅以12V來判斷,多數號稱300W的電源供應器,從外面標示可以看到,12V部分,能夠達到100多瓦可能是瞬間功率,有沒有足瓦,算一下就知道 ...

說真的~~~~這台電源供應器上面寫著..12v有280w.......
正常來說不可能無法點亮140w的燈泡...可見......有多麼慘了吧~~~~
我們在用的電源供應器~~~通常...12v的至少都要有150w~~
才有足夠的動力去推動硬碟與光碟機....~~~~所以~~~
這種瓦數嚴重不足~~~還能推動省電的電腦算不錯了~~~
遇到高階電腦~~連開機都是問題了吧.....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想了一下 , 為什麼會有我說的那個狀況 !!

1. 如果你的 POWER 未加載先起動 , 這時後 12v 5v .......等電壓會先輸出 然後等待延遲 XXXms 接著 PG (POWER Good)
    輸出 , 所以當你在這時後加載 ,  造成瞬間壓 ...

大致上是這樣說沒錯...但是我前一篇發文~~~~~有說明~~pg保護被拿掉....行成沒有保護的狀況吧..
但電路還是有基本的保護在~~~~pg訊號只是ic內部的另一段保護~~~~
差別在於~~~~電壓拉低之後保護~~~但回覆電壓還是會正常啟動...
有pg訊號的保護~~~者是~~偵測到電壓被拉低之後..那~~~ic就會啟動永久保護...除非斷電再復電...

楼主:
給大家看一下~~測試後的結果
我先把負載開關打開.....第一段打開之後70瓦~確定可以點亮~~~~
不過~~~~~2段都開140w....卻無法點亮了~~~~~電源供應器~~~直接保護....
5v的燈剛好還沒熄滅~~~被我拍到......

网友:
你另外那一篇的 power 看起來好像比這一台好多了 !!

我覺得應該可以修的起來才對 !!

只是 P.G 要花十秒以上才能啟動 !!

网友B:
短路保護後+5VSB仍然還是會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保護後+5VSB仍然還是會存在的。

我說的是5V的白光.......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仔細看.....真的!電容殘留的電荷造成!手腳還真快,馬上就拍到。

网友:
這台POWER看起來真的蠻爛的~~!
一時間也想不起來除了給PC用之外其他的很少用的到
亂搞才用的到吧我想
驅動各硬碟砂輪機應該不是問題~~哈哈哈

网友E:
回复 网友F:

shunxing (大) 您好 !
通常我修電源供應器時我會先看散熱片區的 MOSFET 還有蕭特基二極體 ; Transistor 這些元件  。電源供應器廠商為了偷料 , 上述元件都採用TOP-220AB 包裝的元件 , 雖然理論上是可以達到接近的瓦數 , 但那只是瞬間最大輸出峯值而已 , 若24小時長時間熱機使用 , 不出半個月鐵定毛病一堆啊 ! 所以我通常不碰這種散熱片超薄的電源供應器 , 它頂多只有炲肉當備料的價值而已 。

PS. 最近我們大樓某電子公司搬家 , 丟棄了一些 7815 三端子穩壓IC , 而且還是 JRC 公司日本原裝貨哩 !  連包裝拆封都沒有耶 ! 真是賺到了 !  若 shunxing (大) 需要這東東我可以寄給您 , 算是交個朋友啦 ! 看到您發文教授這些技術 ,我也該送些謝禮給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shunxing (大) 您好 !
通常我修電源供應器時我會先看散熱片區的 MOSFET 還有蕭特基二極體 ; Transistor 這些元件  。電源供應器廠商為了偷料 , 上述元件都採用TOP-220AB 包裝的元件 , 雖然理論上是可以達到接近的瓦 ...

15V穩壓~~~~~好像~~~~沒機會玩到阿.....根本沒遇過那顆會壞的.....
也不知道哪種設備用使用到這摸大的電壓.....

今天再修一台飲料用的封口機.....看樣子沒機會修復了.....
因為主IC的程式資料~~~我拿不到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哪種設備用使用到這摸大的電壓.....

有啊 ! 有些 筆電變壓器及室內對講機電源 ; 14.8V 充電電鑽的鎳鎘電池充電器 ; 鋰電池充電器 會用到啦 !

网友G:
燈泡阻抗是正溫度特性 燈絲不亮時阻抗極低
樓主的140w 燈泡 瞬間功率已達到或超過300w
試試用電錶量測 燈泡 阻抗
再換算功率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燈泡阻抗是正溫度特性 燈絲不亮時阻抗極低
樓主的140w 燈泡 瞬間功率已達到或超過300w
試試用電錶量測 燈泡 阻抗
再換算功率便知

算過了~~~~140W的燈泡瞬間功率高達1200W.........難怪會跳保護....
不過說也奇怪...別牌足瓦的250W....就可以點亮不會跳保護
難道....這顆只標榜瞬間功率300W???
70W的燈泡瞬間功率也才411W左右~怎摸差這摸多阿......

不過~~~真的足不足瓦...還是得看重量...這樣比較快了....
足250W的那顆可以把負載開上去之後不會跳保護.....
可以全部點亮.....也就是說~~~~那顆瞬間功率可達1000W囉......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各廠家保護電路小小變化
決定過載保護的反應靈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廠家保護電路小小變化
決定過載保護的反應靈敏度

恩.....這樣的話便宜的電源供應器~~~~我絕不會再去把他修好了~~~~~
要修~~~就要可以亮這140W的燈泡~~~至少可以證明他提供的瓦數足夠~~~~~

不過我的土砲治具~~~~~要在改良一下了~~~~為了測試這些不足瓦的電源供應器
我要將其中一段的開關分成2段..變成可以測試35W的燈泡是否可以亮了~~~~
在瞬間功率下還不能點亮..那就足以證明...這電源供應器...有多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