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有人可以幫忙換BGA的cpu跟南橋嗎?

楼主(2010-04-03):
為了升級我自己在用的x31,
就買了兩塊壞板嘗試自己修(非本科系但很努力爬過文),
結果買到一塊X32泡水板(查電壓時冒火掛了,還燒壞板子)
另一片(X31,1.7G)問題查出來了,換了IC跟電容,
該有的供電也都正常了結果買到的電容uf直太小,
插電後,把南橋給燒了(起泡@@)
所以現在想將X32的壞板上面的cpu(1.7G/2M)換到我原本的X31(1.3G)板子上,
將X32的南橋換到X31(1.7G)的板子上(然後繼續練習修),
雖然有曾經想想過自己來練習W大教的焊BGA的想法,
但實在工具成本太高,
所以想請問台北有人可以幫忙換的嗎?

网友:
X31你啥的X31
IBM?BenQ?

CPU不是直接用一字起子轉開就好

你的CPU是OnBoard的嗎?

网友:
工具成本是很高~不過代工工資成本應該也不便宜!

网友:
太費工了,拆下來的零件還要植球,不建議這麼作

楼主:
我是IBM的X31,雖然已經買了新筆電,
可是X31用來帶出門的,
而且工作需要LPT跟COM port(新的筆電連LPT都沒有了),
所以才想要升級X31,
有台北可以代為處理BGA的嗎?
如果費用不是太高,
小弟願意付費阿.
謝謝大家的建議

网友:
我剛剛仔細看得一下
你是想X32的CPU換到X31我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啦~你最好拍張照
不過我很好奇你為啥要連X32的南橋換到X31你確定這是同樣晶片組嗎?
應該沒人敢幫你換吧!
你想要有LPT界面的~
你就直接去買USB轉LPT轉接器就好阿

楼主:
感謝C大你的回複,
我查過了,
X31跟X32的主機板除了CPU的製成跟等級不一樣外,
其餘所有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的製程不一樣就差很多了~
我之前遇過連LCD都燒掉了還換了2次連燒2次一萬八直接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CPU的BGA封裝方式ㄧ樣,那麼就可以互相調換。
ㄧ個是1.7G,一個1.5G,同樣都是pentium M,小弟我想是沒問題的。
希望有緣人能夠幫您的忙。

剛剛看到的,這個老闆專修這系列機型,如果大大您要繳學費,可以問看看,可是好貴啊!看了很多問與答....結果很多都是換主機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528931717

楼主:
感謝S大的回答,
就是因為修這個的隨便開價一塊就是2500起跳,
所以小弟才買壞板來學著修(興趣,雖然是非本科系的),
真的要繳學費,
那我會考慮買熱風槍跟預熱台來繳(雖然我知道有9成9會失敗),
不過至少滿足了小弟的興趣,
謝謝各位大大的建言,
小弟來去看看高手板大們的工具建議

网友:
我幫你找到比較便宜的給你參考
http://tw.page.bid.yahoo.com/tw/show/qanda?aID=d36600447
至於熱風槍跟預熱台其實也不便宜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