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 CMV 937A 水波紋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03):
手邊一台CMV937A打開電源一看有畫面,再仔細看原來是有水波紋
心想會不會就是傳說中的"軟仔"。立刻動手拆機器。
拆開看裡面的AD板和P+I板
拍一下P+I板,看的出來突起的電容220UF 25V 2顆
動手拆換220UF電容,及拆下後的大體。
換完後測試看看水波紋是不是消失了,果然螢幕正常了。
很高興撿到一個"軟柿子"。

首次拍實際維修文,剛好買一台對岸的手機就用手機拍拍看
第一次拍解析度設太低,只好放大圖片,所以畫面不太清礎
請大家笑納!

网友:
恭喜你修好~ 也謝謝你分享實例供大家參考!

网友:
謝謝分享 ~....這系列的 的東西還毛病真多 ~每一種都不一樣~~

网友:
下次電容換成470UF 25V 2顆會更好。

网友:
謝謝您的分亨.......但若主機板是220uf 25v..不是換成同規格比較好嗎.

网友:
好\像是要看那顆電容的功用吧
來判定是不是可以加大
有的地方加大會撐比較久
請懂的大大解釋一下吧~~小弟也想知道哪種是可以加大的

网友:
我也希望都遇到這種的  呵呵呵

网友:
感謝你分享實例供大家參考!!

网友:
感謝分享,經驗就是這樣慢慢累積起來的

网友:
我記得uf要一樣,但電壓可以加大~

网友(2010-05-22):
自己由網路購得的二手 CMV 937A 正好有橫向水波紋,

且調高亮度至100%後就會消失不見。

看見大大這篇文章之後也手癢拆開後發現這兩顆電容也脹了

換了新電容以後就完好如初啦!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囉!

网友:
下次要注意旁邊兩顆25V 1000uF的狀況:)

网友:
經驗就是這樣慢慢累積起來的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