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錯卡使用疑問?

楼主(2010-04-03):
想請問一下
除錯卡不跑碼~但BIOS卻會發出嗶聲
這樣是正常嗎?
我想法是除錯卡上的碼是根據BIOS來的
當BIOS會發出嗶聲代表BIOS有動作
除錯卡應該會有跑碼才對

還是我觀念是錯誤的???

网友(2010-05-08):
回复 网友A:

在我遇過的案例,還有更奇特的...就是南北複合橋..

會跑碼,有bios自檢聲,核心電壓正常,有reset,但就是無時脈信號..

而且還讓我碰上2次,暈...所以除錯卡不是萬能的..

网友:
除錯卡只能參考啦
我還碰過一次插三張  三張顯示都不一樣的
氣的我掀桌子n_084|

网友:
除錯卡真的如樓上的大大講的..只能參考。
但有幾個重點:
1.是否有跑碼‧有無跑碼就可知道 CPU是否有正確的工作
2.RST是否短路

從以上兩點先來做檢異的判斷從哪下手維修。
CPU無工作就從CPU相關的地方來檢修,RST短路就從會照成RST的地方著手。
其於的跑幾碼幾碼的那大都是參考用的。

我剛到我公司時發現兩塊除錯卡丟在公司後面都沒人用..一問之下才發現同事說..那個碼都不準..不好用...
這才發現是不會用..因為他們都一直照著說明書的使用說明來看碼。
其實跑多少碼可以從站內維修文來思考,比如說站內常發的擋C0之類的文章..那我們大約可以從文章內的方向去思考。

所以,除錯卡並非萬能工具,但他的方便性還是沒話說!

============我是分格線==============
回完文後我才發現我離題了XD
請問板大你的嗶聲是如何的叫法?

网友(2010-12-17):
又長了見識,多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