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hp NB(加附圖)

楼主(2010-04-03):
請教各位大大

有一台nb 會一直按5, 就算不接keyboard也一樣 不知道要如何下手 ??

sorry 是hp presario 2200 的nb

网友:
請查ucom、鍵盤connector...一般nb keyboard是由ucom控制..腳位請查看相關datasheet:)

网友:
datasheet應該是查不到~ucom先補焊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型號? 你未提供型號

楼主:
sorry 是hp presario 2200 的nb

网友(2010-05-23):
板子先清一清
圖三南橋右下角的大ic是管鍵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