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連修三台CMV743A水波紋通病,超軟的!

楼主(2010-04-03):
今天一次三台CMV 743A 有水波紋現象,以前已經修過這款現象,心想一定是軟的,拆開一看果然是超級軟的!
没什麼技術可言,博君一笑吧!
還有一台TWINHEAD 15"的更軟外接變壓器的,開機無電源,換一顆變壓器一樣無電源,拆開一看原來只是DC座空焊,補焊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水啦,偶怎麼都遇不到這麼軟的,而且都是超級難搞的,無語問蒼天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曉得也!到目前為止好像遇到軟的居多,大約近90%吧!

网友:
謝謝分享 ~LCD 爆電容故障 算是很常見 ~............

网友:
軟的我最喜歡~~
哈哈哈恭喜修復成功

网友:
真是恭喜!! 唉 跟二樓的大大一樣 也很少遇到這麼軟的.

网友:
還沒感修LCD 下次有空把我那台15吋拿出來實驗看看

网友C:
 唉!為何現在的廠家偷料成如此!!

一般交換式電源也沒幾個電容,也不用好一點..

難道要我們消費者多促進經濟發展嗎?!!

网友:
用料之外,溫度也是重點,P+I悶在鐵殼裡面,塑膠外殼也沒主動散熱,對劣質電容是一大考驗。

网友:
新手問笨問題!

我的PHILIPS 17" LCD有在中央稍上方出現水波紋,手指劃過面板時,水波紋會跟著指痕起變化,拿開又回復了,底色只要不是白色都看不到,但也無法消除,更換濾波電容後依然存在,那樣的情形是面板的問題麼?

网友:
若是位置不會跑,形狀不會變,表示是面板烙印或是面板瑕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為何現在的廠家偷料成如此!!

一般交換式電源也沒幾個電容,也不用好一點..

難道要我們消費者多促進經濟發展嗎?!!

產品做的太粗勇,一用用十年還沒壞,廠家早就倒了,
最好是裝個計時器,保固期一過,不是維修就是換新那多好
也許那是廠家特別訂製的電容型定時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實只要底色不是白色灰色,是很難看的出來的,就退回給客戶,請他將就著使用了(客戶有超過1000不修的原則 )。
謝謝狼大的指教。

网友E(2010-05-04):
如何是好的電容

引用 网友C:
 唉!為何現在的廠家偷料成如此!!

一般交換式電源也沒幾個電容,也不用好一點..

難道要我們消費者多促進經濟發展嗎?!!

使用溫度提高?

网友:
電源供應器溫控風扇的使用也是導致電容提早故障的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溫度提高?

如果你多爬這裡的文章就可了解...

影響電容工作的幾個要素,工作的電壓,溫度,電流,內阻,漏電流..等等!!

在可安裝的空間下,加大電容的耐壓,或級數更高一等的,都是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多研究電容的工作特性,那改機就能得心應手!!

因為相關資料站內都有,而且電容特性一時也說不完....所以說爬一下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