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電腦不停重開機的問題!!(己解決)

楼主(2010-04-04):
前略...

今天小弟我有用另一顆IDE介面的來重灌試試,結果....可以用耶!  這是怎麼回事????
介面關係嗎?還是硬碟,完全無法理解!!!

我會再接著試試看再用另一顆同介面的SATA來copy試試看有何結果....結果,也可以,真是不明白?
若是硬碟有問題,那又為何可以在別的系統下運行卻沒問題咧!!
真是太奇妙了!!總之終於搞定了,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簡單說...atx電源壞掉會有重覆開機的可能,記憶體壞掉會有當機或藍屏的可能..

先交叉測試看看,再來判斷是否是主機板出問題?....給你參考

ps:我不是高手喔..建議標題改一下,不然沒幾個人敢回答..

网友:
先交叉測試吧....
只是記憶體機率較大..

我遇過cpu旁電容有問題導致重覆開機,
也遇過裝某一個裝置的驅動程式導致重覆開機,

看起來你已經把問題定位在硬體部份了...
那感覺上,你這篇應該po到下面這個電腦版面,好像比較適合你的主題,
http://bbs.pigoo.com/forum-11-1.html

ps:我是肉腳...不是高手....

网友B:
不斷地重開機????
如果是開到XP才重開......中毒拉...跟硬體沒關....

网友:
用別的ram
換上板大的主機板上
這樣比較交叉試看看
~~搞不好相衝了

网友:
這是今天看到第二篇會重開機的文章了,想請問一下板大重開機的現像是
1.有正常進入OS後才重開機...
2.在開機時硬體偵測或剛要進入BOOT 碟時就重開機....
3.不管1或2都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斷地重開機????
如果是開到XP才重開......中毒拉...跟硬體沒關....

不一定是中毒阿~~我的電腦之前也會無緣無故給我重開機.買460w的裝上沒多久又開始~~用memtest掃一個pass正常~後來我就放著給他掃2個pass嘿嘿出現了~~壞好多阿~"~
二話不說送修. 因為是創見終保. 花$100運費修回來一切正常~~我電腦也沒重新安裝

网友:
今天有人跟你一樣是重新開機的問題. 我有奉上memtest軟體. 你可去主機板區快搜尋一下喔~~~

网友:
如果不是在組合完成在主機內測試
而是單獨主機版測試完全測試完全正常的情形下
萬一全部物件都是好的,而且找不出任何問題時
以前遇過幾次,只要不裝在主機上就完全正常
主機上的RESET按鍵壞掉,在半短路情形,
但先決條件是所有物件全是好的才會有這種可能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偶本來也要猜RESET鍵卡住說
機殼太舊
有時POWER鍵也會卡住
根本開不了機
拿WD-40噴噴n_04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偶本來也要猜RESET鍵卡住說
機殼太舊
有時POWER鍵也會卡住
根本開不了機
拿WD-40噴噴n_047|

通常~~這種按鍵短路了之後~~~~WD-40是沒用的.....最好是換新的....
不然會出現靈異事件......
只是~~~這種按鍵...在沒常常去按他的情況之下...是不會壞的.....

我猜~~~發問的人因該沒有再回來看了~~~都沒回應了....

网友:
機殼的按鍵 也算是 常壞的一種 東西 ~...
維修的時候 ~也是要小心 ~..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啊~旁人幫他假想了一堆...但本人已經不見了

网友:
其實只要是舊的主機都有可能發生
會發生靈異現象不正常的關關機或自動開機,
一旦全移至外部完全正常的話,且掃毒都沒異常時,
那還真是按鍵壞掉機會相當大,
雖然一般很少用,但已氣化的按鍵剛好有按下過的話
內部簧片無法完全彈起
那麼會造成一個有阻抗的短路點,
接著靈異現象就會發生了,
只能選擇檢查按鍵,或是多燒點紙錢給好兄弟,
已修過5,6台都是這種情形,而且第一台還是自己在用的電腦,

网友:
回复 网友F:

消失是正常的,
有很多都是四處詢問,
然後從此消失在人世間的,

网友:
這比較像當初Windows的安全漏洞
後來SP3就沒這問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哈哈!

网友:
這是所謂的亂槍打鳥嗎?

网友:
沒有啦!他本人還在!
今天小弟我看到他有再另開一帖,有跟他聯絡,W大把他開的那帖砍掉,然後把這篇移過來,他還是有看,可能還在奮鬥吧!

我最近作業好多啊!
超恐怖的,快期中考,整個作業突然多了起來。(明明是心理作祟。 )

网友:
題外話
s10274chen 怎麼你的溫度計只剩256度而已,
如果這樣的話應該就不用太多構想了吧.

网友H:
用 光碟開機 跑 winpe 去跑跑.
可以正常開機操作
就排除硬體問題了.
然後正常用hdd 開機 按 f8 進安全模式
如果還是進不去. 那就是 恭禧您了.
會有一台 "新" 的電腦的. (軟體是重新灌的)...
以上如果是 "鴨子聽雷"...那就用最後的大絶招了...
叫您的 "小朋友" 出來 一定搞的平平順順的.

网友I:
如果是我~~~~~

1.先進BIOS檢查CPU溫度是否過高?

2.檢查硬碟有無怪軌?

3.更新BIOS!

4.拆除光碟及機殼裸機測試!!

以上是小弟的淺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 光碟開機 跑 winpe 去跑跑.
可以正常開機操作
就排除硬體問題了.
然後正常用hdd 開機 按 f8 進安全模式
如果還是進不去. 那就是 恭禧您了.
會有一台 "新" 的電腦的. (軟體是重新灌的)...
以上如果是 "鴨子聽雷". ...

上面各位老大所提的方式基本上我幾乎都試過了,BIOS和安全模式是可以進去,但在正常模式就是不行!!
WINPE是指免安裝系統嗎?.

小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先進BIOS檢查CPU溫度是否過高?

2.檢查硬碟有無怪軌?

3.更新BIOS!

4.拆除光碟及機殼裸機測試!!

以上是小弟的淺見!!

這個方式我倒沒試過,有時間來試試看!

网友J:
回复 网友K:

上網找xpe就有一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網找xpe就有一堆了。

我很好奇耶~~~~~他都已經把文章改成已解決......你還在回復他的問題

他把內容也改掉了~~~~
最後問題~~居然只是系統電源與SATA沒有正常驅動的原因拉....
搞的大家在這邊猜猜樂~~~~~~

网友:
回复 网友L:

哈哈~~沒注意看到他說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