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技嘉主機板一直重開機怎麼辦

楼主(2010-04-04):
我三個月前新買的電腦.......雙核e6500、2g/1333金士頓記億體、ep41t主機板、gt220/1g顯卡、500g硬碟、外插pci擴充ide卡(上接1顆120g硬碟)、燒錄機、120g/ide硬碟、僑威420w power........剛買來安裝軟體後使用半個月左右都沒什麼問題....
後開開始慢慢發生會自動重開機的情形......不管你電腦是只讓它放著沒用、或者是狂操它.........它都會無預警的重開機...發生的頻繁度大約 3分鐘~4小時...就會自動重開......我想這種狀況拿去修也修不出什麼名堂.....因為嚴重的時後大概每2、3分鐘就會重開,不嚴重的時後又用個4小時左右才會重開一次......

已經有試過把負載降低(2顆120g拔開、燒錄機拔開)---電源、排線都拆開,無效.....;記億體重插、換位置插也沒什麼效果;bios下看的溫度cpu都不超過30度,顯卡、cpu、北橋手摸溫度甚至都還冷冷的.....僅一點點溫....

有人知道什麼東西造成重開機的機會最大.....?因為均無備品可試,要試大概要多花一筆錢去買來試了....所以不想白買東西....

上個星期跟朋友借來一個power...同牌子一模一樣型號....他也是新買的電腦....因為他有二台台電腦..故此顆pwoer他借了我整個星期來試....
目前換了這個power後重開機的機率發生比較低了....目前用了"一星期大概只發生過四次".......不像前一顆power大約每天就有3~10次不等的無預警重開機.....
有大大知道該怎麼判斷此種問題呢?

有送回NOVA店家去檢查.........檢測不出結果,說是無問題````當然....這台發生的機率又不是很固定.....有時用個整整一天都不會跳電,有時又一直狂跳.....

网友:
一直重開機...................................該不會你的110V插頭有問體~ ~
........
ep41t 都有3年保固吧~~~

网友:
直接請代理商送原廠比較快喔,看是均達還是聯強,直接送去並描述您的問題,請原廠幫您檢測!

楼主:
插頭線有更換過二次.....無效....
我知道是有幾年保固啊````````只是這種...要壞不壞的、要好又不是很好的狀況```````廠商檢查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軟體方面的問題嗎?雖然換了一顆power,但感覺是軟體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 只能交叉測試囉 ~
都是 POWER 或主機板~~
你 開 ~超 機 SP2004程式 ~  看能活上一天嗎?
主機板的話 還是在送 ~原廠看看阿  ~

网友:
[上個星期跟朋友借來一個power...同牌子一模一樣型號]  換個不同型號不同牌子的POWER看看吧。
另把主機板上RESET的排線移除再測看看.......................

网友:
您好. 這問題我常遇到.
1.電源不穩瓦數不夠
2.CPU過熱(散熱不佳
3.記憶體顆粒有毀損
4.作業系統OS有問題
您要自行查修的話
1.換個電源做交叉測試
2.看cpu風散是否正常轉動. 散熱片溫度會不會太高
3.用記憶體測試軟體掃一次
4.用掃毒軟體掃一下是否有病毒.重灌OS
剛好我也有貼一個記憶體測試軟體(memtest)
http://bbs.pigoo.com/thread-19986-1-1.html

网友:
疾風病毒吧!
請先拔掉網線重灌完記得更新:)

网友:
建議可先排除是否為作業系統中毒或軟體問題.....,確定軟體無誤後再來往硬體方向查。如果自已沒有零件交叉測試,也可拿至有信譽的電腦門市請工程師幫你測啊,頂多給個店家檢測工資,因為你的硬體都還在保內,他們報價如果你不接受再自行拿回再送修反而會比你為了測試那邊有問題再多花coco去買硬體回來測試還省錢省時~

网友B:
這問題怎摸跟我這幾天修的一台電腦一樣~~~~~該不會中毒了吧....
已經遇過2台都在這星期發生的....重灌之後問題就解決了...
單然~~~還是要看到實際狀況才有辦法判斷...
不然~~光你者篇還有另一個也發一樣的問題~~~~
也沒詳細說明重開的整個流程...都只說會重開機(這種問題原因超多耶)...
就好像我在聽客戶說的~~~~就會重開機~~~什摸原因重開也不講的..
我開機之後~~~好好的...勁道細董把隱藏檔打開來看~~~
在第2顆硬碟看到類是病毒的檔案....在管理員強制把它關了..出現倒數關機.....
我就問~~是不是出現這個才關的~~他才跟我說是...
要是對方沒說~~~我看光是查硬體~~~你查一年也查不出來....

由於都沒重開之前的與重開之後的照片...誰也不知道要怎摸回答你

瞎找吧...

网友:
使用者不會知道那是什麼問題,往往在不知覺的情形下電腦中毒了,在描述問題上,可能也沒辦法清楚的描述出來。

shunxing大,一陣子沒幫您抓錯字......又一堆了。

网友:
若您是Windows XP請執行步驟1及步驟2,若不是請直接由步驟3開始執行
1. 開始, 執行, 輸入cmd, 按下確定
2. 在視窗內 C:\> 後輸入 shutdown -a , 停止關機程序
3. 按 Alt-Ctrl+Del 後,在工作管理員 -->處理效能內,
     將msblast.exe或dllhost.ex結束處理程序
4.請更新您防毒軟體的病毒碼及執行線上掃描
5.下載修正程式
6.拔除您電腦的網路線
7.掃描您的系統且確定已沒有病毒存在
    (您可以下載您防毒軟體廠商所提供的清除工具來刪除病毒)
8.安裝且執行修正程式
9.重新啟動電腦
10.啟動網際網路連線防火牆 (ICF).
【若您是Windows XP請執行步驟10,若不是請跳過此步驟】
    手動啟動步驟如下:
    a. 開啟控制台\開啟網路連線
    b. 針對您的網路卡按滑鼠右鍵選內容
    c. 點選進階標籤,網際網路連線防火牆 (ICF)],
    請選取 [以限制或防止來自網際網路對這台電腦的存取來保護我的電腦] 核取方塊。
11.重新接上網路線即完成掃毒手續

网友:
系統不穩的原因很多

不然就先給他全部取下來
有遇過硬體都ok
就reset鍵卡彈的

重開機有故障畫面拍上來,可能會比較方便~~
cpu風扇有沒有卡緊
不過系統不穩要花不少時間來測

网友:
之前我有一塊板子. 用高階的CPU 很正常
用最低階的CPU 都給我亂重開, 否則就是死當
結果竟然是Vcore 電壓給我亂抓
在BIOS把Vcore 固定就好了
這種狀況我更新BIOS 都沒用 =..= 送原廠也一樣

网友:
人...人不見了。

网友:
建議是拆開用裸測的方式檢查看看
若是無問題的話,問題點應該是趨向在機殼上的啟動開關和reset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問題怎摸跟我這幾天修的一台電腦一樣~~~~~該不會中毒了吧....
已經遇過2台都在這星期發生的....重灌之後問題就解決了...
單然~~~還是要看到實際狀況才有辦法判斷...
不然~~光你者篇還有另一個也發一樣的問題~~~~
也 ...

1..偶不是電腦白痴@@"...軟體方面沒有問題...重灌過4次、網路線一般在灌時是不會接著....
2..重開機是完全無任何訊息...就像是你在使用中電腦的reset鍵被人偷按了一下...電腦就重開機...進入xp系統也不會有什麼硬碟掃瞄之類的任何訊息...重開進入系統就像是完全沒發生過任何事...
3..用CPUID軟體堅控power電壓..它會記錄瞬間最高、最低電壓...所有電壓均會飄...
像 +12v在8~11.9v
   +3.3v在1.02~3.38v
   +5v在1.09~5.08v
因主機板是主打會環保省電...會自動調節cpu電壓來省電...曾經懷疑過是否如此造成電源不穩跳電..調bios將省電功能關閉後仍會發生(當時是用第一顆power)...
4..後來與朋友互換power使用....此顆power再次使用此軟體堅控電壓...電壓浮動發生率比較不大...大約開著軟體記錄一整天或許記錄到一次
(第一顆power大概開啟軟體約5分鐘內``最高、最低電壓即開始亂跳....個人是覺得看著軟體表格中的電壓變化...如果它變動..時間很短很短..)
我的第一顆power 在朋友家用相同軟體跑....一樣也會飄...但他的電腦卻不會造成重開機....
5..後來因為我的power比較新...他的比較舊....我就給它亂搞....我的power給他,他的給我.....
就把它拆開來裡面所有濾波輸出電容的地方....都給它加焊一顆2200uf的電容.....目前使用約一週..電壓都不會跳動也沒再發生過當機.....

网友:
回复 网友C:

Q: 技嘉主機板一直重開機怎麼辦 ?
A: 關掉它! (開玩笑滴~ 莫見怪! 哈~ )
---------------------------------------------------------------------------------------
電腦自動重開機的問題算是很難找了!

案例1: 我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台微星主機板電腦, 也是用一用就自動重開機, 完全不給我來的及反應的機會! 後來經我長久觀察與交叉證明之後, 是一張顯示卡的問題, 而那張顯示卡有過熱的現象, 玩 OnlineGame 時, 最常發作, 後來換卡就解決了.

案例2: 老媽的電腦常當機重開, 經拆開機殼查看, 主機板電容爆了! 換新解決!

案例3: 前些日子幫朋友電腦重灌, ASXS MXN-MX 接 sata 硬碟, 執行一段時間會當機或效能變慢, 經上網google得知, 地雷板一片,很多人有同樣情況!

案例4: Reset 按鈕作祟, 樓上有人提到!

依你的結果來看, 也許你的主機吃電很兇, 電源不夠力! 跟我案例一情況類似, 你可以找一下網站有試算電腦功率的試算看看, 是否電源不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