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04):
此電源供應器是公司MIS報廢的不良品
先將電源供應器 POWER NO 啟動量電壓
量測無+12V +5V 輸出
原本以為是MOS壞掉
拆開後發現撿到軟的
爆四顆電容
換掉後
量測+12V +5V 輸出正常
上主機測試燒機1小時正常(忘了照照片了)
完修OK

网友A:
這種短接啟動方式.........跟我以前的做法一樣.......
當時~~~~也是看了其他網路資訊的做法....
只是~~~那都是錯誤示範阿...
沒想到還有人這樣玩..........

說真的~~在我來到這論壇之前...都是那種短接方式的...
(研究了好久綠線短接的意義..才發現W大的文章的詳細解說......)
正常來說~~是會造成連續觸發...讓你以為電源供應器是壞的...

网友:
這個短接怪怪的
為什麼要用第8腳PW GO
為什麼不是14腳接任一個黑線
這樣對嗎/?
我記得有可以啟動也可以供電但是PW GO信號是錯的
是不會會遺漏這個~~
有錯請指教~~因為我也不是很確定啦

网友(2010-09-14):
這種短接是錯誤示範阿
偶以前就這樣接
再接台光碟機
外接喇叭
就可以聽C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短接啟動方式.........跟我以前的做法一樣.......
當時~~~~也是看了其他網路資訊的做法....
只是~~~那都是錯誤示範阿...
沒想到還有人這樣玩..........

說真的~~在我來到這論壇之前...都是那種短接方式的...
( ...

我也都是綠線短接接地耶.看來我要再去爬文了n_080|

网友:
小弟也滿想知道為什麼不能這樣接?! 這樣方式不對嗎?

网友:
先不談p.g信號來源,這樣短接法,即使各電壓,電流正常,pg信號來源不正常

,主機板一樣不能啟動,ps-on(綠線) + 任一接地(黑線)才是正確...

檢修ATX電源,+5VSB、PS-ON和PW-OK這三種不可缺..

ps:有些主機板有專屬開機復位晶片不列入此討論..

网友:
剛剛注意看了照片. 原來發文老大是將PW-ON和PW-GO短接...
想說為什麼PW-ON接任意黑線不對

网友(2010-10-29):
說來慚愧,以前一直都是PW-ON接PW-GO。 來到這裡之後就改成 14接黑線。
BTW,最近新買的Cooler Master eXtreme Power Plus 460w (RS-460-PCAR-A3) 無論用以上哪種方式都點不亮。 +5VSB是正常的。
接上主機板, 電源是正常運行的。

网友:
可以接個負載(光碟、硬碟等),看看是否可以啟動。

网友:
接負載比較準!

网友:
我也撿到過一台P4 3G的電腦,只是POWER壞了,拆開POWER也是爆電容
換好後就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