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WT-L3226s 對比度調動畫面失真!

楼主(2010-04-04):
請問各位高手西屋WT-L3226s 32吋液晶電視對比度調高後畫面失真!對比度contrast調到0就正常(但是畫面變很暗),只要調高對比度顏色就不對,也花了!試了訊號從AV或VGA輸入,也試了重置設定,也一樣,大概是哪裡有問題?謝謝!

网友:
程序不對!換過面板嗎!

楼主:
您好!謝謝!還沒有換過面板!menu選單在螢幕上顯示時是正常,而且幾週前就是這問題,前幾天又好了幾天!昨天又出現一樣問題!是否需要進入工廠模式調整?有哪位大大知道西屋L3226S如何進入工廠模式嗎?

网友:
面板....可能掛了.........
也有可能是AD版的訊號異常.......

這種狀況我有遇到同業的修過....
換了AD版與邏輯版也是一樣的狀況~~~直接判面板死刑...
如果你不是維修人員~~~還是送去給專業的維修比較實在~~~~
因為這問題已經超出你的能力範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