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AM2主機板的疑問與求證

楼主(2010-04-04):
在板上比較少看到對於AM2主機板的討論,所以有些疑問及想求證(與478及775主板不相同處),有經驗的前輩們請指教!!
目前我所的經驗如下ASUS-M2NPV-MX,ASUS-M2N)

1.如果不上假復載,診斷卡reset燈恆亮,無IRDY訊號.
2.如果不上真cpu,在記體體插槽,量不到clock訊號,電壓則與上不上真cpu無關 <---當時被這個問題搞的快瘋了
3.上了真cpu後,記憶體的clock出現,約0.46v左右

因為手上只有3片AM2主機板,之前對此款主機板完全沒碰過,拿到手後仔細看主機板走線與478及775主機板大不相同
所以也不敢貿然亂拆,怕搞死它.
也因為之前我沒有cpu一直被這兩點問題一直困擾,因為不確定板子到底哪裡有問題.
直到最近才買了cpu及ram上了之後,才發現與478及775主機板的不同
全上了之後,兩塊主機板都是bios出問題,重燒後正常開機(還挺好運的,撿到兩塊寶)

我想求證的是,我這兩塊都是aus的,不知其他廠牌是否也是如此
不知道我這樣寫各位大大是否看的懂,之後若有其他不同之處再po上來

网友:
因為自從K8架構後,記憶體控制器整合在CPU內部,所以在不上CPU的情形下,無法提供給記憶體工作的頻率條件,自然就沒有記憶體的cloc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太感謝你了,簡單一句話,解開心中一直以來的疑惑
之前一直得不到答案,主機板快給我量到爛掉,頭皮快抓破了,都還是無解
cpu和ram到手後,方能解決困擾.

上了班後比較沒時間上媽咪,一上來就解決之前的疑問
哈哈! 真爽

网友:
回复 网友B:

jesse888大,不客氣啦!
剛好這個問題我知道。就說出我知道的東西囉!

网友:
intel cpu 除了提供vid 給vrm 設定Vcore,也要提供頻率設定給clock,AMD 的新CPU可能也是採用相同的作法.
而假負載目地在電壓及reset,可能沒有注意頻率設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