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維修工具

楼主(2010-04-04):
請問如果主機維修需要買那一些的工具

我知道基本維修是用那種便宜的焊槍跟吸錫器

問題是用不上手

有沒有那種維修比較便利的維修工具或是平台之類的

是否可以介紹一下...

网友A:
又是新手文....在新手上路 » 工具使用說明及介紹 裡面有很多介紹。
如果你連焊槍跟吸鍚器都用不上手的話更別說是多高級的工具了。

看你這文...我想對你來說最便利的維修是....換一塊新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新手文....在新手上路 » 工具使用說明及介紹 裡面有很多介紹。
如果你連焊槍跟吸鍚器都用不上手的話更別說是多高級的工具了。

看你這文...我想對你來說最便利的維修是....換一塊新板子吧! ...

確實.....換板子因該是他最便利的維修了......
不然~~那些設備花下去~~~我看光是要購買設備的金錢來源都是問題了....
會不會操作與檢修~~~又是一個問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實潛水是個不錯的運動, 建議先做做, 很多東西媽咪都已經有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安泰信 或是賽克 熱風槍  獨立式的 恆溫烙鐵 3之 0.5MM焊錫 63%的 0.8MM焊錫
強力吸錫器 松香 靜電風扇  BGA反修台 免洗助焊劑 BGA專用焊膏 靜電夾子 一套 靜電螺絲起子一套 拆焊輔助工具一組 放大鏡檯燈依各 (至少要有5-10倍放大) 高級散熱膏 銀系列的 跟一般日本的善熱膏 BGA用的茶色耐高溫交代   示波器  DC電源供應器 UT61E 基本零件備品一批
合計 新台幣 50萬 -100萬 ^^~

网友:
有啦~~最方便最便利的工具是.....新臺幣~~~~

网友:
不要想太多,簡單的工具也有簡單的工作可以作,就看是如何去用現有的工具去解決問題!當然也會有一部份問題是無法.
同樣是銲槍,品質及價格高低差很大,但是不完全是最高檔的才能用,能用心去使用,便宜的工具也能打開一片天地!

如果要投入,請先多看一些大大們的文章,不要單純的以為有先進的工具就可以排除所有的問題.

專業有專業價值(工具+ 知識 + 經驗),可以有效又快速的去找到問題並加以排除.

网友(2010-10-31):
先從簡單的工具買,遇到不足的再買~不用一次買齊

网友:
goot TQ-95 烙鐵乙支 , 數位熱風槍乙支 ,  有鉛銲錫 , 吸錫線 , 助銲膏 , 無鉛錫油

网友:
不好意思
不過我覺每每問人耍什麼工具
說了出來是不是全都買齊
例不如想想自己會用到什麼工具
再問什麼牌子好...如何用等等更好

网友:
其實維修 最基本的  4樣東西  是必須要有的

  猛一點焊槍   吸力強的吸錫器  +  錫     還要一個好一點電表   這樣  你就可以學習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