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攜帶型超級多媒體撥放器與電視

楼主(2010-04-05):
這台液晶電視可是7吋的喔....就是我前陣子在找的遙控器那台...
已經買到原廠的了(還好有庫存品)不過~~~這台液晶加多媒體撥放器...
帶出門有2之遙控器還真不好用....我最後把他整合成一支...
現在只要帶一支遙控器就好~~而且~~那支學習型的遙控器...被我改良了...
要是看到客戶的遙控器是比較少見的~~~就可以順便學習起來...
回家之後再把資料轉成檔案...這樣就不怕以後找不到遙控器可用了...哈哈~~~~~
來看我這台的改裝吧...
這台液晶電視..本身就可以看第四台支援125台...他還有數位機上盒的功能..
也就是可以看15台的數位頻道..再來就是AV的功能~~~
可以看輸入訊號的DVD或是有AV輸出的撥放器..
看到了嗎?...我把電源改良了~~~有5V跟12V的輸出...
5V給我那台RMVB撥放器使用..12V給我的液晶電視使用...
我把RMVB改在液晶電視上面...這台裡面有320G的硬碟...
我過年前更新過韌體之後...可以同時支援硬碟.USB的輸入設備與記憶卡功能...也就是說~~~
只要是輸入介面的儲存裝置都可以撥放....因此~~~~
我這台帶出門主要是用來檢查訊號與客戶的電視是否有問題的....
遙控器其實有兩支也成了問題~~~所以用學習型遙控器...把2支原廠遙控器的按鍵...通通學習起來...
左邊那支遙控器是液晶電視在用的...中間那支是我的RMVB撥放器在使用的
右邊就是我的學習型遙控器在使用的..把左邊跟中間2支的按鍵都學到這支來用...
我學習在DVD與其他的頁面~~~另外頂合機(數位機)與電視機的頁面就留下來遇到遙控器就把他學習起來..
回家之後就可以備存資料...為了方便備存資料我把遙控器裡面的記憶IC給改了出來....
這樣以後就不用每次學完就要拆一次遙控器~~~

PS~~這學習型遙控器我有賣~~請到拍賣的那版面找吧~~~~

网友A:
s 大! 請教一下! 我剛好本來有問題要問你, 剛好你發這版!
請問你說最右邊那台搖控器是可以學習其他那兩台搖控器麼? 我朋友車上有三台搖控器在使用控制影音設備, 我跟他說我好像在網站看到好像有可以學習合一的搖控器!

請問是這樣麼?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s 大! 請教一下! 我剛好本來有問題要問你, 剛好你發這版!
請問你說最右邊那台搖控器是可以學習其他那兩台搖控器麼? 我朋友車上有三台搖控器在使用控制影音設備, 我跟他說我好像在網站看到好像有可以學習合一的搖控器 ...

那支學習遙控器可以獨立學習各種按鍵的頻率
也就是說~~~你要把音量大小學習在哪各按鍵都可以~~~
這支遙控器你若不要去看上面的那4個功能鍵文字...當他是4頁的頁數
也就是說一共有160個按鍵可以學習~~1頁有40個按鍵~~~學習過的還可以覆蓋重新學習~~~~
所以你說~~~3支遙控器~~要把按鍵都學習到這支遙控器變成一支~~是可以的~~~~
只是~~~我拍賣有說過~~只能學習99%...有其中的1%~~因為頻率混合比較特殊無法學習起來
但是也有5%..是屬於不好學習的~~~要學習很多次才會成功的....
這樣還有問題嗎?

网友B:
看了這台超級液晶小電視後讓我開始想學佛朗基那樣大叫~~SUPER!!!

功能~~太強大了吧!帶出門只有方便可行容。
那學習型搖控器也真方便,有客戶須要時一定會跟S大訂一支。

网友:
強!!
如果W大土砲板開板的話, 建議這篇一定要轉過去置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這台超級液晶小電視後讓我開始想學佛朗基那樣大叫~~SUPER!!!

功能~~太強大了吧!帶出門只有方便可行容。
那學習型搖控器也真方便,有客戶須要時一定會跟S大訂一支。 ...

挖~~~大家都是夜貓一族阿.....還不睡~~~~~~~
超方便的~~~~我目前已經剩下5支了...已經訂了2箱~~~預計星期6才會到貨了...
我把那個IC改出來~~~以後要是遇到特殊遙控器~~剛好有被我儲存的~~~
以後要讓那支遙控器支援...我可以把資料寫入IC之後就可以用了...
這過程有點麻煩~~~不過已經很方便了...
我2年前就一直在找這種遙控器了.直到最近才被我找到這支新產品..
只差別~~不支援USB轉檔功能而已(看過有那功能的..1支都要3萬起跳..有的還要7萬..玩不起阿...)

网友:
S大的超級土砲真是令在下佩服,對您的景仰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
不知S大有無計畫將您的絕世創意拿出來開模量產!

网友:
有興趣的不是改那台機器,倒是那支遙控器,chip改了出來!挖個洞做拔插就好了,就不用每次焊接了,然後遙控器也要做個開關控制遙控器的電源,才不會把chip弄壞。

家裡沒有特別去在意遙控器問題,以後如果有遇到問題,shunxing大您請教。

网友:
機上盒的搖控器
好像是comrpo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 s 大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