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Power 內變壓器的繞線方向是否有差呢?

楼主(2010-04-05):
今天修了一顆POWER,發現變壓器有問題(雖然有好的POWER可以比照,卻也是爆了好幾次才發現~ ),索性就把那顆變壓器給拆了;拆到最內層時果然發現漆包線已被燒斷,重新接上去後再比對所有的接腳阻值已恢復正常;不過問題來了,要把線繞回去時卻才想到在拆的時候根本沒記繞線的方向~~~  請問變壓器內的繞線方向有差嗎?另外每個繞組之間是否可以用絕緣膠帶代替它原來的膠帶?因為覺得絕緣膠帶散熱好像不太好的樣子很怕會再次燒斷,拆這個實在是很麻煩 . . .

楼主:
剛剛找到一篇相關文章,http://www.helzone.com/vbb/archive/index.php/t-17840.html
裡面有一句:
"若變壓器線圈的繞線方式有錯,亦即圖1所示的首尾兩端以反方向繞線,便會出現一次測線圈汲極靠近安全屏障的情況。若採用這個設計,便會有相當大量的共模雜訊直接導入底盤/接地。"

請問這文章裡的意思,是指繞線方向不對就會產生大量雜訊有可能讓系統崩潰的意思嗎?
再拆一顆來比對真是噩夢 . . . . .

网友:
因為 switch power  的輸入及輸出都有電流方向的電路設計,繞線方向錯,基本上ps是不能工作的.
變壓器的繞線還是有一些要注意,不是把線捆下去就可以用.
繞組之間絕緣材料不能用一般的絕緣膠帶,(變壓器的耐溫等級應該是在100度c以上,若有高溫膠帶可能可以用)

楼主:
會有這疑問,是因為看過論壇內文章以為變壓器二次側產生的是交流電,所以想說應該是沒方向性的問題;不過還好沒一時衝動把它裝上去實戰,不然這下子又不知道要爆到哪邊去 ~    不過看來一些觀念需要再釐清釐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