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ECS 661FX-M 維修實例 (系統當機,代碼“C1”)

楼主(2010-04-05):
這一塊是精英661FX-M主機板,根據使用者的敘述,故障情形是時可開機時而不可開機,而且開機後也必定會當機,經過試機後發現無法開機時則擋在"C1"。

    看到擋"C1",我想大多數人都會想到是記憶體方面的問題,當然我也不例外,在換過記憶體仍無解之後,拿出電錶做了些基本的測量。

    由於沒有示波器,所以我也只能從電壓去判斷,看了以上對地電壓的測量數據後,大概多數人應該會跟我一樣,把故障點放在那六個CLK的電壓上,根據相關的維修資料這六個CLK的電壓應該都差不多才對,當然有些主機板CLK上是量不出電壓的,必須用示波器才測的出來,而在這裡所測得的數據是那麼的不對等,懷疑的矛頭很自然的瞄向它的來源"時脈產生晶片"了。

   這塊主機板使用的時脈晶片是"ICS93722DFLF",在廢板中找到兩個"ICS93722BF",查看DATASHEET並沒有對後綴的英文字多做解釋,所以應該是可以通用的,很快的換好後重新測試。

    然而所測得的電壓數據卻依舊,還是那麼不正常,又再換了另一塊晶片,還是一樣,這...怎麼會這麼奇怪?難道不是這裡的問題?主機板上其他的供電也都正常,虛焊什麼的...該試的也都試過了,這是目前唯一的可疑之處,而且除錯卡也明白的告訴你是記憶體相關線路的問題,如果這時有示波器應該就不會這麼窘了吧! 不得已只好先暫停了...

    隔天重新做了更仔細的測試,發現只要"冷機"時,開機都正常,一段時間"熱機"之後,再開機就會擋在"C1",這時先關機加以強制冷卻後,重新開機則都可以順利的開機,重複了無數次這樣的測試後,最後得出故障應該是來至某個零件會"熱當",但事實上主機板上並摸不出哪個零件有過熱的,最後只好使出"加熱法"熱風槍伺候,經過了數次反覆的"加熱"、"冷卻"的測試之後,終於發現原來兇手是"IO" IT8705F 版本是 GXS,可惡...這兇手不殺不快,然而在廢板中我只能找到"FXS"的版本,可否代換? 網路上眾說紛紜,沒人說個確定的,不管了換了再說,親身測試總行了吧!

    換好之後,再次反覆的測試,再也不會擋在"C1"了。用 NoName XPE 連續燒機數個小時,也不會當機了。由此可見之前維修和思考的方向都被"C1"跟那六個CLK給侷限了。

    至此算是完修了,不過心中總有些疑問,IO的問題為什麼會擋"C1"? 網路上倒是有些擋"C1"的問題,最後是重刷BIOS後修好的,我想極可能是IO的問題影響了BIOS的執行,進而也影響了南橋及北橋的正常運作,所以才會擋在"C1"。

    至於那六個CLK的電壓,為什麼測量的數據會是哪麼的不正常呢? 系統運作卻沒有任何問題! 曾懷疑過手上資料的正確性,資料上寫著:記憶體時脈是由主時脈晶片輸出至北橋,在由北橋輸出信號至記憶體時脈產生晶片"ICS93722",在由"ICS93722"輸出六組共12路的時脈信號分配給兩條DDR記憶體使用,且頻率是一致的都是100Mhz。這表示著,如果測的出電壓值,那這六個CLK的電壓也應該是一致的吧?

    在完修之後,看著似懂非懂的DATASHEET資料,從真值表中看來似乎不是這樣的,表中明白的顯示不是"L"就是"H",且CLKT與CLKC的狀態應該是互鎖相位的。我不是電子科系的,理解能力有限,期待有高手出來解惑了。但是根據結構圖,以不同的方式做測量,卻得出了一個似乎可以理解的答案。
看了以下的圖片後,各位應該就會明白了。

此篇重點:
1.除錯卡只是輔助工具,代碼不代表故障點。
2.不要嫌麻煩,反覆的測試有時更能找出癥結的所在。

PS:不知道會不會寫的太囉嗦了?
        無法經常上論壇,也就無法回答問題,不過還是請各位網友大力的批評指教。

网友:
謝謝 CHI 大大 這樣詳細的 解說了很多 ~
也很久沒看大大發文章囉 ~謝謝分享 ~

网友:
十分完整的問題追蹤與檢修過程.

IT8705F提供mb與bios的data路徑,io故障的程度可能這個部分有問題,會有開機時的c1問題.

ddr clock 的運作與i2c有關,是否io 影響了i2c bus 的工作?

网友:
在ICS93722資料手冊後面,有提到末幾碼相關英文代號代表意義。就暫不管它。
有關ICS93722的時序問題,小弟我提出我的想法。(如果有錯,一定要請了解的大大們把小弟我的錯誤抓出來喔!
DDR屬於正負緣觸發存取,這時候,要達到正負緣觸發,就必須控制出兩道clock來提供給記憶體。
所以就分為CLKT和CLKC兩個,從方塊圖與真值表可以看到,CLKT和CLKC一定互為反相,FB_OUTT則與CLKT同相,與北橋外頻同步,是以chi大量測FB_OUTT則與CLKT、CLKC會出現一個是正電壓,另一個為負電壓。
然而ICS93722的資料手冊第一頁,便也已經提出它的功能(零延遲DDR時脈緩衝器),接收北橋送來的外頻,經過CS93722控制。

其實ICS93722的功能在某些產品,多整合在主時脈晶片內,便不需另外增加像這樣的設計,設計上也會比ICS93722來的簡略些。

网友:
感謝 大大分享維修過程 受教了:)

网友:
看來大家不是晚睡就是早起,Carzy1kimo大六點半就起來回文啦!!

CHI大大真強,不只有維修範例,還教了我們維修的原理和如何思考。
我也要加緊練功,看哪天能學會大大幾成功力就好。

网友:
原來喔~~~我都是以~~~除錯卡為主
之前有卡co~~我都是處理記憶體~~~
但是只要一段時間沒開機    就會又卡c0
原來io 跟bios 也是維修方向之1.............
謝謝黑

网友:
熱當~~~還能找出問題~~~~已經不是蓋的了~~~~~
雖說不是本科系~~但已經比本科系的人來的強多了~~~~

网友:
又學到一個維修方向~~我這個主機板維修白癡又學一招了

网友:
chi大您焊功真是了得!
ITE8705F GXS <==>ITE8705AF GXS 用可以嗎?
感謝chi大提供各種非常態故障狀況維修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R屬於正負緣觸發存取,這時候,要達到正負緣觸發,就必須控制出兩道clock來提供給記憶體。
所以就分為CLKT和CLKC兩個,從方塊圖與真值表可以看到,CLKT和CLKC一定互為反相,FB_OUTT則與CLKT同相,與北橋外頻同步,是以chi大量測FB_OUTT則與CLKT、CLKC會出現一個是正電壓,另一個為負電壓。

DDR屬於正負緣觸發存取,這時候,正負緣各觸發不同的記憶體cell,就要有兩道clock來提供同步動作。

正負緣是指 clock方波昇降波,不是正負壓.會出現正負壓是用電表去量的平均電壓,
如果全部在H ,當然會顯示在最高電壓,全部在L就會出現低壓( 或是負壓) .

以上再請大大們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cnpan大您再補充、糾正 ,我沒有說得很清楚。(正負緣我知道,可是我描述還不夠清楚,若沒有您再詳加解釋,我的說法可能會給人錯誤概念!)
有關量起來的結果,是平均電壓(這點就我沒有注意到了,我有錯誤了!)。

再度請有研究的大大們指正喔!(很怕自己誤導人家,也希望能得到正確的觀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拉 ~今天 清明節 ~當然要早起 ~..祭祖~拉......我也是很想睡 ~~~~~~~~~~~~`

网友:
  謝謝分享,chi大大真是強棒出擊,連著2篇實例都十分精彩,書上都沒這麼好看,除錯卡只是輔助工具,代碼不代表故障點,說的實在好,有時候太拘泥於遊戲規則,反而找不到出口呢~

网友:
非本科系但是比本科系的都要強的太多了~~佩服佩服

网友:
真棒!
非本科系的我也希望有你一樣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