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N 筆電維修實例 (不上電)

楼主(2010-04-05):
這是朋友拿來的一部筆記型電腦叫我試試看能不能修理,機型是華碩M5000系列的M5N,初步檢測無法開機,按下電源開關後指示燈亮,但是三秒後隨即關閉,螢幕上也沒有任何顯示。

    二話不說馬上拆了它,經過一番研究之後終於順利把它拆解了,上除錯卡試試(為了修它特地買的,沒得賺還得倒貼),怪了...燈號連亮都不亮,該不會是買到壞的除錯卡吧,量了下Mini PCI的電源接腳,居然連3.3V的電源都沒有,難怪除錯卡連燈號都不亮。

    對維修主機板流程有點研究的應該都知道 P、C、R 這三個維修要訣,而在這裡的故障是連基本的"P"供電都有問題了,"C"和"R"就更不用說了。桌上型主機板是使用POWER直接提供"3.3V"、"5V"、"12V"、"5VSB",POWER供電不正常,不用我說大家都知道,直接換顆POWER就解決了,而筆記型電腦使用的則是外接變壓器只提供一組12V~19V的電源供電,當然還有電池,而將這組電源或電池轉換成各種電壓的工作,就必須透過電源管理晶片及其週邊的功率晶體來驅動了,所以在這種供電失常的情況下它也是最有可能的嫌疑犯囉。
    上網試著找看看有沒有電路圖,果然這種資料不是隨手可得的,不過還好查到了基本供電是由PS5130這顆電源管理晶片產生的,量了該晶片附近的濾波電容,電感等等...所有的供電卻一個也沒少,看來是錯怪它了。

    重新測量主機板並確認供電情況,發現其他電壓均正常,而有些部分卻缺了3.3V,到此問題已經很明顯了,3.3V供電線路的某個環節出問題了,現在就看要如何把它找出來,在沒有線路圖輔助的情況下,看來只能自己跑線路了,遇到這種情況時,我們可以根據一些不變的佈線原則,那就是線路的粗細,3.3V是主要電源之一,很多的IC晶片都有用到這個電源,所以線路的設計上絕對不會是細細的一條,而且多少都會伴隨著一些濾波電容和電感,根據這個原則應該會比較好找了。

    皇天不負苦心人,最後終於在一顆SSOT-6封裝的MOSFET上找到了問題,按下開關時,此MOSFET的D腳有3.37V輸入,但是S端卻只有輸出0.68V,經測量G腳沒有觸發電壓,循著G腳線路查看,原來此線路有鏽蝕的現象導至斷路了,因此無法觸發MOSFET供電,在稍做清潔及整理後補上一段鍍銀線。

    一切就緒後再次試著開機,亮了...太好了...除錯卡上的燈號終於亮了,暫時就先不去管它跑了什麼POST碼,畢竟有無供電這差異太大了,先看看有沒有開機畫面吧。

接上螢幕(因為在裝回原螢幕太麻煩了,所以我是用外接螢幕測試的),看到開機畫面了,太好了...好有成就感的一刻。
外接螢幕測試時,忘記拍照了...Sorry

確認沒有其他問題後,很快地組裝完成。
可是...重新開機後,看到這個畫面,頓時我臉上也跟著出現了三條線。

    向友人詢問了情形,得知當初他們公司同事一起買了此款機型一批,至今無一倖免,全部都有這個問題,有的是在保固期內就發生了,華碩也換了新的面板,但是到了現在還是一樣又出現相同的問題,看來又是一整批設計不良的問題面板。
  "還能用就繼續用囉!"朋友這麼說著,是啊...也對,在現在這環境下,能省則省吧,這不也正好符合了本論壇的宗旨嗎,就是要這樣才能把阻礙資訊業發展的精神發揚光大。

此篇重點:
1.故障點的判斷與檢測,試著去判斷可能是哪個部份的問題,不要盲目的在整塊電路板上試圖著去找出故障的零件。
2.了解電路板的佈線原則,對需要跑線路的維修會有幫助的。

PS:又囉嗦的寫了一大堆...
        無法經常上論壇,也就無法回答問題,不過還是請各位網友大力的批評指教。

网友:
挖好可惜 ~修東西最怕這樣 修好了 ~竟然 ~面板出問體囉 ~
謝謝大大的分享 ~

网友:
此篇重點:
1.故障點的判斷與檢測,試著去判斷可能是哪個部份的問題,不要盲目的在整塊電路板上試圖著去找出故障的零件。
2.了解電路板的佈線原則,對需要跑線路的維修會有幫助的。

十分詳細的解說,作任何事還是基本功要先作好!

機板架構,功能分區,電路板的佈線原則及檢修技巧.

网友:
整個分析電路的走向,清楚明瞭,這也是專業人員應有的能力了!可以肯定,chi大您分析這已經與專業人員媲美了,真謝謝您分享這麼棒的實例。

网友:
有可能是LVDS Cable造成的吧檢查看看歐

网友:
chi 大好久不見,一來就給我們上了很實用一課。

此篇重點:
1.故障點的判斷與檢測,試著去判斷可能是哪個部份的問題,不要盲目的在整塊電路板上試圖著去找出故障的零件。
2.了解電路板的佈線原則,對需要跑線路的維修會有幫助的。

感謝分享那麼好的一篇維修,重點部份我會好好去想想的。目前維修都只會看外表是否有異樣,有機會我會努力的跑線路看看。

网友:
看的好爽~~~不過~~~~是換了那一顆MOSFET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認真看chi大的維修喔
原來此線路有鏽蝕的現象導至斷路了,因此無法觸發MOSFET供電,在稍做清潔及整理後補上一段鍍銀線

网友:
楼主发的实例非常精彩,水平不错哦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板上的許多大大真的都好厲害喔!!
尤其是CHI大大可以說是隱藏人物了~
兩位S大大是大魔王~
W大是遊戲創造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早上在看時還沒注意到,一直在看那八腳的封裝焊點。
經你那麼一說我終於看出來了,原來 chi大大那麼近拍是為了拍T44那條線路。

网友:
的確是大師級的分享~~
感謝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眼力果然要好
第一次我也沒看到那條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不過看大大修理也學了一招

网友:
3.3V是主要電源之一
線路的設計上絕對不會是細細的一條
這句話真是一個眉角啊

网友:
請問大大, 你還記不記得, 剛開機狀態下, 風扇是否會轉?
我有一台, 也是電源灯亮了約1-2秒後, 就滅了!, 而風扇是完全不動! (經量測後, 發現無輸入電壓)
我想知道,是因為風扇不轉才無法開機, 還是別的原因!
這樣才有方向往下找

网友:
真是受益良多.
  感謝大大的分享經驗

网友E(2010-06-18):
引用 楼主:
PS:又囉嗦的寫了一大堆...
    無法經常上論壇,也就無法回答問題,不過還是請各位網友大力的批評指教。 ...

拜託~~~難得有如此好文,請不要寫得太精簡。
維修思維裡,方向從錯誤一路改正,此乃真寶也。。。。

多謝大大您不辭辛勞,嘉惠大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拜託~~~難得有如此好文,請不要寫得太精簡。
維修思維裡,方向從錯誤一路改正,此乃真寶也。。。。

多謝大大您不辭辛勞,嘉惠大眾。 ...

想說這些應該沒人在看了...想不到又被挖出來

有點覺得雜七雜八寫的太囉嗦了,如果能寫些動作原理什麼的,那又另當別論
所以最近發的維修文,我都盡量精簡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說這些應該沒人在看了...想不到又被挖出來

有點覺得雜七雜八寫的太囉嗦了,如果能寫些動作原理什麼的,那又另當別論
所以最近發的維修文,我都盡量精簡了 ...

加分~~加分~~太棒了~~
這是一篇很棒的文章~~
手工很細!!大師級的手工~~
小弟需多學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分~~加分~~太棒了~~
這是一篇很棒的文章~~
手工很細!!大師級的手工~~
小弟需多學學~~

阿彰大...您太抬舉我了

大家都知道阿彰大可是晶片級的高手
那篇修點陣針頭的,才是令人大開眼界

网友G:
螢幕出現一直線,應該是其他零件有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螢幕出現一直線,應該是其他零件有問題吧

縱向亮線是縱向驅動IC(Source IC)無輸出或輸出不正常所造成
我想還沒有人有辦法更換那種IC,除非回廠

网友H:
小弟最近原本是好心要幫家人換ACER筆電的面板(右半邊花屏),但拆解過程中,忘了電池還未拔掉,不小心短路到面板與主機板的連接接頭。
現在連按開機都沒任何電源反應......。
拆開後發現只要接上電源,或單獨裝上電池,機板上的一顆晶片PC9751-VPC就會燙的嚇人。一拔電後溫度馬上恢復
查了一下該晶片資料,似乎也是電源管理晶片。
請問一下各位高手大大,是不是只要將該晶片作更換就好了呢?還有其它週邊零件要檢查的嗎?
因自己一時不查+手賤,造成如此下場,麻煩DAVE大及各位高手提供一下意見了,謝謝!

网友:
太厲害了~內部線路壞了還可以找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弟最近原本是好心要幫家人換ACER筆電的面板(右半邊花屏),但拆解過程中,忘了電池還未拔掉,不小心短路到面板與主機板的連接接頭。
現在連按開機都沒任何電源反應......。
拆開後發現只要接上電源,或單獨裝上電池,機板上的 ...

會燙的嚇人...就表示該零件已經短路了
會不會影響其他零件導致損毀,這就很難說了
如果是電源管理晶片,在周圍應該會有些MOSFET,測量有無短路相對會比較簡單點
電容也可做有無短路的測試,這樣查起來範圍應該不小
還是先換掉已經短路的零件,在做其他的測試吧

网友(2010-10-19):
真仔細~好棒的分享
感謝大大大力分享

网友:
很好看的一篇文章,值得學習

网友(2010-12-25):
面板亮線,應該是要換面板了

网友:
又上了一課,知道要走線路,而不是盲目的找零件

网友:
最近遇到一台 notebook 也是不過電
外加多層板 無法抓線
不知如何開始
看到大大的文章 終於可以開始了
太感謝了

网友:
筆電還真不好修,可試烤烤看有沒有辨法救回囉!

网友:
真是精闢入裡的文章,看看學習不少

网友:
最近很多pigoo的朋有有筆電的問題,能看到Chi大這篇 po文能自己處理當然是好事一樁,不過能自己處理筆電的問題沒幾個,練經驗當然是很好,還是要有一些基礎吧!不然還有救結果變成沒救不就很可惜,

网友:
太厲害了!!穫益良多!!面板亮線==>不是有個T型烙鐵這玩意嗎?!

网友(2011-02-25):
高手出手就知道有沒有...

网友:
那條幼銀線,若沒「阿水」的指引圖,我是沒法察覺.......佩服。

网友(2011-04-20):
筆電要壞就突然就壞,也不先說一下好能多多照顧它.
公司目前就壞了幾台. 感謝大大分享
看能不能修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