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請問這個問題有解嗎?花屏......

楼主(2010-04-05):
請教各位大大,朋友送我一台ACER-AL1916W,開機都正常,就是畫面上半部1/3會有前一畫面的殘影,由清楚慢慢變淡,這是壞屏嗎?我拆機檢查訊號輸入都正常阿!!   @_@ 這種情形如要維修要從何處著手? 請各位大大指教!!

楼主:
前一畫面殘影!

楼主:
入WIN XP的畫面! 圖視也變模糊啦!!

网友:
大大您好,第一點要排除AD喔!如果AD沒問題,有九成九的機會是面板。
感覺起來是面板的問題(T-con或是其他元件。)

网友:
先用通用板檢查面板是否OK
OK的話重點要放在AD板

网友:
我判斷是液晶面板的問題.
我會先從gate開始檢查,或許是gate driver
的問題,或許是source driver走線的問題,
如果是走線的問題,大都可以靠手工處理,但是
重點是要看是哪一塊面板.
我最常處理的是現代17"跟LG17",故障現象
是花屏,抖動,以及上下分割.
相關的資訊可以在網上找到,這部份不好
處理,我也是研究了很久才搞懂處理的方式,
除非你是專業修理液晶螢幕的工程師,要不然
千萬不要冒險處理,搞到報廢的機率很大.

楼主:
AD板確定是OK吧,訊號輸出到屏線都正常,我也是覺得屏的問題比較大,傷腦筋ㄝ!!

网友:
面板問題
我也有一片
上方三分之一處的反應會變慢
我的是群創的面板
大陸網站有蠻多討論的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一樣情形,還沒拆開來看,不過99%以上是沒救了。

楼主:
我看過一些資料,好像跟T-CON的晶片有關,不過零件可能不好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過一些資料,好像跟T-CON的晶片有關,不過零件可能不好買。

就算買的到也沒辦法換......

网友:
有看到有人在賣黏T-CON屏線的設備... 有蠻多台會變色和顯示異常的故障面板... 改天有興趣再玩玩看~

网友:
我猜是面板問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起來是面板的問題較大,如果有其他同尺寸的面板在旁閒著,不妨拿來試試先

网友:
面板問題,之前修到一部LG 19寬也是這樣

网友:
群創的面板MT190AW01
1%的機率T_CON被我東摸西摸,竟然變好了亮帶不見了,太神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w大是摸到什麼重要部位,他可能有爽到就好了

网友:
一模一樣的問題

我準備更換面板解碼IC我如果成功再告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