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保險絲去哪邊買?

楼主(2010-04-05):
借用一下狼大的圖 我這邊的保險絲是長得像紅色框框的這種

借用一下某拍賣的圖 原來的樣子長得像這樣子

不過我去光華只能買到 這樣子的保險絲

沒有其它上面兩張圖 那兩個可以焊的接腳

有接腳的只有溫度型保險絲

我目前需要的是10A 250V 陶瓷的保險絲

不知道這東西光華商場哪邊有賣阿? 謝謝

网友:
大大您好,其實您看到的,第一張圖您要的保險絲,您可以拆開,接腳為接腳,中間的保險絲就會拆成像光華商場看到得沒有腳的保險絲。
拆拆看吧!沒騙您!去光華買回來就可以用了。

网友:
大大您好阿. 你可以自己焊腳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我手邊的保險絲跟圖2的比較像 我拆不下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該不會是拆他那個蓋子吧!
  ]───
   ↑        ↑
  蓋         線

一般都拆線那個地方..沒人會去把保險絲和蓋子分離吧。

楼主:
我查到這種保險絲好像叫 雙引線保險絲
那個...蓋子跟線其實我都拆不下來~"~
圖3跟圖4只有差在蓋子+引線而已
超奇怪的 為什麼整個光華電子街都沒賣...
這是在七盟500w上面的保險絲

网友:
保險絲DIY焊上去的兩隻腳,難道會跑輸原生的兩隻腳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都跑到光華電子街 , 為什麼不買乾脆個座就好了 !!

不一定非要用這種的才可以啊 !!!

況且買個座以後如果要換保險絲不就容易多了 !!

楼主:
我只有100多塊的便宜電烙鐵 這個應該沒辦法DIY兩隻腳吧><

換保險絲座因為礙於空間沒辦法弄上去 不然其實這點子很好

网友:
像這POWER的板子上只能直立的焊上有接腳的保險絲, 當初去電料行也買不到, 只好到露拍買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031735936
不過沒想到台北也沒賣? 可能這種東西太冷門了吧

网友:
麻煩你
換一個好一點的落鐵吧
你花了那麼多時間和力氣
其實只要一個烙鐵就搞定了
以後你要焊其他東西也省事啊

网友:
保險絲~~~焊2支腳~~有這摸困難嗎??
也不一定要用硬的腳阿....有一種叫做單蕊線~~~
焊上去就好了阿...要不然報廢的電源供應器~~~
剪銅線來用也可以阿.....人要會變通~~~~~不要腦筋轉不過來....
如果不好焊~~~加點焊油或是焊膏~~就可以輕鬆的焊上去了...

覺得銅線太軟....加點錫~~~不就硬了.....就像某片國片...
把蚯蚓變硬變直~~~

网友:
保險絲加導線(合適的電阻/電容的腳)很容加工,害怕玻璃管裏面的絲線因高溫被熔斷嗎?別把導線焊到兩端,直接焊到圓柱側,上錫時間短一點就ok了…

网友:
我用網路線當接腳焊上,在用熱縮套包,過程不用5分鐘阿

其實是蓋子蓋不回去n_080|

网友:
就用自己焊的方式是最快的解決方式,一般你沒有一定的量工廠也不賣給你,市面上找也不好找,自己di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