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換台電腦

楼主(2010-04-05):
我想換一台電腦請問一下? AMD CPU真的比較不好嗎n_141| ?請各位推荐那一張主機板比較佳
   INTEL好貴啊   謝謝啦!:on_115|

网友:
AMD 晶片的  ~  785G 系列   個人推薦 好用又便宜 ~..

网友:
前天同學請我幫他開單子,他要幫親戚組電腦.....
我跟他偏好intel的,結果大約挑的狀況是這樣.....如今也組好了.....總價16K。
CPU挑core i3 530,主機板挑了一張合板.....技嘉H55-UD2H(貪便宜買了這樣的沒有USB3.0的板子),顯示卡給它隨便抓了一張Geforce 240 GS系列的(他自己挑的),光碟機、硬碟也就隨意抓(硬碟是鎖定500G),power找了400W 80plus的,機殼也就隨便找一「咖」....就這樣16k。
不過他住台北(來台中念書,這幾天就回台北了),在光華買的,他跟我說他有跟老闆殺價。
感覺還不錯啦!如果沒有要玩一堆奇奇怪怪的怪獸級遊戲,連顯卡的錢都能省掉。

网友:
因為AMD對遊戲支援度較Intel來的高,有一些特別的3D指令集,
Intel的架構比較適合文書、處理、高階運算等等,玩遊戲、多媒體也很強,總之,各有千秋,
所以公司行號大都選Intel,玩家選AMD的比較多一些...
散熱和省電都要看製程是幾奈米的,奈米越小越省電越低溫,
英特爾現階段是比AMD強沒錯,但也比較貴...

网友:
還是要看板大的用途來做決定,只上網..文書...簡單的GAME(卡丁車之類的....)那只要便宜的文書機(INTEL E3300)就行了。
所以先說看看用途吧!!
個人的喜愛是偏向INTEL,不過人生的第一台電腦是AMD K6-2 450  。

話說回來...最近看到AMD 555可以開核耶...好像滿不錯的n_127|
但撘能開核的主機板就......

可去看看AMD開核....
http://www.coolpc.com.tw/phpBB2/viewtopic.php?f=74&t=41982

网友:
amd..還不錯阿.剛剛幫你看了一下.也順便估了價.如附件.可以參考看看:)
主機板.我是以送修方便的為考量.我選價格較低的微星(可以送全家 NT:30)

原價屋線上估價(未稅)2010-04-05.rar

1.87 KB, 下載次數: 183

网友:
個人覺得好電腦應該是穩而不是快
而且自從來了這裡以後,我還發現零件是否容易取得也很重要(微星主機板上有獨門晶片很傷腦筋)
中低階的主機板跟cpu就很好用了
如果玩遊戲或看藍光就加張顯示卡,顯示卡的記憶體最好有1G
最後省下的錢買一顆很棒的電源供應器
目前不要買i3 i5 i7,因為白老鼠的實驗報告還沒出來kero

楼主:
感謝大家寶貴意見歐,謝謝!

网友:
想買INTEL...我會建議買高階的......低階的我反而不看好...
若要便宜~~穩定又快速~~~~AMD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主機板要搭配的好....畢竟相容性很重要~~~~

网友:
我也幫你上光華挑個估價,Intel溫度低是個不錯的選擇,溫度低風扇音量也小,日後風扇老舊卡灰塵也不至於魔音傳腦,AMD的版子南橋也都偏熱的樣子,看那南橋上面大大一片散熱片就有點OX了,主要還是穩定跟耐久的問題,給你參考.
估 價 單 日期: 2010/04/08
NO  產 品  品 名  數 量  單 價  小 計
    1 主機板 :  ASUS(華碩) P5G41-M Intel G41 /FSB1333/支援 HDMI/支援DX10/ASUS Turbo Key  1 1,990 1,990

    2 中央處理器 :  Intel(英代爾) Core 2 Duo E5400(2.7G)雙核心,FSB800,L2=2M,45奈米  1 2,200 2,200

    3 記憶體 :  Kingston(金士頓) 2GB DDR3 1333MHZ  1 1,800 1,800

    4 顯示卡 :  ASUS(華碩) ENGT220/DI/1GD3/LP GF GT220 1G DDR3/DVI-I*1/支援 HDCP  1 2,790 2,790

    5 內接硬碟(IDE/SATA) :  Seagate(希捷) 500GB / 16MB / 7200RPM / SATA II  1 1,700 1,700

    6 光碟燒錄機(內接式/外接式) :  ASUS(華碩) DRW-24B1ST SATA介面 24X DVDRW  1 850 850

    7 電腦機殼 :  代理商 WT-3601 四大七小,側邊25CM風扇*1 (黑銀)  1 700 700

    8 電源供應器 :  Cooler Master 400W RS-400-PMSR 12CM風扇  1 1,000 1,000

合 計 13,030
稅 金 652
總 計 13,682

网友:
如果自己會組裝
記得在原x屋滿一萬
可以免運還是免貨到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