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24無法開機

楼主(2010-04-05):
請教各位大大...
我有一台VIEWSONIC  VX924的液晶螢幕..
上市電後...電源指示燈是亮綠燈..但一亮.一滅.一亮.一滅的情況
有接上市電....對單獨電源板量測大的線圈及高壓板背後8隻腳的IC...皆有數值出來  (手頭邊有一塊好的,二塊數值都一樣)
有換過101CT01000和CET 4N60和PC817這三顆
圖中的電容上有畫線..也是有換過
麻煩各位大大..指示一下..小弟該怎麼做..

主圖下部

主圖下部

主圖上部

主圖上部

背部

背部

更換過主圖上部

更換過主圖上部

更換過主圖下部

更換過主圖下部

网友:
請參考狼大的,寫的超好,有問題再提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ight=VIEWSONIC%2BVX
我也很想發問,不過有時查查都有人有提出解決的問題 !
最近我也拿到這版,查後面四顆DK晶體,2SC4672壞二顆,讓電源12V不穩,有輸出但會跳動,上綱買料件等料中

楼主:
您好..狼大的是屬於後端...要點燈部份........
我的是前面..市電部份變壓器轉換..有問題...
^^
麻煩各位大大..救救他吧..

网友:
咖啡色那兩顆154J解焊起來量量看~看照片好像上端那顆有換過!但是下面那顆看起來有點鼓包!

楼主:
那二顆我有換過是新的..

网友:
分段進行
斷開負載,量測圖二輸出部份電壓

网友:
第一件事請先確認工作電源正確! 你的板子零件面找看看有沒有標示?
然後請你測量一下往 AD 板的排針測量一下電壓數據, 看看是否正確? 正確再往下一步查問題!

拍照請用近拍模式, 會有一朵小花, 近拍才會清楚! 加油!

楼主:
謝謝大大的指導..
小弟把 100UF 400V電容換過後.
即可開機...
但上下二端燈管..只有下端燈管輸出正常..
下端燈管..無電壓反應..
有更換過背後 DD DK二顆電晶體..也把上下二顆高壓線圈對調過..
還有 上面高壓線圈的旁邊 一顆154J..乽是新的....
請各位大大指導..該怎麼進行下一步

网友:
可能是前端控制ON/OFF及亮度的PMOS壞一半,導致無電壓供應給上組高壓電路。

网友:
恭喜你開關動作都正常了
就有如狼大說的量一下高壓部分的FET也容易壞
另外你變壓器拆下來互換的同時
有順便焊一下側邊的接點嗎?
以前處理這種變壓器也曾出現過側邊有冷焊的
我遇到這種變壓器都會順便加錫補一下焊點

楼主:
變壓器我在拆及焊...皆有檢查....
請問狼大大...
你說的前端控制ON/OFF是指前面版的開關部份嗎...(此處皆為新的...己換過了)
亮度的PMOS壞一半....這是指那部份..
請大大.指導一下..

网友:
上組高壓電路背面下方有一8PIN,便為該4812雙組P-MOSFET。

楼主:
所以狼大大......推論是您所述的  4812雙組P-MOSFET故障嗎.....因為己經不知如何修了.

网友:
如果目前電源正常,只有一組高壓未輸出,那就可以往4812以及有問題的高壓電路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