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測不到風扇轉速

楼主(2010-04-05):
小弟昨天從朋友那邊拿回來一塊無法開機爆電容的技嘉7VT880-RZ主機板

在我把全部爆掉的電容換好之後, 主機板已經可以正常運作

但是進去BIOS之後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這張主機板CPU FAN及SYS FAN的轉速顯示都是"0 RPM"

我有個別對這兩個地方分別都有接過風扇, 風扇都有運轉, 但是轉速怎麼測都是0

單接CPU FAN>>CPU及SYS FAN皆顯示轉速0
單接SYS FAN>>CPU及SYS FAN皆顯示轉速0
CPU及SYS FAN同時接上>>CPU及SYS FAN皆顯示轉速0

我對轉速偵測這部份在主機板上的位置還有工作的部位不是很清楚

但是經過我上面這樣測試, 應該已經不是個別FAN插座的附近線路故障, 應該是在主機板上掌管轉速測量的部份有故障才是

不知道板上的各位高手有沒有處理過這樣的案例?!

可否指點小弟?? 感謝

楼主:
對了, 我有更新過BIOS但狀況依舊偵測不到轉速@@

网友:
1. CPU風扇的電源線沒有插到主板的CPUFan(CPU風扇)接口上,而插在了其他風扇接口。這樣插接雖然不影響計算機正常運轉,但BIOS卻無法監測到CPU風扇的運轉情況

2. CPU風扇的電源線與主板上相應的接口接觸不良,這種情況比較常見。

3. 所采用的CPU風扇為不合格產品。其電機只有兩根電源線,而沒有中間的測速導線,從而無法向BIOS反饋風扇的轉速信息。

4. 該機的主板與CPU風扇在測速導線的電氣性能指標上存在差異。從而使BIOS不能得到正確的電氣信息。但這種情況常常導致BIOS所報的風扇轉速與實際轉速有較大差距。在確定第1、2兩種情況不存在的前提下,一般不會出現報告轉速為零的情況。

网友:
轉速的偵測notebook--- ucom
                desktop mb---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