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915GV-M3 爆電容 更換後不跑碼_~_~

楼主(2010-04-06):
CPU 有電壓  因為 CPU 會發熱_~_~
風扇有轉 但是記憶體插則電壓只剩0.7V 記體為DDR2 533 創見檢測 BIOS22腳 有3。3V 正常 PCIE下 有各50N03L
S對G阻抗 0。4 ~__~精英 版子俺沒頭緒_~_~

网友:
阿國大,您要PO圖嗎?
S、G阻抗只剩0.4?單位K......?
先拆掉它,打一下對地阻值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N03L應該是N型場效晶體,閘極(G)與源極(S)間好像不通才是,您是否將它拆下再量量看?
不對別鞭我.......

网友:
說不定北橋掛了.......
那顆拆下之後還是導通.......北橋9成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天天睡不飽+~_~修主機板LCD 版PI  快瘋掉了_~_~ 要再提升自己檢修的能力ㄌ~_~_~
我是初步推測 北橋 掛點或是周圍有小零件短路 了所以引起開機不跑碼 但是CPU 電壓 有 RAM功給電壓過低 不過依照S大說法 我在拆零件後看看是不是北橋掛點了 他用P4 650 3。4G  好優低CPU阿  當伺服器主機ㄖㄖ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用P4 650啊!很熱情!但耗電量也相當的兇!(雖然速度很快)
北橋掛點.......真的有可能!

网友:
以前 精英 CPU座空焊問題很大
現在不知改善沒